FM矿机中的2只小电感的作用与选择的探讨

楼主(2016-06-19):
          这几天在鼓捣FM矿机,之前用的助听机耳机,耳机线比较细几乎没有FM信号感应在耳机线上,所以图中的小电感就就感觉没有什么作用,就没有焊上; 现在用的田737耳机试听,由于耳机线比较粗和长,感应的FM信号比较强,就反馈到电路中,使矿机性能变坏,选择性不好,背噪嘈杂,于是找了2只8mh的小电感焊上,矿机依旧不好而且声音还变小了,不解其因;

在我的垃圾堆里费劲的找到2只小电感一只120uh,一只56uh,焊到矿机上,这下有效果了,选择性好了,背噪也干净了,顿悟!原来这2只小电感是有作用的;

个人认为FM矿机的2只小电感的作用是:阻断高频信号流通,只让低频和直流通过;

选择小电感的原则是:电感量只要能阻止FM信号就好,分布电容要小,体积要小,直流电阻要小,

8mh和体积大的,分布电容大,直流电阻大,没啥效果

小电感,效果好

试验的FM矿机

网友A:
哈哈,告诉你有用的!FM矿机还有很多密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告诉你有用的!FM矿机还有很多密技。

确实有作用,已经网购了100只33u H的色环电感,收到后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作用,已经网购了100只33u H的色环电感,收到后在试试,

色环的效果更好。

网友:
TDK豆状色码电感应该不错,Q值高,,,
另外我式了 hhyy99版主的电路,只用一个电感也可以

楼主:
33uh色环小电感收到,焊在FM矿机上效果很好,选择性变好了,背景很干净,能很好的分割电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uh色环小电感收到,焊在FM矿机上效果很好,选择性变好了,背景很干净,能很好的分割电台

这两个小电感的做用还是非常大的,总体来说有两个作用,1、防止耳机引线成为矿机的第二条天线,对于中短波矿机来说,影响不大,而对于FM矿机来说,影响就很大,因为耳机引线是不规则的线,矿机天线输入如果是个变量的话,收听效果自然不可想像。2、如果没有这两个小电感,耳机导线会将人体感应导入矿机,也是非常不利于收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小电感的做用还是非常大的,总体来说有两个作用,1、防止耳机引线成为矿机的第二条天线,对于中短波 ...

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天线的信号通过耳机和人体接地

楼主:
谢谢,园丁老师和as8233639矿友加分鼓励和支持!

网友:
鼓励支持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天线的信号通过耳机和人体接地

梁老师好像也是这么说,这两个电感肯定有防止有用的高频信号流失的作用。之所以这个作用不明显,是因为那个高频旁路小电容(30P)对高频信号起到了回路作用,所以流向耳机的高频分量还是比较少的,这就是说在没有这两个小电感FM矿机也是可以工作,只是选择性和灵敏度低一些。这种危害在于强台会覆盖弱台,导致FM矿机收台数明显减少,强台串入弱台等。

网友B:
在我的窗式矿石收音机中也有类似现象:在天地线回路中的地端如果串接一个470uH的电感,输出电流则会增加10uA!

未加电感谢时的电流

未加电感谢时的电流

加一个470uH的电感

加一个470u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梁老师好像也是这么说,这两个电感肯定有防止有用的高频信号流失的作用。之所以这个作用不明显,是因为那 ...

嗯,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窗式矿石收音机中也有类似现象:在天地线回路中的地端如果串接一个470uH的电感,输出电流则会增加10u ...

看来电感在矿机里作用还不小,值得去深入探讨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uh色环小电感收到,焊在FM矿机上效果很好,选择性变好了,背景很干净,能很好的分割电台

爱鼓捣老师我也买了这种小电感,准备试验一下。令外请问您这种焊元件的塑料片是在那里买的?什么材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鼓捣老师我也买了这种小电感,准备试验一下。令外请问您这种焊元件的塑料片是在那里买的?什么材质?谢 ...

焊原件的板是  聚四氟乙烯  网购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p58lvj0d787

楼主:
塑料之王:聚四氟

聚四氟乙烯是目前氟塑料中用量最大的品种,约占其总需求量的60%,它的性能优异,受用户信赖。其他氟塑料在半导体、医疗、电线被覆等领域的应用也在扩大。氟塑料的用途可概括为:
1. 利用其耐药品性 撅塑料在耐药品性方面的应用早已不局限于制造密封圈、衬垫、管件,在其他需要耐腐蚀的部件(如管道)上的用星也日益增加。随着原料和加工技术的进步,氟塑 料的成型方式又扩大厂选择幅度:如采用注射成型可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小批量生产时可采用切削加工工艺,聚四氟乙烯粘接和焊接技术的开发使制造大型贮槽和 设备衬里有了可能,FEP粉末喷涂工艺使加工更加灵活、方便。半导体生产过程中防腐蚀、防污染已更多地采用氟塑料。
2.机械工业领域 聚四氟乙烯的的摩擦系数小,其静摩擦系数低于动摩擦系数,可用于低速高负荷领域,如在土建、化工、桥梁等结构件中可解决热膨胀和震动引起的伸缩问题。具体应用有:
(1)防污染机械(如纺织、造纸、制药、食品机械)的轴承轴套;
(2)输送碱、溶剂等非润滑液体的机械(如搅拌机、染色机、泵);
(3)在酸、碱等腐蚀性环境(如电镀浴槽化工设备)下工作的轴套;
(4)禁油润滑(如制氧设备);
(5)元油润滑(如超低温冷冻机、液体燃料泵);
(6)油润滑效果不良的环境下(加高温干燥机、炉内台午、炉内传送带)工作的滑动部件;
(7)低速高负荷状态下的滑动部件〔可动支承)。
3.电气领域 氟塑料是难燃材料.临界氧指数高又而腐蚀,可作电线的绝缘层。
ETFElPvDF 的绝缘电阻、绝缘强度都高,机械强度也优.qT用于计算机、通信机电缆。利用其耐候性、耐辐照等特性可用于油井及核反应堆小的电缆。利用其高频下相对介电 常数与介电损耗均低的特点可用于通信设备、高频电了仪器,将PTFE与炭黑、碳纤维这类导电物质混合可作为防静电材料和发热元件材料。PvDF也可制成压 电元件用于无线电行业及仪器仪表行业。
4.不粘性 利用氟塑料的不粘性可以制造厨房设备(如不粘锅、点心模具)、高级建筑物的外墙涂层、泡沫塑料成型模具、复印机辊筒等。此外在人造血管、心脏瓣片等医学土物工程材料、气体分离膜、防水透气复合织物等方面的用途也日益广泛。

四氟板特点:
耐高温——使用工作温度达250℃。
耐低温——具有良好的机械韧性;即使温度下降到-196℃,也可保持5%的伸长率。
耐腐蚀——对大多数化学药品和溶剂,表现出惰性、能耐强酸强碱、水和各种有机溶剂。
耐气候——有塑料中最佳的老化寿命。
高润滑——是固体材料中摩擦系数最低者。
不粘附——是固体材料中最小的表面张力,不粘附任何物质。
无毒害——具有生理惰性,作为人工血管和脏器长期植入体内无不良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原件的板是  聚四氟乙烯  网购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37796946951&spm=a1z09.2.0.0.ciZ ...

非常感谢! 请问老师您用的是多厚的的材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之王:聚四氟

聚四氟乙烯是目前氟塑料中用量最大的品种,约占其总需求量的60%,它的性能优异,受用 ...

这个知识必须学!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请问老师您用的是多厚的的材料呢?

我用的是1mm厚的有点软,我都是2层叠在一起用的, 您自己研究着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mm厚的有点软,我都是2层叠在一起用的, 您自己研究着买吧

厚度吗?关键是焊接的时候不要轻易烧穿就好。谢谢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吗?关键是焊接的时候不要轻易烧穿就好。谢谢老师了!

呵呵,这材料是烧不穿的,不怕火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材料是烧不穿的,不怕火烧的

哦!那就好!放心了!再次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电感在矿机里作用还不小,值得去深入探讨

爱捣鼓老师你在G1端在加上一个2uH电感试试,
如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原件的板是  聚四氟乙烯  网购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37796946951&spm=a1z09.2.0.0.ciZ ...

谢谢老师!已购买到家。这东西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已购买到家。这东西确实好!

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捣鼓老师你在G1端在加上一个2uH电感试试,
如图:

G1加电感以前就试过了,有样机的,只不过用的电感是33UH的,还可以只要小电感,去掉电阻,效果略好,选择性略好,提升不大;

网友E:
FM矿机线圈的Q值是关系,用多股镀银线绞合比单股Q低,尽量少用,安装工艺更要讲究,使用无脚电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矿机线圈的Q值是关系,用多股镀银线绞合比单股Q低,尽量少用,安装工艺更要讲究,使用无脚电容为好。

老师好:我刚才在我的F M矿机上试了1m m镀银线的线圈2圈电感0.16u H,和6根1m m镀银线绞和3圈电感0.16u H,4平方铜线3圈电感0.16u H,3个线圈都可以收台,感觉还是6根1m m绞合的效果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33uh色环小电感收到,焊在FM矿机上效果很好,选择性变好了,背景很干净,能很好的分割电台

请给个购33微亨色环电感的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给个购33微亨色环电感的链接,谢谢!

https://detail.m.tmall.com/item. ... =a2141.7631730.0.i1

网友(2017-10-20):
这两个电感可以绕空心线圈代替吗

网友:
这得接多长的天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网上买几块洞洞板,比那个塑料板好用多了。随便找一块有机玻璃或胶木板也很好。

你用了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电感在矿机里作用还不小,值得去深入探讨

这个 电感线圈在中波的单管机中是重要的 ,是有磁芯的,2.5mH,叫 扼 流圈,扼制 高频电流通过,让音频电流通过 ,理论上说,电感的感抗与频率是 相关 的,其感抗的大小 随频率 增加变大。

网友:
这两个小电感,在中波3DQ矿机也有用处,能抑制FM从耳机线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