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有电瓶电焊机的内部图

楼主(2016-06-19):
在网上看到有用几个电瓶做电焊机的,有说人说加个电感器就行,看宝上买的不知是不是那样,有谁有内部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17-08-24):
百度贴吧里转来的图。

网友(2016-06-25):
专利技术,还真没见过内部图。

网友:
没见过 没发言权 渡娘看看呢

网友:
我绝对支持您,今日强帖

除湿机  preair.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A:
别信电焊机加一个电感就可以工作的,骗小孩的。原理上就是DC/DC类似于逆变器,只不过后级输出直流低压大电流,更别说要多少个电池串在一起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又能工做多久呢,又不是太空站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信电焊机加一个电感就可以工作的,骗小孩的。原理上就是DC/DC类似于逆变器,只不过后级输出直流低压大电流 ...

那你有真正试过吗?没试过就不要下定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有真正试过吗?没试过就不要下定论。

试过什么??我下的定论是内部类似逆变器结构,不是野外用的用市电的多方便。而且要电池笨重也只能应急着用。这个说法你不同意,你的观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什么??我下的定论是内部类似逆变器结构,不是野外用的用市电的多方便。而且要电池笨重也只能应急着 ...

我是说你有试过用电瓶加电感当成焊机用吗?那种电瓶的电焊机绝对不是逆变器结构。

网友B:
好像里边只是一个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里边只是一个大的电感。

有没有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上来看看啊,

我没有买实物,在百度贴吧里看到别人仿制过,3个铅酸电池组串联加个大电钢就可以了,电感是扁铜沙包线加条铁绕的,很大。

网友(2017-02-25):
关注,也想玩玩这个

网友:
俩个电瓶也可以吧,我见过电路图

网友C:
12V大容量蓄电池,充满电,三个串联起来直接当电焊机用,再没有别的零件或模块-------这是从一档科技节目中看到过的,可供参考。

网友D:
以前拆过一个,真的里面就一个大电感……
接线很简单:电池正极——>大电感——>焊把——>焊条——>电弧——>接地夹电池负极
工作原理:
焊把夹持焊条,往工件上点一下,此时电池给大电感充电;然后提起焊把,此时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会感应出高压把空气击穿,形成电弧……然后就靠电池电压维持电弧了。
这就是厂家为什么要求电池组电压36V以上的原因了。

普通交流焊机空载输出电压约80V,用于击穿空气形成电弧,焊接电弧稳定后电压降到20V左右——而这种电平焊机工作电压为36V,电弧稳定时由于电池内阻、焊线内阻都比较大,电弧两端电压其实也就20多V。所以原理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拆过一个,真的里面就一个大电感……
接线很简单:电池正极——>大电感——>焊把——>焊条——>电弧— ...

那个电感多大,什么参数,有图么?

网友:
能够发图片看看吗?也想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信电焊机加一个电感就可以工作的,骗小孩的。原理上就是DC/DC类似于逆变器,只不过后级输出直流低压大电 ...

同意楼上,直流电加电感肯定不行,效果不好,这点不容置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有试过用电瓶加电感当成焊机用吗?那种电瓶的电焊机绝对不是逆变器结构。

直流电只要电流足够 什么都不加就可以引弧,但是又有什么实用价值呢?只能应急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感多大,什么参数,有图么?

这个电感应该很大,能通过足够大的电流,也可以将电流降的很小。不然的话,电瓶很快就会损坏,由于电感的感抗,引弧不是直流电流而是变化的

网友:
好帖持续观注!!

网友(2017-03-27):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感多大,什么参数,有图么?

没图。那时手机的照相机还只有10万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感应该很大,能通过足够大的电流,也可以将电流降的很小。不然的话,电瓶很快就会损坏,由于电感的 ...

你可能对普通铅酸蓄电池和电感特性缺乏了解……

网友:
假设用60安时的电池,用90安的电流焊接,只能用半个多小时连续焊接,而且是大电流放电,严重影响电池寿命,不划算啊。。。。

网友:
一节电池300元,3节就是900元,太不划算了,,,,

网友G:
我用过,在船上,。100安的电瓶,就几个焊点。那小盒子很轻,还不锈钢焊死的。引线,夹子,焊把都比自身重了。有个风扇,空载发热,24伏勉强,36伏好用。

网友:
实践胜过理论!就是一直流电抗器!

网友(2017-08-10):
论坛很多做点焊机的帖子

网友:
用蓄电池烧电焊得不偿失,一般是在应急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大容量蓄电池,充满电,三个串联起来直接当电焊机用,再没有别的零件或模块-------这是从一档科技节目中 ...

24、36伏都可烧,只不过电压低了点不好起弧。串上一个大电流(100安以上)大电抗器利用它的反向电动势与电池的电压叠加产生高压利于起弧。

网友(2017-12-05):
不使用。偶尔用及可以

网友:
准备报废的电池可以用。

网友:
电瓶招架不住,没用几次废了,可得不偿失呀!

网友:
过去听说高山架电塔,就用电瓶焊接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在船上,。100安的电瓶,就几个焊点。那小盒子很轻,还不锈钢焊死的。引线,夹子,焊把都比自身重 ...

你这种只是一个很大功率的电阻而已!我见过

网友:
如果实用,早就推广,在没有电源的地方,应急用还可以理解。

网友:
我见过一个自制的用12V电瓶的电焊机,有一些电子元件,制作者把这些元件装到一个塑料盒里用胶封死了,只是引出几根线,还有一个绕在条形硅钢片上的线圈相连,焊接效果相当好,我亲自见过,因为封装的元件看不清,最终没有搞懂什么原理。

网友:
电瓶当电焊机用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2018-01-07):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8-06-19):
电瓶焊机做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没有电的地方应急用的,和划算不划算不能一并而论,应急用是不会计较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