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单管机装响了

楼主(2016-06-19):
今天把单管机装响了,用的是3AG47我现在手里最好的管子,用数字表测放大倍数有200多,只能收到中央台(彭县转播的),既然装响了就换管子,先是9015上!把一个硅二极管串在一个2AP9,调偏流使C极电流在1mA多点,收音与3AG47相比声音要小点,再生强点,又换9014上!做法与9015一样不过极性要掉过,也是调偏流使C电流在1mA多点,收音与9015差不多,也是再生强点,用的是标准单管机电路,高频扼流圈是用0.04mm线在TTF2的中周磁芯上绕500多圈(可以改成成200+300弄成高频变压器),检波前的电容是用的1200p的云母,后换成1000(实测800多)的瓷管电容,去年装过单管机效果很差,原因高频扼流圈不行,还有就是按标准用100P的电容,今天手机上网不好发图明天补上。

楼主:
图中C1用1200p的云母电容,后换成1000(实测800多)的瓷管电容,在用9015时X处串连一只硅二极管,用9014时做法与9015一样不过极性要掉过。再生电容是这样做的,在C极焊根50mm米长的细漆包,绕在可变电Cl(1)上,大概10圈左右作为再生电容,如果再生强就减少圈数,反之刚反。电源是2只锂电串8V多点

3AG47单管机电路图

3AG47单管机电路图

3AG47单管机

3AG47单管机

9015单管机

9015单管机

网友A:
锗管放大倍数如此高,感觉有点不正常,可能是Iceo过大,你试一下,用手捏着三极管测HFE,是否会发生方法倍数不断上升的现象,我用3AK20和3AX31做过一个二管机,方法倍数虽然只有50倍,但是不加再生就可以收到所有本地台,那个管子漏电流很小,我用4V电池接到CE极,测量Iceo只有几微安,相反的,3AX31就有二十几微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C1用1200p的云母电容,后换成1000(实测800多)的瓷管电容,在用9015时X处串连一只硅二极管,用9014时做法 ...

有洞洞板,为啥元件不穿板,都这样贴着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放大倍数如此高,感觉有点不正常,可能是Iceo过大,你试一下,用手捏着三极管测HFE,是否会发生方法倍数 ...

我刚才用MF47的表测了一下,在4V时约0.07mA,在8V时约0.08mA是有点大。我主要是装作玩所以不规范,再找个穿透小的再试一下,另外问一下这种电路与用高频变压器的是不是差点?有时间再试试用高频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MF47的表测了一下,在4V时约0.07mA,在8V时约0.08mA是有点大。我主要是装作玩所以不规范,再找个 ...

0.07毫安是70多微安了,已经相当大了,这种管子插到HFE测试档的话,读数会不断上升,没头没尾的一直跑,实际放大倍数不得而知,高频变压器的那种,性能取决于那个变压器,实际上这种电路也是不错的,高扼圈对整体性能有影响,但是比较容易制作,可以用低频磁芯也影响不大,而高频变压器要用导磁率合适的磁环才最好,可是那种磁环不好找,也不容易绕制

网友:
锗高频管温漂较高,尤其是高 B管更是如此,选低B管虽稳定些,但放大倍数又低了,在低频段收台也差强人意,所以选管要耐心且细致。还有再生的调整也麻烦,高低端电台要兼顾,还要兼顾灵敏度和稳定性!

网友B:
看到楼主的800欧“青年”牌耳塞机很亲切,好像还是上世纪75年装单管机用过的,怀念啊、、、、转眼已步入往60奔的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800欧“青年”牌耳塞机很亲切,好像还是上世纪75年装单管机用过的,怀念啊、、、、转眼已步入往6 ...

我比你大点马上要7奔了!这个800欧“青年”牌耳塞机是无竟中的收藏,还在上班时一天路过学校物理实验室,发现正在整理东西发现有几个800欧“青年”牌耳塞机,我就要了一个,65年装矿石机买过一个,外壳已经坏了见到成色好的当然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800欧“青年”牌耳塞机很亲切,好像还是上世纪75年装单管机用过的,怀念啊、、、、转眼已步入往6 ...

呵呵!您是前辈啦~惭愧呀,惭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MF47的表测了一下,在4V时约0.07mA,在8V时约0.08mA是有点大。我主要是装作玩所以不规范,再找个 ...

关键是溜表不溜表,热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溜表不溜表,热稳定性如何。

感谢各位提醒这里一起回复,我觉得锗管装的音质和音量要比硅管要好的多,在对于装单管机用高放大倍数(穿透大点),比用小放大倍数(穿透小点)的要好的多。在三、四管收音机里,第一级穿透大点的管子噪音可能被放大,总体噪音可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恭喜安装成功!提点建议:高频扼流圈圈数绕多了,300圈足矣!你现在500多圈,电感恐怕得上10毫亨了,其 ...

总觉得高频扼流圈电感不够就多绕了点,另外我看84年版青少年科技活动全书《无线电分册》上介绍,单管机用高频变压器初极200圈次极100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提醒这里一起回复,我觉得锗管装的音质和音量要比硅管要好的多,在对于装单管机用高放大倍数(穿 ...

单管机如果选高频变压器线路检波,选好变比,加大电源电压,用硅管,会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年龄装机时眼睛还行啊?

戴个200度的老花镜基本上问题不大,但焊小帖片集成电路块就有点麻烦,焊接后用放大镜检查,有时图省事直接在带有放大镜的台灯下焊,电烙铁是一般内热式焊小东西换尖嘴的,早就想弄个“白光”,但是仔细一想就弄耍的不用那么高级的。其他仪器示波器有2个都送人了(我觉得不大好如果不送人也在地震中洗白),现在只有频率计和扫频仪(接电脑US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个200度的老花镜基本上问题不大,但焊小帖片集成电路块就有点麻烦,焊接后用放大镜检查,有时图省事直 ...

我眼睛200度花,为了摆弄细小物件,专门买了一付廉价400度花镜当近距离放大镜,戴上操作特别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