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仿50瓦电子扩音机功放电路

楼主(2016-06-20):
手头有2个50瓦电子管功放的推挽输出和一个输入,想按50瓦电子管功放电路仿制造一台,因少一个输入变压器哪位师傅知道何处有卖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我倒有飞跃R50=1扩音机推动变压器,纯上海无线电27厂出的,价格35元,不包邮,不知能要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有飞跃R50=1扩音机推动变压器,纯上海无线电27厂出的,价格35元,不包邮,不知能要否。

是rb-9型吗,初级3500欧二个头次级2100欧三个头吗。

网友:
50w的有两台一直想动手改,一只舍不得

网友:
50W电子管扩音机有两种典型电路,一种是两只807做功率放大,另一种是四只6P3P做功率放大,所用输入、输出变压器是不一样的,不能互换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rb-9型吗,初级3500欧二个头次级2100欧三个头吗。

是的,6P14推动两只807用的,

网友:
如果买不到合适的那自己绕嘛

网友:
参考电子报2010上册100页.将铁芯适当加大.其效果不会比一般广播用扩大机上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6P14推动两只807用的,

给个站内短信连系报个包邮价我是上海的

网友:
45元包快递到上海,有意明天上图片,上海27厂的,给你拆一个。

网友:
我有一只看一下阻抗和型号合适的话不要钱送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6P14推动两只807用的,

你说变压器35元运费加15元一共50元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变压器35元运费加15元一共50元行吗

行!运费低于15元我就赚了,运费高于15元你就赚了。最近天气太热电脑运转不正常。我给你个短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行!运费低于15元我就赚了,运费高于15元你就赚了。最近天气太热电脑运转不正常。我给你个短 ...

我的变压器,质量很好。外观也不错。买卖诚实值得相信,只会买很少卖。有意我就给你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变压器,质量很好。外观也不错。买卖诚实值得相信,只会买很少卖。有意我就给你上图片。

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