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

楼主(2016-06-20):
     看到很多坛友在玩,我也手痒试了一下,玩了一个9014单管机,这个9014的单管机确实很好做,效果也是顶呱呱。感觉不必用高阻耳机,也不必用输出,电压也不必用的很高。直接用常用32欧耳机串联为64欧,音质很好,我用的是636来复+再生,D1D2用IN4148二极管,1.2v充电电池,偏流电阻20K+200k可调(就是代替电路图中那个带*号的51K电阻),在我这儿相当响,已经超过我做的两灯机音量,耳朵有点顶不住。与电子管再生相比,选择性不是很好。可能我的调整未到最佳状态,而电子管再生在临界状态下选择性几乎与超外差相当。
     我做的时候是用5*7公分洞洞板焊的,原先设计用14500锂电3.7v,后来改用1.2v,效果似乎没差别,当然偏流和再生要调整。再生使用网线绕两圈,串联5/20p半可变。要加再生,高低端均匀些。还有那个电感,原先焊在半可变旁边,只听到啸叫。。。。所以一定要远离磁棒。有兴趣坛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这个是我做的两灯机

网友:
线圈绕在骨架上,减少次级圈数,选择性就好了。

网友:
不错,,不过还是喜欢你的木盒2P2单灯机,外观美观,制作精良

网友:
不错。但我认为玩636还是用锗管好。

网友:
9014来复无再生效果已经足够好了, 的确不错

网友:
楼主不错啊!!确实精致到极点!!

网友:
楼主做事很讲究。

网友:
检波管是不是用1N4148X2?

网友(2016-08-05):
这个做的漂亮, 学习学习

网友A:
看的出楼主用的是网线, 可变是140 + 60差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楼主用的是网线, 可变是140 + 60差容并联

      厉害!是的!用140+60并联。这个CBM223p可变本人强烈推荐!做过空连、空双联的简单收音机,发现都没有这个小密封好用。优点太多了。。。小、旋转好、还有覆盖好调,得益于本身自带的小微调。。。。。。
     线圈是0.07*7的丝包线,再生线圈用网线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硅管单管机电路,不是636电路。636比这个简单,这个多用了3个元件。楼主可以试一下,二极管用硅锗搭配, ...

这个不是原装636电路, 但能算是636改良版本吗? 在坛上还看过有一种二极管独立偏置的改良电路, 说效果最好.

网友:
为什么照片里没有传说中的g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