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摩托车自动喷油装置,求每种速度的油气最佳混合比

楼主(2016-06-21):
老摩托车化油器到年龄了,做一个自动喷油的的装置,但不知道每种速度的最佳油气混合比。摩托车负重120~250公斤再加摩托车自重(没称过)

网友:
直接马云超市搜索  摩托车改电喷套件,即可   不过买个化油器也不是啥难事吧?

楼主:
老式化油器在冬季会难打火,究竟是雾化不好?还是浓度低?要是浓度低为什么夏天或热车可以很好打火,是否在冬天适当加大气缸的压力可以有助于打火?

网友:
特别上有的是摩托车电喷改装套间,分清楚自己的是那种车,换挡,踏板,弯梁,对号入座即可。

没有动手能力的除外。

网友:
电喷不省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急加速不熄火了

网友:
改装设计问题比较多,最好还是找到原型号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