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台82年生产柴油机 让它复活

楼主(2016-06-22):
上图不多说  发动机  爱好者~!!!

  图片有点乱  慢慢 观赏

补充内容 (2016-6-23 19:31):
优酷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xODIwNTU5Mg==.html

网友(2016-07-23):
这个风冷柴油机在我手上3小时保证起动转起来,已30年内然机维修生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泵  已经可以射油了。射很远有一尺多远。能启动就行。主要是让它活。不做其它用途。玩玩而已。

喷油的应该是喷油嘴,要调整到喷出来的是雾状的!并且能听到咕咕清脆的喷油声!然后要校正好喷油提前角,千万不要在下死点喷油哦!参数都正常后建议先向气缸内搞一点机油进去一增加密封性有利于柴油机启动成功,另外请注意风冷气缸外面已经少了导风罩,等启动后不要长时间工作,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

网友A(2016-06-23):
  这玩意儿也i忒老了吧,活塞不换那活塞环总得换吧?还有油泵有力吗,喷油嘴是偶件修不好的,170的柴机卧式见的少,一般都是立式的多。恐怕配件难得弄到手,不好折腾楼主放弃了?

网友:
鼓励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也i忒老了吧,活塞不换那活塞环总得换吧?还有油泵有力吗,喷油嘴是偶件修不好的,170的柴机卧式见 ...

昨天 已经活了。没有摇把  用套筒要飞轮,速度 力度不够。放减压已经冒烟了。

网友:
呵呵!这个还是是风冷的,第一次见和我年龄一样

网友:
这个真的很老,能修理好,那真是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 已经活了。没有摇把  用套筒要飞轮,速度 力度不够。放减压已经冒烟了。

冒烟不等于工作了。

网友:
来看看比自己还年长的机器

网友:
三十多年,有年头了

网友:
没事折腾一下找找乐趣啊还是不错的,不过配件是个问题,

网友:
居然还是风冷的,170的怎么着也得7马力吧,看标牌是 4 马力的
2楼说的立式的应该是那种10马力的
楼主抓紧时间做一个摇把儿,能冒烟说明压缩比和喷油都正常,肯定能着火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也i忒老了吧,活塞不换那活塞环总得换吧?还有油泵有力吗,喷油嘴是偶件修不好的,170的柴机卧式见 ...

油泵  已经可以射油了。射很远有一尺多远。能启动就行。主要是让它活。不做其它用途。玩玩而已。

网友:
够老的!!170 卧式风冷,  居然还是涡流燃烧室,  油耗大一点  但是工作较为柔和,噪音相对统一式燃烧室来说已经很低了,喷油压力也较统一式低,就是燃烧室过于复杂,冷启动不太好起

网友:
不弄个架子固定,动起来恐怕控制不住吧

网友:
赞一个!烈日当下!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