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件四管机新鲜出炉

楼主(2016-06-23):
早想用大元件、老元件、做一台四管机,而且全部是锗管的,今天终于完成了!效果很好,音量超大!铜质可变电容器的旋钮臂直径是6.5mm的,旋钮暂时空缺,新旋钮正在快递的路上……其他元件尽量用大的老的,实在没有就用相对老、相对大的元件替代。图片如下——

补充内容 (2016-6-25 20:58):
感谢版主和矿友们鼓励!

网友:
大原件的机器好啊,过瘾,喇叭用5寸的老喇叭啊,用木机壳 ,

网友:
        铜单联够大,色环电阻够大,不够老。

网友A:
电解电容与输入输出变压器是新的

网友B:
上段视频看看!

网友C:
LZ把电路图帖上来以便大家参考制作呀!

网友D:
不错呀,这种风格很符合我的胃口,也只有在矿坛还能看见有人做收音机了,广坛都忙着卖鸡呢。我提点建议哈,要是用绝缘板打铆钉,调好偏流后还是把那个小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电阻吧,这样一来古味更浓。

网友:
做得很好,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把电路图帖上来以便大家参考制作呀!

电路图就是65-4型来复再生四管机——

没有完全按照电路图做,如,可变电容器定片的天线电容没用,c2改为0.033微法,两只50微法电解改为100微法),c4改为5600p,r1改为6.8k,r2改为56k,r7改为100欧,c80.1微法,上述改动,除c4必须改动之外(1000p以上均可),其他不改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呀,这种风格很符合我的胃口,也只有在矿坛还能看见有人做收音机了,广坛都忙着卖鸡呢。我提点建议哈, ...

谢谢建议,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机!大件漂亮!还是换件外衣,对得起真身呀。

有时间做个木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与输入输出变压器是新的

哈哈,新的还有不少呢。输出、输入变压器我有老的,不如自己做的过瘾,就没用。电解电容也有老式的(铝壳那种),觉得个头小,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段视频看看!

上次那个袖珍四管机就拍了视频,可是不知何故导不出来,等我搞清楚之后再拍视频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