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免费的仿真软件 NGspice

楼主(2016-06-23):
keywords:  SPICE, 电路, 仿真, 入门, ngSPICE, FFT,  FOUR,  options

SPICE电路仿真入门: 正弦波

电路如图:

把下面的文件存成 sinewav.txt :
SINEWAVE
v1 1 0 sin(0 1 1000 0 0)
rload 1 0 10k
**.options limpts=500
**.options itl5=0
.options method=gear
.options list
.options nopage
.options numdgt=17
.temp 28
.tran 1E-6 100E-3 0 1e-6
.control
run
fourier  1000 v(1)
display
plot fourier11[1] vs fourier11[0]
**plot  db(mag(v(1) ))
plot   v(1)
.endc
.end

在  NGspice 的命令窗口输入  sinewav.txt [enter]

就可以看到仿真的结果。

NgSPICE  的下载以及资源

http://ngspice.sourceforge.net/download.html

楼主:
SPICE电路仿真入门: 锁相环

Simple_PLL

VT        VT     0      DC     0      PWL(   0      0      10      10      )
BVIN      VIN    0      V =           sin( 6.28*1000*V(VT) )
BLOSC     LOSC   0      V =           sin( 6.28*1000*V(VT)  + 10*V(VPHAS)*V(VT) )
BMULT     VMULT  0      V =           V(VIN)*V(LOSC)
RLP       VMULT  LPASS  1k
CLP       LPASS  0      1.6u
RINT      LPASS  VPHAS  1meg
CINT      VPHAS  0      1u

.control
*set       pensize =     2
tran      .01m   5    0  .01m
plot      lpass
plot      vin lpass losc vmult xlimit 9m 10m
plot      vin lpass losc vmult xlimit 498m 500m
plot      vin lpass losc vmult xlimit 4998m 5000m
.endc
.end

*display
.endc
.end

http://www.idea2ic.com/NGSPICE_TEMPLATES/NGSPICE%20TEMPLATES.html

网友A:
开源的好!有助于增加各种功能模块及器件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好!有助于增加各种功能模块及器件模型

        这个好像是支援  CUDA 加速的

网友:
谢!感谢!很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支援  CUDA 加速的

高大上!将来再配上64位版,大内存机器,高档显卡,就能精确仿真比较大的电路了

楼主(2016-10-09):
引用 网友A:

    ace919 兄, 账号被盗是可以申诉的的。

网友:
免费好是好,但是看这个软件要求比较高啊,对英语,对电脑语言要求也高,门槛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