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帮朋友做了一个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6-06-25):
今天帮朋友做了一台电火花穿孔机,非常成功,变压器用100瓦控制变压器,输出20伏交流,倍压整流输出56伏,20欧电阻,15微法电容。用废DVD驱动做给进装置,主轴电机做机械式震动。一次试制成功,打锯条孔用7分钟。

网友A:
  构思很好,尤其是机械部分巧妙地利用了CD机架部分,使得整个制作变得简单易于调试,对于难于用常规钻孔方式加工的淬硬件是一个很好的孔加工方式,另外请问一下楼主,被加工的工件是否在置于绝缘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思很好,尤其是机械部分巧妙地利用了CD机架部分,使得整个制作变得简单易于调试,对于难于用常规钻孔方 ...

普通自来水。工件没放电时就有0,5A电流。最好使用电火花专用煤油。

网友B:
不是很懂原理,希望楼主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原理,希望楼主讲解一下

RC阻容脉冲放电电蚀原理。

网友C:
楼主能不能上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上个原理图

网友:
不错!点赞!要是想把加工时间缩短到7秒岂不是容量要做的更大才行?

网友D:
电极进给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
给进部分很巧妙赞!

网友:
电极的步进是个难点!赞

网友:
构思很好,整体工艺还可以提高!

网友:
思路不错,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极进给是怎样控制的?

给锯条打一个孔,用手拨动两次齿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有时间也制作一个,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有时间也制作一个,还请多多指导

不客气,如果不是精密小孔,就用电焊条捅比啥都痛块,打不动的精密小孔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
不错,精度能控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如果不是精密小孔,就用电焊条捅比啥都痛块,打不动的精密小孔只能用电火花了。

周末找找材料试验一下

网友(2016-12-05):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如果不是精密小孔,就用电焊条捅比啥都痛块,打不动的精密小孔只能用电火花了。

哈哈,我当年也用电焊条捅好多好多孔,当年管的小工厂电焊工辞职了,我亲自焊接角铁脚架,每个脚架6个1cm左右的孔都是焊接脚架时顺手捅好了.就是偶尔孔边缘会积累一坨铁.

网友:
对于一些难取的断丝还是不错的加工方法

网友:
不错的打孔方法,理论上精度还能提高无数倍,控制好每次放电的腐蚀量和放电位置就能进一步提高精度。刻蚀速度和放电频率是成正比的。这种机器消耗最大的应该是放电针。

网友E:
请问放电针用什么做就最耐用呢?

网友:
偶感,呵呵,科技本就是双刃剑哦,都是牺牲这样换来那样,世间从来就没完美一说。

网友:
学习了,小原理玩出了大智慧

网友F:
这个用氩弧焊的钨针能当放电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氩弧焊的钨针能当放电针么

最好是黄铜焊条,网上也有卖电火花用的黄铜条,我用的就是气焊用的黄铜焊条,冷却液最好用煤油,柴油也行,就是烟大,变压器油成本高,自来水电损大,也能用。

网友:
没看懂原理!!!!!!!!!!!!

网友:
进给不好弄

网友:
可以借鉴。

网友:
没看到原理
不过利用废旧光驱做给进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只能能否做的功率更大些呢?
除了打孔,利用铜片做简单的钢材切割

网友:
原理就是RC张弛震荡器了。最好使用煤油做介质油。变压器油不大好用,不好找。

网友:
桶装水几乎不导电,可以用质量好的桶装水。

我接触的直饮机比较多,水里的各种导电离子几乎被滤掉了。

网友:
成本低,效果好啊!

网友:
确实不错,废CD架是用脉冲控制吗

网友:
买个二手直流逆变焊机就行了,我都拿着焊机做电蚀标牌

网友(2017-02-16):
顶个。。不过7分钟好像久了些。。

网友:
可以在美化下,构思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用缝纫机油最好,,

网友G:
怎么利用的给进?详细讲解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利用的给进?详细讲解一下可以吗?

就是利用光驱的给进齿轮,用手轻轻拨动一点小齿轮,大齿轮就动一丁丁点,带动导轨动一小点。利用原来的电机通上5伏电源,在电机轴上粘上一点热熔胶偏心产生振动。就能连续放电,非常简单的。

网友:
高手自在民间

网友:
一直想D一个,但给进装置难倒我了。原理什么的都不懂只能照葫芦画瓢。希望楼主给个给进装置的说明

网友(2018-05-28):
引用 网友E:
请问放电针用什么做就最耐用呢?

工业上一般用铜、黄铜或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放电针用什么做就最耐用呢?

一般工业上用紫铜、黄铜或者不锈钢

网友:
用单片机做个控制,检测电极上电压,当电压下降到5V以下时就抬起,再控制下最低电压值和抬起速度,再搞个可调的电流电压源就真成台可自动放电的火花机了

网友:
再加个XY轴步进平台联动,又成了台CNC雕刻机

网友H:
电火花打孔的效率不高,想几秒钟打好是不可能的。电火花打孔的优势是异形孔,或非常小的孔,例如柴油机喷油嘴的小孔。个人业余在硬物上打普通圆孔还有更简单的办法:磨孔,用电磨装金刚石磨头(几毛钱一个)磨孔,如图,在普通锯条磨穿一个孔1分钟左右。

网友:
不错不错 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I(2019-11-23):
引用 网友H:
电火花打孔的效率不高,想几秒钟打好是不可能的。电火花打孔的优势是异形孔,或非常小的孔,例如柴油机喷油 ...

小径的端头金刚砂很少还易损失,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径的端头金刚砂很少还易损失,不实用

我做手电刨刀片,用小的金刚石球形磨头在1.25厚的W6高速钢锯条打了6个孔,打完孔后磨头也没坏可以继续用,一个磨头仅几角钱。当然,要想一个磨头能打几百个孔估计也是不可能的,业余也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径的端头金刚砂很少还易损失,不实用

还有,你说的小径金刚石磨头端头金刚砂易损失,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对,不能用圆柱形的磨头垂直向下磨,因为这样用,磨头中心的线速度为零,实际上不是磨而是挤压,效率极低且磨头易坏。应该像楼上我给的那张图,用球形磨头斜着磨,这样每处磨粒都有线速度,可以很快磨好。

网友:
电火花打孔、楼上磨孔都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