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无损开超声波焊接外壳的经验

楼主(2016-06-25):
无图并非无真相,文字最重要
坛友可能会遇到一些超声波焊接(也叫超声波熔接)的小电源需要改装,这时就需要打开外壳,常规的物理方法就是锤子或螺丝刀,甚至菜刀伺候,这些方法不免都或多或少的破坏外壳的完整性。无意中试验了一个原贴不知道是哪个论坛里提过的无损开壳方法,效果还不错,分享出来
准备:
1、汽油(我用的是93号汽油)
2、断的锯条一根(也可以用身边小刀之类的代替,不过我感觉用锯条最好)
3、一个空矿的地方(只要不是在家里,阳台都成,因为气味有点难闻)
4、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电源一个(如果是螺丝的,那就自己用螺丝刀解决)
方法:
用锯条沾汽油沿电源外壳的焊接处走一圈,汽油不用太多,基本上是粘湿外壳的焊接处即可,外壳尽量不要沾到汽油,然后静待个几分钟,等汽油味挥发得差不多,然后用螺丝刀刀柄之类的轻敲外壳的焊接处,直到感觉两外壳已经有分离的迹象,(如果还没有反应,可再用汽油沿焊接部位走一圈)这时就可以用手稍稍的用力掰外壳了。分离的外壳焊接处有些塑料会脱落,大块的可以留着,等恢复外壳的时候用AB胶粘好就行。以上方法本人亲自试验过几个电源外壳,都是成功的。
如果以上方法不行,对不起,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就只能用暴力了。

网友(2016-09-20):
哈哈哈,,,,,哈哈哈,,,,,汽油挥发性强,对塑料没有任何可容解性,现在汽车很多油路配件直接就是塑料,,,,,,,,,,,,,这个经验掰着脚趾头想出来的吧
你要说用丙酮,香蕉水之类或许还可以,,,但是明说,只有暴力,别无二法

网友(2016-06-26):
改天试试,又学一招。

网友A:
再打不开,就用橡皮锤伺候,力度刚好裂嘴就行,基本上3次以内搞定。

网友:
又学了一招,我是用橡胶把的改锥敲,敲笔记本电源时失败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钢锯锯开的……

网友:
汽油好像对塑料有溶解作用,所以这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锤敲

网友:
好办法,有学了一招。改天试试

网友B:
我是用刀撬,只要出一条缝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刀撬,只要出一条缝就好办了。

用刀撬,一是危险,二是吃力不一定讨好。

网友:
早发帖就好了,家里几个早就被我暴力分解的面目全非了。

网友:
改天真的要试试了!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以后试一下

网友:
立马试试,看看我的笔记本电源能打开否

网友:
这个倒是好办法。就是不知道效果好吗
汽油对塑料有腐蚀吗

网友:
如果说暴力的话就是利用菜刀慢慢的对于壳子的角下手要慢,很快你就感觉到效果了,还不会震动过大引起开焊。

网友:
开窍了................原来可以这么搞

网友:
长见识了,不过应该有点点风险

网友:
接缝处垫一根筷子,外边裹上湿毛巾,上大锤,没失败过

网友:
方法不错 开过个笔记本电源 太难开了

网友:
开过洋垃圾三星电源,橡胶锤1分钟3-5个,可以叫无损。

网友C:
冷冻的方法我试过 在冰箱冷冻室冻一个晚上 第二天拿出来用刀对着缝 一锤子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冻的方法我试过 在冰箱冷冻室冻一个晚上 第二天拿出来用刀对着缝 一锤子就开了

这个方法估计可行,比用汽油的还干净卫生。哪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冻的方法我试过 在冰箱冷冻室冻一个晚上 第二天拿出来用刀对着缝 一锤子就开了

正想说这个方法的,看到你说了我就不再说了,这个方法很管用,以后再在缝里弄点汽油试试是不是更好弄,不过现在你想买到汽油要到GAJ去开证明,不知道是什么人弄的,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
用小台钳对准接缝处偏下一点,然后收紧,用改锥撬几下

网友:
据说放到冰箱冷冻室里 冻1个小时   即可无损开盖   还没有试过

网友D:
用ab胶粘  外观不怎么好看  还不怎么牢靠  有大神指点下么

网友(2016-08-25):
这个好像很早之前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好像有人试过,不是全部有效果。

网友:
台钳对着缝轻轻一夹就开,5秒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要是可行 就造福大众了 支持

网友:
好方法,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打不开,就用橡皮锤伺候,力度刚好裂嘴就行,基本上3次以内搞定。

这招灵是灵,但是壳内如果有的怕震动的零件就不行了,我就振坏过高频变压器,磁芯很脆弱的,小毛病变大毛病了

网友(2017-01-27):
汽油没试过,一般用自磨的扁刀在焊接缝敲打,若是剪线电源在输出孔里用卡簧效果都不错。

网友:
都是暴力,下次试试

网友:
在网上看到过想找官方换硬盘,就用过其中的一些方法,也类似监狱审犯人的,十八般武艺都拿出来了只要看不到外伤就行,

网友:
办法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7-02-27):
还有一法,有的类似手机电源的东东,用台钳对其宽窄两面挤压一下,通常就可“开嘴”了。

网友:
榔头斥候   或螺丝刀

网友:
我是直接用桌面虎钳挤压开裂的

网友:
超声波焊接外壳 是 我们平时用的手机充电器 那样的壳吗   我也经常拆 都是铁锤 敲裂开的

网友:
我都是毛巾包好,上大锤沿边搞定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2017-09-26):
有学了一招。改天试试

网友:
用一字起从电源插线口那里开始撬,分分钟就开了,外壳基本完好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好方法!原来汽油有这么一个功效。

网友:
我都是 锤子侍候

网友:
有空了试试看

网友(2017-12-10):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b胶粘  外观不怎么好看  还不怎么牢靠  有大神指点下么

有些塑料可以用丙酮

网友E:
y上述方法拆解国产电源外壳非常好,因为国产并且国内销售的电源外壳大多是再生料 也叫水口料做的,比较脆 。如果对付ABS+PC料做的带韧性的电源外壳 就比较困难,对付这种电源外壳我的方法是用塑料袋包好电源 放冰箱里冻起来 一天后拿出来用小锤子围着焊口敲一圈基本就开了 ,不要太大力 不然里面的电感会掉腿。 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y上述方法拆解国产电源外壳非常好,因为国产并且国内销售的电源外壳大多是再生料 也叫水口料做的,比较脆  ...

嗯,学习了,感谢

网友:
又学了一招,我是用橡胶把的改锥敲,敲笔记本电源时失败了。

网友:
我都是壁纸刀,平口螺丝刀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