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0万用表奇怪故障求教

楼主(2016-06-26):
今天调修一块1981年前后的MF30万用表,遇到奇怪的现象,请见附图,请教各位是什么故障,该如何调修?

楼主:
补充:直流1V档指针向左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直流1V档指针向左偏。

是换了档位就自动偏吗?我有2块MF30,没遇过这事!是否加了电流了?把电池卸了,再试.

楼主:
是换档位自动偏,未装电池,也未接表笔,也没有加强电流,是静态换挡,自动偏转。

网友:
没有电源也偏,奇了怪了,多次重复都是这样吗?

楼主:
是的,多次重复都是这样。

网友:
怀疑表蒙有静电

网友:
或者是表针太紧,震动后不能顺利复位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表针不紧,将表蒙去掉后,情况依旧。

网友:
以前我发过类似的帖子,不放电池指针也偏转。
不过我的不是30是368。把板子用水洗干净,放在太阳下面嗮干就好了。

楼主:
这个还没试过,一会儿洗洗看。难得还是静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试过,一会儿洗洗看。难得还是静电?

表筆短接能否排除?宜用無水酒精清洗。

楼主:
短接表笔故障依旧......
明天清洗表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