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号的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

楼主(2016-06-26):
我这个车的发动机曾经是可以烧92号汽油的,但是现在的新款车变成了烧95号汽油
所以很多车主会咨询究竟能不能烧92号汽油
我咨询4S店得到这么一个回答:可以用,但是,用92号汽油没有95号汽油耐烧
说用95号汽油虽然贵,但是就是正常油耗;92号汽油虽然便宜,但是不耐烧,油耗会加大
最终成本还是差不多。
我奇怪的就是,汽油标号不是抗爆性吗,这跟油耗有关系吗

还有就是,压缩比10.5的发动机,必须用95的汽油吗
因为我是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以前烧92号汽油时排放标准是国4
现在为了国5的标准,改用高标号的汽油了

网友A:
我的车用97的比93的跑的远一点 , 都是乙醇汽油。感觉劲也大点,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网友:
我的奥德赛,用同等价钱的92比95跑得远。但是用95劲会大点。

网友:
  93号汽油与97号汽油的真正区别一个貌似普通,但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解的问题。
首先,汽油的标号高低与汽油的质量好坏或洁净程度无关。
汽油标号的高低表示的是汽油辛烷值的大小。
因此,绝不能把汽油的标号与汽油的纯净度和质量混为一谈。以93号汽油为例,93号表示它的异辛烷含量是93,所以就以93号来命名,其他以此类推。
一般而言,异辛烷的含量越高,其抗爆性就越好。也就是说,97号汽油的抗爆性要比93号的好。
如果要想使汽油在燃烧室里燃烧后放出更多能量,就需要增大发动机的压缩比,以满足97号汽油抗爆性好的特点。
所以加多少号的汽油是要根据汽车的需要,特别是发动机压缩比等来决定的。在车辆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介绍。
  总之,要根据自已的车的发动机的压缩比来选择燃油,否则耗油会增加,同时用错了标号汽油对发动机也会带来损伤。

网友:
1.高压缩比的,必须高标号;

2.低压缩比的,也不一定就是低标号;

很多高压缩比的车,油箱盖贴着使用92号汽油的,一定要小心。以308和世嘉,301,爱丽舍,2008等使用EC5发动机的为例,压缩比是11:1,尽管电脑程序里有适应低标汽油的程序,但是是以牺牲有效功率,降功率运行的模式来执行的。损失功率大约在10%左右。

减少喷油+降低混合气浓度+延迟点火。。。。。。长此以往,点火线圈和火花塞经常挂掉。

所以神龙汽车的说明书上还有补充说明:为获得更好的驾驶乐趣,推荐您使用95/97号汽油。

类似的厂家还有一大片,特别是买了欧系车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网友:
油品的选择主要看压缩比 根据发动机选择合适标号的油才是最好的

网友:
个人感觉95和92每公里的油耗成本差不多

网友:
压缩比10以上选95号的,低了对发动机有伤害,低圧缩比选95号的浪费,不能有效发挥效能

网友:
关于国五(Ⅱ)排放的问题:
92#、95#汽油就是“国五汽油”的牌号,对应以前国四汽油93#、97#的牌号。
很多汽车包括高压缩比发动机的,在手册里都明确标示了最低汽油的牌号为“93#(92#)”,这些车是完全可以使用92#燃油的。
实际上,这些发动机无论在台架试验或是在实际路试时都是使用的“92#或者93#”的最低标号汽油,发动机的参数也是在使用这些牌号汽油之下标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低标号汽油的燃点较高标号汽油为低,在高转速(6000转/分)左右的区域容易引发发动机爆震。因此,如果经常激烈驾驶、经常使用发动机高转速的,还是使用95#高标号的汽油为佳。
普通使用的话,按手册所载的最低牌号汽油加注没有任何问题和不良后果,实际表现也基本么撒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用97的比93的跑的远一点 , 都是乙醇汽油。感觉劲也大点,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印象中,97号没有乙醇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