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是什么?介绍一下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16-06-27):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是什么?介绍一下各自的优缺点。向大家请教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小白,自己先在百度学习了一下。

网友A:
开关电源效率高,重量轻,节能省电,相对造价低,缺点是有干扰,
线性的电源除了干扰和噪声小之外好像没什么有点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效率高,重量轻,节能省电,相对造价低,缺点是有干扰,
线性的电源除了干扰和噪声小之外好像没什 ...

我感觉还是喜欢线性电源,就是太重了。

网友:
线性电源虽然重了些,但是它的干扰比开关电源小多了。

网友:
所谓“干扰”,其实就是不合格产品,不是开关电源自身的缺点。
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前后级加强滤波,用金属壳屏蔽,干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国人习惯,买东西要求不高,能用、便宜就行。
厂家生产当然要赚钱,控制成本,能省则省,以低价竞争。
想想厂家也可怜,一个防水摄像头用开关电源不到10元,不算材料费,一个人工费1天至少就要100元,……厂家如何生存。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吧,即便开关电源,也有品质高的,就是价格贵点。如果追求大电流,大功率,那还是开关电源能胜任,体积和价格方面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吧,即便开关电源,也有品质高的,就是价格贵点。如果追求大电流,大功率,那还是开关电源能胜 ...

我是用在车载台上的,所以咨询一下,感谢朋友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车载台上的,所以咨询一下,感谢朋友回答。

开关电源给车载电台供电没有问题,请看图:

这个电源05年开始给一台自制的50瓦U段射频功放供电,10A。后来换成这个50W车台,也是10A。用了十多年了,毫无问题。曾经旁边就摆着短波机,没有干扰。

开关电源体积小、重量轻,适合电台这种低压大电流负载。也曾经做了几个10A\20A的线性电源,体积比这个开关电源大很多,使用不方便,都被逐渐淘汰了。

开关电源给电台供电有个问题要注意,因射频功率很大,天线太靠近电源时可能会干扰电源的反馈电路,造成电压失控上升。最好再电源输出端并一只瞬态抑制保护管(这个管子其实很多车台里都有),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给车载电台供电没有问题,请看图:

看到了,后面的介绍很重要,我有时间链接看看,感谢回帖,辛苦了。

网友:
开关电源爱坏,不可以过载使用,干扰大。但是重量轻,效率高。工频的只要不超负载,电压合适。很少烧的。短时间可以过载使用,但是电压不稳压,随着输入的电压变化而变化。体积大,重。

网友:
开关电源可以降压,也可以升压,线性电源只能降压。
开关电源波纹大,线性电源控制速度快,波纹小。

网友: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各有优缺点,而且可以说开关电源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只是它们适合的场合不同。

楼主:
大家各抒己见,看后感觉大家说的都有道理,看起来开关电源可以代替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