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捣鼓,功率大管B极电压,求讨论赐教

楼主(2016-06-27):
(1)周末休息继续捣鼓功放(安桥A-819GTR)。机子到手能通电,继电器不吸合,打开外壳检查:L 声道的功率大管(大三肯A1170/C2774)已烧坏,再检查大/小的推动管,电阻都坏了。
(2)在更换好零件之后通电试机(此时还没有安装功率大管),在通电的状态下立马测量功率大管线路板上的B脚电压, 怎么会是0V呢?太奇怪了!按理论说:没装大管线路板上的B脚应该要有30V左右的电压才对,安装大管后要有0.6V才是正常的。
(3)在思前想后,可能是因为没有大管的原因吧!炸就炸吧!于是安装好大管,准备好表笔测量B极电压,在按开关的一刻,心扑通扑通地跳!紧张啊!通电了!看表显示0V   麻痹!什么问题?继电器又能吸合,接上喇叭试听:声音沙哑失真,没起到放大作用,拆下大管继续试听,声音还是一样沙哑失真!
(4)从刚才通电试机已表明白,功率大管根本就没有工作。到底声音沙哑失真问题在那里?已确定前级是好的,继续查~~~~~~~~~~~~~~~~~当中的折磨就不说了。查到小推动管B649/D669竟然装反了!麻痹!!!这什么技术啊?
(5)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了!仔细检查过没问题通电测量B脚电压(还是没装大管),通电有64.5V电压,与主电源电压正负65V相等,而这个B脚64.5V的电压会慢慢的下降到1.5V,不稳定,会在1.5V~~64.5V之间跳动,如果这时安装大管是肯定的烧啊。自己还是不相信,装好大管试听,声音正常呵! 几十秒钟后听到一声爆响, 完了完了!大管没了。
(6)炸完大管后,继续换好各个零件,再通电测量B脚电压,仍然是一样,为了这个问题昨晚搞到半夜1点多,搞不好,也想不明白,为什么B脚电压会这样?

网友A:
好好检查与b极关的电路,肯定电路有问题,要不电压是不会这样变化的,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与b极关的电路,肯定电路有问题,要不电压是不会这样变化的,祝你成功!

谢谢光明兄弟!路~~~必须是光明的! 因为也烟花过了

楼主:
为了防止烧坏原装好的管子,在通电试机都是用国产普通的管子,待电路正常稳定后再装回好管。

网友B:
功率管烧了,推动管和静态偏置电压三极管也不能幸免的(散热片上的小三极管),按现象这个三极管坏的多。要认真检查各二三极管有没有损坏再通电才对。还有原机推动管出厂是是不会装反吧,会不会被维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烧了,推动管和静态偏置电压三极管也不能幸免的(散热片上的小三极管),按现象这个三极管坏的多。要 ...

该检查的管子,电阻都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小推动管是我装反的(已更正)。机子到手时线路板是原装无修的。只是换过几个小灯泡。

网友C:
清除完坏的零件后,请通电小心测另一没问题的声道的所有电压作为标准,再核对坏的那声道,

发现有异常,再发帖把新发现情况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除完坏的零件后,请通电小心测另一没问题的声道的所有电压作为标准,再核对坏的那声道,

发现有异常,再发 ...

对比过了,问题就是在功率大管B脚的电压?检查到照片中的B649/D669小推动管C极没有正常的电压。试断开了B649/D669小推动管C极测量没有电压,到这里就搞不明白为什么小推动管C极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比过了,问题就是在功率大管B脚的电压?检查到照片中的B649/D669小推动管C极没有正常的电压。试断开了B ...

这样要测推动管两B极电压,看两推动管是否没有电流,如B极有600mV左右电压,看推动管C,E极上的各

电阻是否烧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要测推动管两B极电压,看两推动管是否没有电流,如B极有600mV左右电压,看推动管C,E极上的各

电阻是否 ...

B649/D669推动管的B/E极均有正常电压(对比过正常的声道),电阻没问题,就C极没有电压,就不明白这个C脚电压由那里控制所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B649/D669推动管的B/E极均有正常电压(对比过正常的声道),电阻没问题,就C极没有电压,就不明白这个C脚 ...

你所说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因为是对比正常声道测量出来的电压相同,所以就没记住,好像是64V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对比正常声道测量出来的电压相同,所以就没记住,好像是64V吧

这个是B/C极,是极没用的数据.一边电源64V,一边60V,机子也是不会失真的

你再看一次;是B/E两点间的毫伏级的精细测量,这个才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B/C极,是极没用的数据.一边电源64V,一边60V,机子也是不会失真的

你再看一次;是B/E两点间的毫伏级 ...

现在没有失真了,但是功率大管的B脚电压不正常,不敢再安装大管试了

网友:
找个参老电路分析一下吧,老机子电容的故障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B649/D669推动管的B/E极均有正常电压(对比过正常的声道),电阻没问题,就C极没有电压,就不明白这个C脚 ...

重点检查R543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失真了,但是功率大管的B脚电压不正常,不敢再安装大管试了

为什么请老兄您测一下两个大管或推动管的B/E极间mV级电压都那么困难?看来我早不应多管娴事

真是自讨没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请老兄您测一下两个大管或推动管的B/E极间mV级电压都那么困难?看来我早不应多管娴事

真是自讨没 ...

实在对不起兄弟!这几天都在忙工作,把你指导点方法给忘了,今晚抽时间再弄弄。实在抱歉 。上班族,请见谅。

楼主:
    在7月6号工作总算忙完了!   接下来就是继续安桥A-819GTR功放的捣鼓!   细心熟读各位坛友师傅们指点的方法后,又开始动手!首先按照这个方法:没装功率大管时在线路板的BE极并接一个1W100欧电阻,在通电立刻测量其两端电压:A管和C管都是3.5伏,而且C管并接的电阻在大约1分钟后冒烟。对比了正常声道4.7伏,相差了1.2伏,   电路绝对还有故障。

     折腾啊! 对比过正常声道的各个零件,没找到问题。百般无奈之下,赌吧!再装功率大管赌一把。安装好大管通电观察,继电器吸合,未发现零件有冒烟现象,迅速测量了各电压:中点0.1伏,A管B极0.57伏,C管B极0.54伏。 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A管0.52伏, C管0.3伏。 此刻问题来了,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的电压就像秒钟似的,不断的上升,如果此刻不切断电压,绝对的烧管。果然!嘭的一声,保险丝爆了。功率大管烧了,测量其他零件没事喔!   只是烧了功率大管!

     经过几次烧大管,该好好的思考了。先抽根烟压压惊!查百度,参考其他资料,维修经验:怀疑静态电流不稳定导致烧管,就此认定一个零件,就是R538的10K可调电阻。拆下测量10.2K,再旋转几次测量,能起到调整阻值作用。想到这种可调电阻的原理和音量电位器一样,会有接触不良。手上没有此阻值的,只好试着用WD40防锈剂清洗。将此电阻安装好,再接好功率大管,通电测量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电压0.33伏,继续观察,1分钟无多大变化,只是偶然会跳到0.35伏,几分钟过去了,此电压仍然稳定在0.33伏左右。   接好音源,音箱让他唱着,一张碟片播放完了,没有烧管。用手摸散热器只是微热,不对啊!看这机的设计应该是属于甲乙类啊!播放完一张碟片散热器应该要有点烫手?是不是静态电流调得太小了?

      试着将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电压调整到0.81伏后试机,试听半小时后用手摸散热器有点点烫手了!朋友到来约出去玩,   也好!关机出去玩了!两个小时回来再开机,正常出声!   两首没播玩,嘭!保险丝又爆了!肯定的大管没了   根源已经知道了,就是R538的10K可调电阻不良导至老是烧管,但这次是将电压调高导致烧管。

      再次请教各位师傅,这机子的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电压需要多少伏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请老兄您测一下两个大管或推动管的B/E极间mV级电压都那么困难?看来我早不应多管娴事

真是自讨没 ...

重新发贴了!请兄弟指点!有不对的地方请兄弟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发贴了!请兄弟指点!有不对的地方请兄弟指正!

因精神欠佳,几天没上网,看到你的上帖的操作,已经开始抓住B极电压mV级的检测这条纲了,

很是值得庆贺

今天眼不太疲劳,也就看了一下电路板,现讲一下个人意见 ; 你只是换了2W级的推动管,而问

题仍旧发生.说明接触不良的问题在2W级推动管之前,所以仍要向电路前方推进,才能彻底解

决突然爆管问题

顺着电路,找到前面是Q514管,如果是业余的新人DIY,这个管的焊接还可以给个五十九分,作为

功放级的B极---B极控制管,这个管的焊接是完全不合格的,很可能就是这个管的B极没有焊接

金属间形成分子的接触,而或B极脚上〝生长〞了氧化层,而导致多次爆管事故

上帖你提到,把可调电阻清洗后,开机正常,只是偶有电压跳动,  说明大量的冷焊己解决,可能还

有少量冷焊

接着,你做了一个极不理智的动作; 把5W/0.47欧水泥电阻的电压调为0.8V,这是一个极错误的做法,

首先;这个电压你应参考另一路没毛病声道的电压而调整.而不应该闭门造车,自已盲目整定 个电压值

因为从照片看,  一;你的机的散热器的厚度不具备甲类的传热厚度及总散热面积.二;Q514

和D500的夹持没有能合乎甲类机对功放管的热传导修正时值

所以提出几点很个人的意见 ;A把Q514换成你换出的D669,原地焊Q514,但必须加粘上

导热硅脂,确保散热器温度能及时传到Q514,D500应焊出来重新打磨去脚的氧化层,重新焊接,并也应

涂上导热硅脂还不够,要尽量紧贴散热器.10K可调电阻调到在5W0.47欧电阻上电压与另一声道一样后,应换

成固定电阻,以保证W40蒸发了二三十天后再生锈导电不良,再次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精神欠佳,几天没上网,看到你的上帖的操作,已经开始抓住B极电压mV级的检测这条纲了,

很是值得庆贺: ...

       小弟在次真心的很感谢“shiuyipyuen ”兄弟在身体不舒服还指点我修这垃圾功放!在 你指点得很详细! 下班后回去再仔细检查各细节,当中的各种做法,电压先做好笔记,过几天待你身体好了再重新发贴。
        对昨天发布的贴子更正:昨天发布的贴子提及问题是R声道,也就是机子到手时都正常的声道。   之前开贴求帮助的是L声道。     现在成了之前坏的声道(L)修好了(包括昨晚将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电压调整到10毫伏都没事)。  反而之前一直正常的声道(R)烧了三次管(5W0.47欧水泥电阻两脚电压调整到4.1毫伏都会烧管)。

网友:
仁兄维修中写帖要紧记读准数字表的电压单位,否则让人无所判断,希从此以后能成为良好习惯

例如前些帖,5W0.47欧水泥电阻所出现电压为 ;0.52V     0.32V     0.81V.   我完全没法猜到这个0.47欧是何物.

但上帖5W0.47欧水泥电阻所出现电压为x  mV级,我才松了一口气,因前后帖在相同电阻上电压差400倍,

这帖就很难读懂.

加上首帖有惊人的地方 , B极电压〝不稳定,会在1.5V~~64.5V之间跳动,〞及C极电压为零!?!?

这些都是令我冒冷汗的数字,这错误位数与机坏时惊人电压混合,希里糊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次真心的很感谢“shiuyipyuen ”兄弟在身体不舒服还指点我修这垃圾功放!在 你指 ...

那两声道都要按22#重新焊好所提有关零件,不能偷赖少焊一个半个零件,否则又再〝爆管无疑〞

因自己从事质量检测工作,积累大量数据,证明无论是在日,美,东南亚的不同国家的焊接生产线,

无论是地摊货十元一台机或上万元一台超级功放,只要放在大气层里,到十六/十七年,而冒出冷焊点

是必然的,不能说当初生产时工艺流程/焊锡温度/焊药配方有问题.冷焊只决定使用/储存环境!!

所以按22#重焊这台六七次爆管,两声道都出事的机是最彻底的了结.

补充一下  ; 调整5W0.47欧电阻上的电压严格不能超5mV,否则又会在热检测,热传导,散热器承受功率

问题上,而不是在冷焊问题上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声道都要按22#重新焊好所提有关零件,不能偷赖少焊一个半个零件,否则又再〝爆管无疑〞

因自己从事 ...

嗯!嗯!“shiuyipyuen ”兄弟这么晚还没休息!要注意身体喔!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方法处理各部位细节。到时再重新发贴!

楼主:
几天时间过去了,在这几天里还是在捣鼓,调试这台机子。“shiuyipyuen ”兄弟指的方法很有根据,也依照他的方法重新理顺电路! 首先收拾清洁好工作台,以免在捣鼓时出现碰撞,断路,避免烧坏零件。

楼主:
拆下烧坏了的功率大管(A1941/C5198)。

楼主:
用拆机的电源线剥了皮,当作吸锡线使用。把焊点残留的焊锡吸干净。

楼主:
用酒精和棉签清洁干净焊点!

楼主:
清洁完焊点后,检查其他零件有没有烧坏。确定没有坏件,把C1815偏置管子涂上导热硅脂,安装好通电测量B极电压。  这两个B极电压会慢慢降到20伏左右。

楼主:
于上述,B极电压无问题,即可安装功率大管。安装好功率大管后通电,再测量5瓦0.47欧电阻两端电压(在此称这个电压为静态电压),测得左右声道的静态电压不一至(相差2.6毫伏),通过可调电阻将其电压统一调整到4.2毫伏。空载通电几分钟并观察静态电压,没发现变化。 重新接好信号,将音量调至52的位置试听一个多小时未出现问题!

楼主:
接着上面试听一个多小时,将输入,输出信号切断,再看静态电压 ,R声道7.1毫伏,L声道还是保持在4.2毫伏(这两个电压忙了拍照片)。于是调整R声道的可调电阻R638,使其电压降到2毫伏。L声道也调整到2毫伏,继续试机,大约半个小时再次将R声道的功率大管烧掉。

楼主:
图片流量用完了!如明天有时间就继续发帖,因为今天晚上要回老家(广西)几天。

楼主(2016-08-05):
回来几天了,这几天都在试听这台功放。接着33楼的故障将坏的零件换好后,测量各电压没问题后,确定R638可调电阻存在很大问题,决定将其换掉,由于手上没有10K的,拆了个4.7K的代换。换了此电阻至今一个礼拜左右没有出现烧管!

楼主:
        在捣鼓前为了防止烧掉原装管子,都是用国产便宜的管子调试,而且左右声道用的对管不是同一型号,也不同牌子。为更好的调整各电压,将左右声道换上同型号,同牌子的对管,但是出现个新问题:在同型号,同牌子的对管时(A1294/C3263),出现左右静态电压不一致,R声道2.0MV  ,    L声道5.3MV ,调整L声道的可调电阻最小能调到3.1MV(已经调尽了)。而R声道可以调到0MV 。
        再将L声道的对管(A1294/C3263)换成 (A1941/C5198)时,静态电压就可以调整到0MV。真搞不明白!    左右声道同型号的对管静态电压不能调0, 左右声道不同型号的对管静态电压就能调0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捣鼓前为了防止烧掉原装管子,都是用国产便宜的管子调试,而且左右声道用的对管不是同一型号,也 ...

。。。。。补会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声道都要按22#重新焊好所提有关零件,不能偷赖少焊一个半个零件,否则又再〝爆管无疑〞

因自己从事 ...

兄弟!你好!我回去老家很长一段时间了,已回来广州好几天了,在这几天都试着这功放,到目前都没有发现烧管,应该稳定了。    但是发现个新的问题,看36楼帖子,请兄弟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我回去老家很长一段时间了,已回来广州好几天了,在这几天都试着这功放,到目前都没有发现烧 ...

一 ; 我一再强调 ; 调好后,不许争议/不能有异议的是 ;  可调电阻必须换成固定电阻,没有调准的那

数值实可多个电阻并/串校准, 而从始至末,你都用大功率管的烧毁这个残酷事实来反复/不断重复这

一点.

二 ; 我已在上面告诉您 ; 你的散热器厚度/型状模式己决定你的发射极电阻不要试图调到一二毫伏

以上,否则就会出现过某个时间段又烧大功率管的重复问题

你后段的偿试并未出现新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只是重重复复以上两点问题。请您小心读本帖,透彻理解

勿又再重复,例如把发极电阻又调到五/七毫伏,又说多少小时不烧管,但多少天后又烧了,又发帖,您多少

小时未烧管,是你不象专业测试那样输入正弦波,测量着输出端的标准负载满功率测试那样的测量手段,

而不是你调到五/七毫伏这样违背你的散热器 热阻的调试是正确的,你一定要正视,虽然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人用热阻的概念去说服改甲类/甲乙一类的网友,这是新鲜话题,但请您相信我的劝说是科学的,而且

我是专门为散热器热阻/温升问题作过多年数据测试的.才敢看了你的照片,下这个数据

          而关于平价管子的诸多技术指标问题我无心评论 ; 一分线,一分货. 厂家出厂分类的测量仪器不是

装样的,你想你的机子有最稳定的工作,最小的失真,没有理由选最平价,最不负盛名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