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34单端4脚接法的问题,海版、白版请进

楼主(2016-06-27):
EL34单端电路4脚有好几种接法,请教有什么异同?那一种方式音质和输出功率是最佳的?谢谢

网友:
我正准备做这个单端,期待答案!

网友A:
图1、2是标准接法,图3、5是三极管接法,图4是超线性接法。标准接法功率大,三极接功率小,音质方面爰好不同有人喜欢标准接法,有人则喜欢三极接法。超线性接法功率比三极接法大,接近标准接法,声音也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2是标准接法,图3、5是三极管接法,图4是超线性接法。标准接法功率大,三极接功率小,音质方面爰好不同 ...

标准接法,4脚直接B+和接降压端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一般是4脚G2电压要低于3脚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做单端不如推挽

单端的线条感和偶次谐波比推挽好,推挽功率比单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4脚G2电压要低于3脚A

4脚电压的选取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4脚电压的选取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性?

不论是三极管和是超线性最好都要串联一只100-330欧的电阻,标准接法功率最大但是G2电压远低于3脚屏极A

网友D:
图1、图2是EL34单端标准接法,图2屏压高输出功率大,效果较好,适合初学者制作。图3图5三极接法,阻尼系数大,输出功率小。图4为超线性接法,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高。

网友:
三楼老师和十楼白版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网友:
其实el34 3极接法我觉得最好,直接声音和300B 1样了,还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1、图2是EL34单端标准接法,图2屏压高输出功率大,效果较好,适合初学者制作。图3图5三极接法,阻尼系数大 ...

谢谢白版,图5把4脚100欧直接B+功率会大一些吗?阻尼会不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