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犟,三更半夜修电视,呵呵

楼主(2016-06-27):
一台长虹29寸电视机,好多天没有看了,晚上那会想看看新闻,一开电视,哎我去了?不开机了?咋回事呀,原来好好的呀?

犟劲上来了,黑天也打开看一看咋回事!拆开一看里面的灰尘那叫一个厚啊!毛刷加气泵一顿吹,总算可以看见元件的模样了,不开机,毛病应该出在电源部分,仔细看电源板有一处高温烧糊的痕迹,(不懂那个黑色三脚的元件叫什么,看下图)把板子拆先来看背面,三个引脚都开焊了,补焊后试机,恢复正常!呵呵,还好毛病不大。

网友A:
这个元件开焊不会影响电视机开机,它只负责电视机开机自动消磁作用。
补焊了它,可以开机了,是因为你打扫灰尘或者拆动电源板的原因,现在暂时可以开机了,要不了多久,故障还会出现。因为你根本没有查到是哪个元件的影响。

网友B:
12Ω,耐压270v的消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Ω,耐压270v的消磁电阻

谢谢指教

网友:
里面两个电阻,一个是负责消磁线圈的电流开关作用,应该是正温度系数,温度升高阻值接近无穷大。常见12Ω、18Ω、27Ω和36Ω几种,一个是给这个开关电阻负责加热的以保证其在电视机开机消磁后消磁线圈内只有很小的电流,不要持续消磁,使消磁电路近乎关闭状态。

网友C:
不能开机与那只三脚元件无关,估计还会出不开机的故障。

网友:
先看看吧或许电路与此点相连的呢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D:
今天遇到的都是奇葩故障,消磁电阻根本和开机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开焊不会影响电视机开机,它只负责电视机开机自动消磁作用。
补焊了它,可以开机了,是因为你打扫 ...

赞同。。。。就算是把它卸下来也不影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开焊不会影响电视机开机,它只负责电视机开机自动消磁作用。
补焊了它,可以开机了,是因为你打扫 ...

电视机的原理我根本不懂,只有一点点的电子常识,呵呵,还补焊了一下通往显像管线圈连接线插座的焊点,不开机应该这个焊点没关系吧?情况就是这些,其它的没动,大家说不开机和那个消磁电阻开焊没关系,但是焊了这两个地方后就好使了????????应该和灰尘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吧?虚焊问题,在你除尘翻动板子的时候又连上了,这个毛病不久还会复发,消磁电阻虚焊是不 ...

我对电路不是太懂哦,也许是你说的那样,故障还存在,看一看坏了再说,呵呵

网友F:
这个元件开路了会不开机?好像只会花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开机与那只三脚元件无关,估计还会出不开机的故障。

哦,是这样啊,那你估计毛病出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元件开路了会不开机?好像只会花脸吧

我不懂啊,拆开吹尘补焊后就好使了?你估计毛病出在哪???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有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的都是奇葩故障,消磁电阻根本和开机无关。

你还遇到什么奇葩故障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的都是奇葩故障,消磁电阻根本和开机无关。

如果消磁电阻短路,与开机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消磁电阻短路,与开机有没有关系?

如果短路,那保险丝还能正常吗?

网友H:
先全部对电路板的所有焊点进行补焊一遍再说吧。

网友I:
这款机松焊的地方多 ,能用就先用吧 。 再出问题 ,全面补焊才持久。

网友J:
老长虹,波峰焊,焊点单薄,消磁电阻脱焊和不能开机扯不上半点关系,个人经验建议还是老老实的把所有焊点都补焊一遍吧。。

网友K:
该元件是消磁电阻,焊了一下就开机,根本问题应该还没有解决。如果消磁电阻内部PTC片破损短路,引起保险丝烧坏,更换该元件和保险丝后,应该能开机正常故障排除,如果仅仅焊了消磁电阻引脚就能开机,可能故障没有根本解决,还有别的地方虚焊,用手拍打机壳应该还会关机。

网友L:
有个性,看图照明灯挺亮的...

网友M:
建议全面补焊,电视老了,有可能会焊了这里脱那里,我现在修电视不管什么毛病先补焊,后检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那你估计毛病出在哪呢?

电源部分的问题,仔细补焊一下。

网友:
这个是消磁电阻,这东西不影响开机啊,应该还有其它开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全部对电路板的所有焊点进行补焊一遍再说吧。

没用全部补焊呀,现在好使,没有必要全部补焊吧,原厂的焊点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款机松焊的地方多 ,能用就先用吧 。 再出问题 ,全面补焊才持久。

是吗?我看大部分焊点焊的都比较好,焊锡挺亮的,还补焊了一下线路板上接荧光屏线包的一个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长虹,波峰焊,焊点单薄,消磁电阻脱焊和不能开机扯不上半点关系,个人经验建议还是老老实的把所有焊点都 ...

焊锡是薄了点,不过锡的质量看着挺好的,要是全部补焊一遍的话,半卷焊锡都不一定够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该元件是消磁电阻,焊了一下就开机,根本问题应该还没有解决。如果消磁电阻内部PTC片破损短路,引起保险丝烧 ...

还补焊了一下线路板到荧光屏线包的一个焊点,应该和这个焊点也没有关系吧,开焊的也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个性,看图照明灯挺亮的...

100度的工作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全面补焊,电视老了,有可能会焊了这里脱那里,我现在修电视不管什么毛病先补焊,后检测问题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修不好睡不着觉

差不多吧,等不了明天,呵呵

网友:
应该是某个大功率元件虚焊或者脱焊,可以使用放大镜逐个仔细查看值得怀疑的元件焊脚,应该能查出来,不然以后还会出故障。

网友O:
不开机和消磁电阻无关,消磁电阻断不影响开机,会使屏幕图像色彩不正常,消磁电阻虚烧保险。可检查线路板是否有虚焊点。也可观查几天,等故障出现在修理。80年代同事一台黑白电视机无光无人拿厂让我修。电视机无规律出故障呼好呼坏不好检查。有时修半截自己又好了。最后怀疑调整管不良换个调整管后故障彻底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开机和消磁电阻无关,消磁电阻断不影响开机,会使屏幕图像色彩不正常,消磁电阻虚烧保险。可检查线路板是 ...

时好时坏的毛病确实不好修,看来您是修理家电的老前辈吧?

网友:
按照楼主所说应该是补焊了视放电压的引脚

网友:
你的电视脱焊还好龙好了   我的电视脱焊龙好了  盖盖子 又出问题一晚上没龙好  第二天才搞好去了10钱材料

网友:
成年积垢灰尘对正常工作会有影响,特别是在潮湿大的环境下。
积垢灰尘在潮湿的环境下会引起旁路、短路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能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可能是拆机装机导致暂时性接触良好而已吧

网友P:
应该重点补焊电源开关变压器,电源开关管,高压包,行输出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P:
应该重点补焊电源开关变压器,电源开关管,高压包,行输出管等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再坏再说吧,谢谢

网友:
5楼正解     还是好好的查一下      实在不行   电源部分就都补焊一下

网友:
  这个黑色方形的元件中消磁电阻,是一种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当这个元件发生故障开机时就无法对彩色显像管的阴罩板进行消磁处理,这时彩色电视机显像管屏幕上出现色度不纯的图像,但并不影响到其他电路工作,这时彩电仍然有声,有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机的原理我根本不懂,只有一点点的电子常识,呵呵,还补焊了一下通往显像管线圈连接线插座的焊点,不 ...

我没记错的话 座上应该有一中压...

网友Q:
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完全正确

网友R:
还是见好就收吧,不懂修电视的人。现在能看就看,以后坏了再说,说不定到时电视该扔了。

早期有过教训:34寸高清开机有点模糊,学着用酒精清洗电路板高压座,洗完不亮了,不会修。查看电路板几处管脚开路(都是发热处),焊接好,亮了。看了一会心不甘,要彻底清洗一次,耗费半筒电子清洁剂,洗完了彻底不亮了,,,折腾,,,彻底,,,,,,当废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是见好就收吧,不懂修电视的人。现在能看就看,以后坏了再说,说不定到时电视该扔了。

早期有过教训: ...

还是你厉害!呵呵

网友S:
你好,你前面说的有补焊消磁电阻和偏转线圈的插座,要是马上能开机我看基本上好了,偏转线圈,行场任意一组脱焊都会进入保护状态,要是行管脱焊会烧行管,推动级不正常也是烧行管,除非灯丝脱焊,补焊了会好,要是再出现故障重点检查电源+B。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好,你前面说的有补焊消磁电阻和偏转线圈的插座,要是马上能开机我看基本上好了,偏转线圈,行场任意一组 ...

看来你比较有经验啊!应该对电视机了如指掌吧,以后遇到不懂的一定想你请教!

网友:
大家说的都是“估计”,也许就是与他有关,比如PCB呢,现在好了就是好了下回坏了再说。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热了开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比较有经验啊!应该对电视机了如指掌吧,以后遇到不懂的一定想你请教!

您客气了,相互学习吧,我只是维修电视机十几年而已,刚改行没多久还记得怎么维修,现在维修业不好了,最近才注册的矿坛无线电中毒上瘾。

网友T:
这种型号的电视我也修过  ,很有意思    ,原来是行部分出了问题    ,换了两次行管后,用了快一年,之后报修说是不通电   ,开机果然不是行管坏的声音   ,而是没声音    ,就不启动   ,检查+B,发现保险电阻烧断   ,换后一切正常   ,3个月后   ,再次报修   ,这次严重指示灯都不亮了   ,开机 发现电源部分问题严重  ,换了几个电解电容后圆满解决问题    ,之后用了 一年   ,最近图象场又打不开了   ,研究认为场块坏了   ,换后又成功解决问题   ,对于这种电视   ,我认为还是有点意思的   ,此型号电视   ,相当耐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种型号的电视我也修过  ,很有意思    ,原来是行部分出了问题    ,换了两次行管后,用了快一年,之后报 ...

你这台电视机确实有点意思!没少折腾啊,电视的主人也够执着的了,呵呵

网友T:
没办法   ,要不是他们缺钱   ,早让换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没办法   ,要不是他们缺钱   ,早让换主板了

对修理师傅而言,能找到故障所在,会有一种成就感!

网友U(2016-08-01):
修电视机软故障(开机有时能工作有时不能工作问题?)是个细活!一般都是从电源开始,一次侧、二次侧等(其中+B点电压稳定很重要!)补焊大电流、高电压处电路板,大块的补焊也很重要!我修电视的故障,原则是,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其中电解电容使用10年以后漏液、干枯容量减小比比皆是!……既要理论,还要实际动手经验!望多多交流,互相促进!

网友:
消磁电阻虚焊确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跟有些电视一样,属于拍一拍就好了,上周去外地表哥家,他家的29的CRT电视就需要经常地拍一拍。

他们 ...

换新的不是修理工的性格,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U:
修电视机软故障(开机有时能工作有时不能工作问题?)是个细活!一般都是从电源开始,一次侧、二次侧等(其 ...

我是业余选手,和你专业的不能相提并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纯平电视片  开机显示画面很花  要开很九才会慢慢清楚是什么原因

俺遇到过,福日 的21寸的鸡鸡,换过显像管座子,就好啦-------老师教的

网友:
不了解这些老电视机的原理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的一台夏普组装电视机,至今还能正常工作,27年了,除了25年前送厂家换过一个显像管外。

谢谢大虾的回复与分享!夏普机(所有的老式的日系的电视机)质量的确不错,我认为2000年之前的20寸以上CRT都值得好好研究和维修,国产机也有一些精品(比如老式长虹机)!虽然CRT维修已经是夕阳产业,不过其中涵盖的很多电子电路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等都值得搞维修的人好好学习和掌握,望多多交流,互相沟通,促进提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选手,和你专业的不能相提并论呀!

现在的业余就是以后的专业!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在矿坛我也只能是个业余的维修工,“高大上”的高手大有人在,只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更新自己的新知识性技术和技能,大家都可以成为高手!

网友U:
引用 楼主:
换新的不是修理工的性格,哈哈哈

修修更健康! 这关乎“技术”的问题,动不动就换新不是干这一行的料;也关乎低碳环保,变废为宝!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U:
修修更健康!  这关乎“技术”的问题,动不动就换新不是干这一行的料;也关乎低碳环保,变废 ...

网友:
这个消磁电阻开焊不会影响开机的

网友:
小方法就可以把大事办了,就是需要这种效果。

网友:
又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