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用的10.7M的陶瓷滤波器,一般是多少带宽的,带宽窄的好还是宽的好??

楼主(2016-06-28):
收音机的10.7M的三脚陶瓷滤波器坏了,准备买几个,可是X宝搜索了一下,

发现同样的10.7M滤波器,有多种带宽的卖,比如:

180K、230K、280K、320K的各种带宽,

不明白的是,收音机的陶瓷滤波器是用什么带宽的好呢?

而且买得最多的是什么村田牌子的,是不是这个牌子的才特别呢?

纠结了,我到底该买哪一种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发现有同样频率的晶体滤波器,

也是三个脚的,就是普通晶振金属壳的形状,,

是否可以直接卖回来代用陶瓷滤波器呢?性能有提升吗??

请教有经验的.有技术的高手解答。

网友:
带宽宽一些,音质肯定要好一些,但是临频道选择性会变差一些。

我觉得如果只有一级中频滤波,选择280khz的比较合适,220khz有些勉强,180khz的太窄了,随选择性变好,但是听感会变差。
如果是两只以上的陶瓷滤波器串联,选320khz的比较好,多级串联,带宽会下降。

至于金属封装的10.7mhz晶体滤波器,也有很多种,但都是带宽小于15khz的,一般FM通讯用的窄带调频,带宽大约15khz,SSB单边带的带宽2.4-2.7khz,cw等幅报用的500hz左右。

淘宝上的10.7mhz铁壳封装滤波器,基本都是窄带FM用的,带宽15khz。不能用作普通宽带FM广播。

网友:
要多收电台,用180K带宽的吧,最好做两级以上中放,效果杠杠的

网友A:
需要跟卖家核实一下,他的陶滤带宽是多少分贝标准,最好能看到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国内调频广播技术规范是中频+/-75KH频偏。

网友:
这种滤波器很便宜,楼主何不多买几个亲自实验,这里怎么问也得不出自已实验的结里!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研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跟卖家核实一下,他的陶滤带宽是多少分贝标准,最好能看到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国内调频广播技术规范是中 ...

你理解错了,嘿嘿。。。中国的FM广播频偏是75khz不假,但是频偏不等于带宽,一般带宽在200-300khz。

《单声道调频广播信号的带宽为180k Hz,监测设备的接收带宽应≥180k Hz;而立体声调频广播信号的带宽为 256kHz,监测设备的接收带宽则应≥256kHz,》

-----------这是我从网上抄来的。我记得我以前教科书上也是这样讲的,大家如有疑问,可以翻一下,以前的《高频电子线路》教科书。

所以180khz的仅仅适合单声道FM广播,立体声的带宽大于256khz,以保证立体声复合信号不会被中放切掉。所以选280khz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嘿嘿。。。中国的FM广播频偏是75khz不假,但是频偏不等于带宽,一般带宽在200-300khz。

...

实话说,75K频偏是我从信号发生器的刻度标线上看来的,还从没有实操过,在您的回复之前,我也不知道调频中放带宽究竟应该多少,现在搭车知道了,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网友:
你可以做两路哦,一路几个280/320的,一路180/220的,再加切换,最好装室外FM天线,你可以享受到更多FM接收的乐趣

楼主:
太好了,,,学习到了好东西

网友:
看干吗使用了,做二次变频收音机,要用带宽的,其余的用带窄的

网友(2016-11-22):
多买几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9楼的高见。现在高级的数控收音机都是可调中放带宽的。

网友:
很多收音机有宽带窄带切换,窄带适合串台时候用,但是音质变差

网友:
目前市面上,主要是朔封的陶瓷滤波器比较多,跟金属封装的参数效果一样。还防潮。实际使用中,金属封装屏蔽效果不明显,也可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