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前轮同时刹车不回,是总泵吗?

楼主(2016-06-29):
昨天跑着踩一脚刹车后就觉得车跑不动了,还以为忘了松手刹了,看看也不是。连踩几下刹车,抬脚的时候踏板上弹的力很小,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被踩下去没有跟着弹回来。
好容易二档到家,摸了下轮子 两个前轮滚烫,后轮温度正常。支起前部转了下轮子,要用挺大的劲才能转动,而且两边都是这样。
放了一晚没处理,今早推了下车居然好了,开了没几步踩一脚刹车又卡了,有一种刹车踏板不跟脚的感觉。
考虑两个前轮分泵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很小,总觉得总泵或者助力器这里可能有问题,但是踏板是能回弹到位的,只是回弹的力度小了。
请教:总泵和刹车踏板是硬连接的还是只能顶不能拉的结构?如果是总泵的问题该换总成还是只换维修包?

网友:
要么是总泵,要么就是真空助力器坏了。个人感觉后者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总泵连接的是真空助力泵,它俩之间是只能顶不能拉的结构.
刹车踏板连接的是真空助力泵,是硬连接.

就是说总泵压进去不回的话踏板也可以回位, 真空泵不回的话踏板也跟着不回是吧?从这一点可以判断故障位置对吗?

网友:
两个刹车分泵问题。主要是活塞生锈有异物卡住活塞回位。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总泵 不过有时候倒霉起来两条油管也有可能 (见过一例)

网友:
可以这样试,拆下刹车助力泵的真空管,原地刹车看脚感有没有变化,来判断刹车助力泵是否工作。个人经验,助力泵坏只会刹车重,不会发生卡滞。

楼主:
助力有效 踩着刹车发动车,明显感觉启动后踏板又下去一块。

网友:
估计总泵挂了,你可试着松开一个分泵的排气孔,踩刹车,松刹车,如果总泵不能顺利返回,那就是总泵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