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86型开关面板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6-06-30):
家装的时候,86型面板的翘板开关,是按键垂直位置的那种,应该是按下翘板上部是【开】,还是按下下部是【开】?------  (两地方控制一个灯的双控除外)

网友:
按下下部是开,反之是关。

网友:
这个按个人习惯和环境而定,没有统一规定。

网友A:
面板按键如有夜光点,以夜光点一侧按下为开,即通电,因夜间有萤光亮点好寻找,以电力控制板上的习惯,上开下关

网友:
没有通一规定。4楼的正解。不过提醒一套房子里要统一。我吃过药,买来的开关,有一个是相反的,按统一的方向是关,修灯,电了一下!

网友:
没有统一规定,但是最好一个房间内全部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按键如有夜光点,以夜光点一侧按下为开,即通电,因夜间有萤光亮点好寻找,以电力控制板上的习惯,上开 ...

我的习惯也是上按下为开------与电力控制板上的习惯同。多数开关的荧光都是在上面的。
最近从不同的网店上买来了三个不同的型号的86型五孔一开面板,荧光都是在上面的,但是上面按下之后都是【关】。(开关是单刀单掷,不是单刀双掷),那就是说明,这三个生产厂家都是以【下】按下为开。

网友:
  按下部是开(ON),按上部是关(OFF)。

网友B:
看来国家也没有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国家也没有个标准。

面板的这个国家标准是还没有看到过,只有【右边是火线,左边是零线】这个国家标准

网友:
墙壁开关的反正还关系不大,如果是五孔插座带开关,应该弄清楚插座里是否带电。

网友:
看 自己的 使用习惯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