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换手机USB接口

楼主(2016-07-01):
一个备用机USB接口坏了 充不了电 前天找了一个破手机拆了一个USB接口 今天动工开始  工具有烙铁一只   一根细针    一把螺丝刀   用时将近一个小时

网友:
变废为宝很好,大胆心细,赞一个!

网友:
哈哈,我也换过,直接用防风打火机给拆出来,然后清理焊盘,再焊上去

网友:
好样的!赞一个

网友A:
  尾插还是买个新的换上比较好。新的2块3块可以买到,可省下很多从料板上拆旧尾插的时间,也比较可靠。楼主用一根细针挑那几个小针脚吗?
自从换了自己的手机尾插,又为朋友换了几个,我也能熟练换这个尾插了 最后一只是朋友到手机店换尾插回来仍无法充电的,看样子新尾插是热风枪吹上去弄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插还是买个新的换上比较好。新的2块3块可以买到,可省下很多从料板上拆旧尾插的时间,也比较可靠。楼主 ...

天热 没有到实体店买尾插  网购一个也不划算 就拆了一个旧的   用针主要是焊接针座后怕有粘连 刮一下【用放大镜看  眼睛看不清楚 间隙太小了】   个人觉得用风枪 没有烙铁 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热 没有到实体店买尾插  网购一个也不划算 就拆了一个旧的   用针主要是焊接针座后怕有粘连 刮一下【用 ...

  用热风枪拆容易掌握。将尾插吹上去我试过一次失败了。这只小米在手机店也吹坏了新尾插。那5个针脚我是象焊密脚贴片集成电路那样焊的。引脚间多余的焊锡用烙铁头粘走,这个新头子要了我12块钱,粘锡效果不错。

网友:
精神可嘉     上回我的去手机换了一个    说要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拆容易掌握。将尾插吹上去我试过一次失败了。这只小米在手机店也吹坏了新尾插。那5个针脚我是象 ...

用风枪不会吹坏塑料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不会吹坏塑料座么?

  手机店一般拆和焊都是用热风枪,我拆用热风枪,焊用936烙铁,可保证尾插的针脚与铜箔贴合紧密,防止新尾插过热损坏。新手照我的菜方法还是比较稳妥。

网友C:
我的也是自己换,那是坏的时候去问维修店修,老板说要50元,一个尾插1块要50够黑的,就说不修了,网购了一个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自己换,那是坏的时候去问维修店修,老板说要50元,一个尾插1块要50够黑的,就说不修了,网购了一个 ...

简单的换尾插  难度不大   有点动手能力  用烙铁 很轻松   细心最重要  50元让自己赚 比 给别人赚了更好

网友D:
记得是在隔壁论坛里看到也是关于更换尾插的,方法是用斜口钳先把坏尾插分剪开来,然后再用烙铁将留在板子上的尾插尸体取下来,然后清理焊盘,最后上新的尾插,这个方法比较保险。楼上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是在隔壁论坛里看到也是关于更换尾插的,方法是用斜口钳先把坏尾插分剪开来,然后再用烙铁将留在板子上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7949-1-1.html
  我换自己的三星手机尾插发了这个贴。此前在这个版块有坛友发贴说用热风枪吹尾插很难吹下来,我见背面有一个主菜单键,如果尾插难以吹下来,主菜单键却先掉下来或者吹坏了麻烦就大了,就把尾插剪开了再拆。后来几只试过用热风枪拆,原厂无铅的不超20秒,手机店用含铅锡焊上的不超10秒就可吹下。

网友:
手艺不错。焊个座子不难,一拆一装就麻烦了。

网友:
绝对技术活,顶楼主!

网友:
自己拢还是便宜  焊的蛮好  接头买便宜  运费贵

网友:
买1到2只划不来

网友E:
刚下午还拆了一个座子。我都是直接烙铁烫座子外壳,几秒就拿下来

网友:
修这东西,焊料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下午还拆了一个座子。我都是直接烙铁烫座子外壳,几秒就拿下来

用低温焊锡的座子 可以   要是用的高温焊锡 这样拆不掉  我这个就是往焊腿处融了不少低温焊  才搞掉  拆旧的座子  直接都焊掉了 不用去堆锡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用铬铁很难弄下来。我都是用风枪吹下来,尾插基本报废。然后用铬铁焊新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