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吸锡器的问题。

楼主(2016-07-01):
     求教各位大神,为什么DIY吸锡器要到处找真空泵,很少见有人用热风枪的气泵改吸锡泵的啊。为什么呢。感觉应该可以啊,

网友:
真空泵能够直接形成负压,热风枪的气泵改吸锡器的话还要想办法实现负压功能吧?虽然本质上都是通过电机转动实现负压,但是真空泵相当于是成品,热风枪号需要对风枪改造才能实现负压。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A:
风枪的泵吹气还凑合,吸的话 负压不够,功率太小,你可以堵住进气口看看吸力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的泵吹气还凑合,吸的话 负压不够,功率太小,你可以堵住进气口看看吸力如何。

风枪的泵真空度搞不大,

网友:
真空泵效果当然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点明白了。看来还得是弄真空泵。弄不到就直接上压缩机了

网友B:
自己DIY吸锡器。最难的是吸锡头的DIY,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吸锡器。最难的是吸锡头的DIY,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已经在网上采购了黄花电热手动吸锡器,另外还买了发热芯加两根吸嘴,
还买了电磁气阀和二联油水分离器。以及一大堆接头。准备放假就开工。

网友B:
已经在网上采购了黄花电热手动吸锡器,另外还买了发热芯加两根吸嘴,
还买了电磁气阀和二联油水分离器。以及一大堆接头。准备放假就开工。

黄花的最小口径是1.2MM的,没1MM。有点大,吸集成电路有点不好吸,你试试就知道了,最好的吸锡口径是1MM

网友C:
买个拆机的冰箱压缩机改来用效果很好的,关键是便宜啊,一个拆机的大概5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拆机的冰箱压缩机改来用效果很好的,关键是便宜啊,一个拆机的大概50左右吧

已经买了。只是不知道需不需要加电磁气阀控制和气罐
最重要的是压缩机的出气孔怎么办总是有点喷油啊。怎么能不喷。又脏又怕喷光了油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网上采购了黄花电热手动吸锡器,另外还买了发热芯加两根吸嘴,
还买了电磁气阀和二联油水分离器。以 ...

哦,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学了到许多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只是不知道需不需要加电磁气阀控制和气罐
最重要的是压缩机的出气孔怎么办总是有点喷油啊。怎 ...

加储气罐可应付大流量负压的需要。
在非标准使用条件下,压缩机的出气孔喷油一般只能加滤网回收。因压缩机内为飞贱式润滑,出气孔喷油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储气罐可应付大流量负压的需要。
在非标准使用条件下,压缩机的出气孔喷油一般只能加滤网回收。因压缩 ...

哦,谢谢。如果不加气罐的话,是不是压缩机一直开着直接吸。还是加个电磁气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