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的北斗星 K14B发动机 早晨第一次点火 怠速不稳 再点火就好了

楼主(2016-07-02):
12年的北斗星  K14B发动机 早晨第一次点火 怠速不稳  感觉就像马上就要熄火了 关火 再点火就好了  每天都这样  ,以前有两次这种情况, 有时候还会走着走着还会熄火,每次最后的结果就是点火线圈坏了,提示缺缸,换点火线圈就好了  几个月之后又这样了,大伙有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1)发动机不工作,而点火开关长时间未关断,由于电流的热效应破坏了点火线圈中的线圈绝缘。
(2)发动机过热,线圈绝缘漆胶被烤化而失效。
(3)火花塞电极间隙过大,增加点火线圈的负荷,使高压线圈击穿,造成短路或断路。
(4)高压线断路,使产生的高压电无路可通,容易造成高压线圈被击穿。这时发动机不易起动,应检查高压线路是否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发动机不工作,而点火开关长时间未关断,由于电流的热效应破坏了点火线圈中的线圈绝缘。
(2)发动机过热,线 ...

这个是次要的   主要的问题是 每天第一次点火  都怠速不稳  关火 在点就好了

网友A:
哪你只有在第一次点火用检测仪检测

网友B:
我之前所有的摩托车和汽车,只要是高压包和火花塞任意一个损坏,都是把哥俩一块儿换掉!

火花塞坏了容易憋高压包,高压包坏了火花塞也快玩完了,没几个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所有的摩托车和汽车,只要是高压包和火花塞任意一个损坏,都是把哥俩一块儿换掉!

火花塞 ...

我 这次是都换了  点火线圈4个全换了  火花塞也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你只有在第一次点火用检测仪检测

这个没试啊  车都在家里  离修车的地方远

网友:
12年的车,应该还很好跑。
建议还是用电脑,检测一下故障码 !全面体检 。
如果,以经验来看,如你所说,高牙线圈的故障外,应该检查,清洗 V V T 阀 。
机油,是不是该换了 ?按说明书上的型号,换油。

网友C:
怠速马达和节气门清洗下,看下油泵压力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马达和节气门清洗下,看下油泵压力够不

我也怀疑是油泵的问题  或者汽油滤芯堵了  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