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线如换机? 线材调音的骗局点评

楼主(2016-07-03):
揭穿 HDMI 线的骗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324517/?t=467

对话音响发烧线材 - 我读书少该怎么玩线材?--- 我读书少您别耍我系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03540-1-3.html

线材调音的骗局点评
--- 点评枪文  [关于线材调音的“玄学”,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痛苦...有个烧友说他很痛苦,他家十多万的音响....某个频段好像有个驻波  [点评: 驻波可以用RTA软件测出来的]  ,那个邓丽君的嘴巴定位好象向左偏了30厘米  [点评: 这是耳屎或者两耳听力不平衡 ]  ,根本无法安心下来听音乐  [点评: 这是强迫症, 好嘛! ]  。有时我在想  [点评: 大师开始想了, 大师开始想了. ]  ......你看这个例子,听上去玩音响  [点评: 玩, 大师你就明说好了,不要扯上科学当垫背. ]  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情啊~

我觉得,玩音响最折腾的方面之一就是线材  [点评: 大师他家卖线材. ]  。在许多普通消费者眼里,玩线材已经是归类到玄学了。我们先听听DIY党  [点评: 相信科学的就是DIY党, 大师的信徒才配叫发烧友. 不知那生产厂家的工程师是什么党? ]  怎么说,虽然DIY党对一部整机最看重的是线路设计、工艺设计的合理性,但实践  [点评: 大师最看重实践了, 实践就好,千万别做ABX/双盲实验. ]  证明元器件质量和搭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声音走向。而接线是系统的组成之一,它们也是电子元件之一,既然相信电子元件的功用,为什么就不重视线材呢  [点评: 问得太好了, 你家线材的参数什么时候公布啊?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 外面那层航天级蛇皮是什么材料可以批露了罢。 ]  ?其实在DIY党眼里,的确是会考究线材的。那么,DIY党是不是见到好线材依然会推荐,买买买呢?非也……注意重要的转折语气到了  [点评: 大师他家卖的航天级线材来自51区外星科技哦,你知道金坷垃么,也是51区的哦.]  。

据我所知,DIY党的这种重视与HiFi论坛中的“咸菜决定论”的发烧理念是不同的  [点评: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大师别故左右言它好么? ]  。很多DIY党认为,现实中4N已经是能做到的工业批量产品的极致  [点评: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大师别故左右言它好么? ]  ,因为电解铜提存成结晶状实验品可以做到5N甚至6N  [点评: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大师别故左右言它好么? ]  ,但铜锭拉丝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电缆制造过程会与空气、挤压机械、绝缘物质密切接触,种种因素,如果有一根6N商品铜线可能因加工造价变成与金同价。因此所谓6N、7N纯属商家炒作  [点评: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大师别故左右言它好么? ]  。更主要的是,电子设备连线6N与3N不会造成什么明显影响。然后我们再看看比较理性发烧友是怎么理解的。虽然要承认99%后面的小数点位数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特性,但是线材的工艺结构的适用性搞错却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  [点评: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大师别故左右言它好么? ]  。

例如最大电流通量和适用温度范围、绝缘体的损耗和适用温度范围、电线适用频率阻抗等  [点评: AWG、线径、绝缘强度、是否阻燃、直流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互感系数、特征阻抗、速度因子...大师别故左右言它好么? ]
。任何传输线都可被看成是由电阻、电容和电感所组成的分布系统,由于存在电容和电感,所以传输电缆就具有其特殊的频率特性  [点评: 大师,传输线的特征祖抗和金属材质无关啊, 大师您真没读过书就当上大师了呀, 世袭的么? ]  ,即对不同频率的信号有不同的时延(也即所谓不同的传输速率)和呈现不同的阻抗,显然,这会使信号产生一定的失真  [点评: 大师您撸出来的新理论惊天地且泣鬼神您知道不? 能拿诺贝尔奖的您知道不? ]  。另外,电缆的电阻也会对信号产生损耗,这根据线缆长度会有不同的影响  [点评: 大师,损耗多少ppm, 二一添做五您给个数? ]  。在HiFi发烧友眼里,音响系统的调味是靠线材的  [点评: 音圈里面的铝不同意您说话哦? ]  ,线材从物理上是可以带来相位、频率、压缩、扩张、激励延迟等等的听觉上的差异  [点评: 大师他家的线材有如此多的功效,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都不敢管,你知道金坷垃么,也是51区的哦, 也是恁神奇.]  。最后一点还需要承认的是,线材在不同特性的音响系统表现的特征都不一样  [点评: 千万别做ABX/双盲实验. 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别做ABX/双盲实验.]  ,幸好现在商家纷纷推出免费试听服务,大家在选购线材得到满意的声音的时候还能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点评: 欲擒故纵是兵法三十六计的第十六计。. ]  。

最后的最后,一个小贴士:假如家里器材用的是全平衡接口的话,尽量搭配平衡线吧  [点评: 大师怕你从来没见过录音棚和演出现场都这么接差分线而且一个世纪以来都这么接差分. ]  。
虽然少了一点乐趣,但是起码使用可靠,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外界干扰  [点评: 大师晓得你有钱. ]  。

========================================================

实践啊, 必须要实践啊, 实践出真知啊

【摘抄】

两个经济学的学生走在路上,然后看到路边上有一坨屎,

A对B说:你把这坨屎吃了,我就给你5000万。

那个B为了钱毫不犹豫的吃了一坨屎,A也爽快的掏出了5000万的支票给B。他们继续走着,但是心里都有了一个疙瘩。

A心想他吃了一坨屎,我就给他了5000万,真不值。B心里想,我吃了一坨屎,才拿到5000万,真不值。

突然在路边,又出现了一坨屎。于是B要报复A说道:你把这坨屎吃了,我就还你5000万。A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可能弥补损失,于是也毫不犹豫的吃了。

但是两个人回过头来想想又觉得不对,两个人什么都没得到,却一人吃了一坨屎。

于是他们把这个笑话告诉了他们的经济学导师,

导师激动的喊道:天哪你们刚才知道做了什么嘛,

你们就在刚才创造了一个亿的GDP啊!

实践啊, 必须要实践啊, 实践出真知啊 ~~~

例子:

"不相信电源线效果的可以试试 1xx多的 xxxxx,不是说这线好,而是又便宜又有一耳朵区别,声音变凝聚,声场缩小,密度大,低频力度增加。"

解析:
天价发烧线说白了就是钓凯子。
被钓的凯子也不是全部都愚蠢到极点,
甚至一些理工农医院校毕业的也会被钓到。虚荣心谁没有啊,对吧?
退货期过后, 梦醒了。
这些被商家玩弄了感情的曾经凯子们在幼儿园都玩过击鼓传花啊。
哎, 找下一个凯子吧。 顺便挽回经济损失。
增加我国的GDP和智商税收入。
十几个马甲左右手互搏, 手脚互搏, 自我吹捧,
脱了裤子放了屁, 捉虫进P眼,自 High, 这就是某些论坛上的现状。

======================================

外一篇

点评发烧线材网文

版权声明:
本文内容采自网络, 不保留版权, 欢迎转载, 不必支付稿酬.

BirdyBird

[点评:首先, 和读者套近乎。 嗯嗯我和你感同身受啊, 开始时也是不愿意花钱呐。]
聊发烧系统,少不了得谈发烧线,但说实话,碰到这题目我心里还真有点发怵,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发烧
线是非常神秘的。面对发烧房满地乱线,如蟒蛇缠绕、老树盘根,总有一种“理还乱”的感觉。

[点评:头皮其实不硬,哗哗哗往下掉呢。]
下面,小弟硬着头皮谈自己的几点发烧线小心得,希望对初哥有所裨益。

[点评:开始下套了。但是, 不能谈价钱先,以免读者警惕走掉。 ]
不可不信“邪”
发烧的最初几年,对发烧线的作用心存怀疑,总觉得那是老雀们的技俩,拚命夸大线材的效果,吓唬买不起天价线
材的初哥。
[点评:安慰读者其实线材的作用没有被夸大,天翻地覆都不算夸大, 一耳朵的区别怎么算夸大呢?
只是无耻而已了。 说的文雅一点恬不知耻啊。 ]

[点评:哎,疏浅这个词好哇。 广大的民众有共鸣啊。 大家都是疏浅啊。疏浅的话就是自己友啊。]
我仗着自己疏浅的电学背景,不相信一根导线就能改变整体音质,主要是因为发声的是唱机、扩音机及喇叭,导线

只起到传输讯号的作用。

[点评:来来来, 派大力丸了啊。狗皮膏药了啊。立竿见影啊。 贴了狗皮膏药, 鸡砍了头还能跑啊。  ]
直到某天,一时兴起买了条几百块钱的讯号线,回家后换掉鸡线,开声一听,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天哪!音
场马上“嗖”地扩大了一圈,原本像是躲在幕后哼哼的演员,个个都跳到台前放开嗓子高歌。

[点评:买了啊,买了啊。 ]
经此,我相信了发烧线真的很“邪 ”。

[点评:群众好对付。 臭老九们也要对付。臭老九们看书, 哎, 我也看书!以书攻书。 妙哉! ]
“信邪”后这些年,小弟买了不少发烧线,在不断地惊喜之余,又固执地被一个老问题所困扰:同样是条金属线,
为什么听起来音效有天壤之别?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和多方请教后,对其中奥妙已略知一二。

[点评:原汁原味这个词好啊,贴近群众。臭老九们如果不同意原汁原味,一定会失去群众基础。 原什么汁原什么
味还不是由我来扯? 只要买买买, 酱油味精和盐都得是属于原汁原味。 ]
简单来说,发烧线材的作用是原汁原味地传送音乐讯号,从这个意义上讲,线材当然是越中性越好,中性到“透明
”最理想。但实际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

[点评:果然话锋一转,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用"疏浅"的知识和 “查阅了大量资料和多方请教后”就可以这么干
了。这蛋怎么扯?随我。 "大量资料" 出处欠奉,教科书上和AES都不会找到,给你个经销商内部资料算你走运。
“多方请教”气功大师、宗教领袖和马思列。 ]
无论采用什么材料(铜、银、甚至黄金)、采用什么方法来编织 (单股、多股、双绞等),也不论材料的纯度多
高,导线中有三样东西是一定存在的,那就是电阻、电容和电感。这三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就产生类似“过滤器”的
综合效应,对导线中所通过的音乐讯号进行“过滤”。它对不同频率的音乐讯号产生延迟效应,使得讯号丢失或扭
曲,造成音染。

[点评:电阻、电容和电感这几个词, 80%的老百姓和它们不熟。 我就不信会有读者拿着SPICE、ANSYS、COMSOL仿
真结果和我理论。再说了,知识分子来了我也不怕, 放狗就是。 学生伢子,来一个拍死一个。 看我唱起来了,
细腻的、臃肿的、冷硬的、温暖的、甜美的、泼辣的、圆润的, 哎呀呀呀。 ]
当这种音染正好弥补了音响系统的不足时,我们就感觉到发烧线的不同表现,包括细腻的、臃肿的、冷硬的、温暖
的、甜美的、泼辣的、高频圆润的或低频结实的等等,统统衍生出来了。 [点评:衍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耳机发烧理念: 为什么放屁会让耳机的音质突然变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9788-1-1.html
https://maiwenxue.com/

网友(2016-08-31):
引用 网友A:
我反感炒作线材和线材调音,但音箱线的电阻绝对影响音质,而且很严重

音箱线电阻会影响音质,但是非常微弱,人的耳朵听不出来的。其实从数量级来说,分频器里的电感的电阻远比音箱线电阻要大。音箱线电阻比起对音质影响更大的应当是功率,送到喇叭的功率。

网友A(2017-02-03):
引用 网友B:
Audiocat太利害,用了大量時問去研究理論及找尋數据.當拆開擴音机卻發現內引出線至輸出座並不發燒,甚至是線 ...

这些做音箱设计必须知道,设计音箱时极力使分频器损耗最小,为此严格控制电感自身电阻不能过大,多投入的铜线成本换来减低零点几欧电阻,然后用户只用垃圾音箱线,轻易就使分频器多投入的成本变得毫无意义

不能因为功放PCB是很薄的铜箔、音箱里电感有损耗、喇叭音圈才零点几mm直径的漆包线,就应该容忍使用铁丝音箱线
那些电阻用户没能力减小,而音箱线电阻是用户能尽量减小的,这也根本不需要昂贵的极品音箱线,合格的导线都能胜任

网友(2018-08-19):
引用 网友A:
这些做音箱设计必须知道,设计音箱时极力使分频器损耗最小,为此严格控制电感自身电阻不能 ...

线材骗局根本从未动摇音响工程界,还是选粗,择短使用喇叭线,见照片。download

近数年音响工程界还兴起了[高档有源音箱风],这就解决了场地广大带来喇叭线长影响阻尼的问题

只有无知的市民和半桶水业余无线爱好者上当受骗.

这就是为什么矿坛发烧区在epo3坚持下,坚决保卫音响发烧界这最后一块净土,抵挡住这线材歪风。

希一些蒙在鼓里想转发线材论的网友,前些时期对本区的所谓“不民主“有微言者见谅.理解epo3版主

的坚持的原则的正确性

网友:
一万元的线材,这家伙把听音位藏在坑里还摆出一副右耳听力比左耳高100倍的幻相,不是吹枕边风吹残了左耳就是听小报告毁了半拉脑袋。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器材没被纪检委查封真是幸运。

说吃庆丰包子可以饱肚子的是人才,说吃庆丰包子贵的是鬼才,说吃庆丰包子可以益寿延年活到万寿无疆的是发烧友中的酱菜。

网友A(2016-09-02):
引用 网友C:
这个值是取直流电阻比还是交流?这个涉及到电容输出及变压器输出的问题。

阻抗,指交流

实际使用中也不是无限度要求DF值,一般石机要保证几十以上,胆机5~10之间吧,毕竟胆机有输出变压器次级始终将喇叭短接,不要求过高的DF值

网友(2016-10-24):
5元的线与500元的线肯定有区别,但500与5000或是5万的比,估计就没什么区别了,至少要是合格的线,其实很简单,1平方的线接3000W的电热水器也能用,但在线上肯定有损耗的,换成2.5平方的基本就很小了,如果4平方以上的就没影响了,换成100平方的,不会比4平方更好,当然有钱人,你换个100平方的心理上也是有满足感的,所对对于任性的有钱人来说,多贵的线都是值得的。

网友B(2016-09-05):
Audiocat太利害,用了大量時問去研究理論及找尋數据.當拆開擴音机卻發現內引出線至輸出座並不發燒,甚至是線路板的銅泊.

网友(2016-11-23):
我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动手做了无数的收音,均衡,功放,音箱。尤其是功放机。对于音响的线材,我经过人耳的反复试听,各种线材的对比(当然包括了很多名牌),其实只要线材是纯铜,够粗,多股(集肤效应),可以肯定的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然,有些人说他是金做的耳朵,我也只能是醉了)。

当然,把线材镀银,镀金更好,那也是为了触点接触良好,不易氧化而已,仅此而已,与音质,音域,音频,音色,立体感,空间感,环绕感,震撼感都无关!
一套好的音响,与你的音源,功放,(尤其是功放),以及电源倒是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18-02-24):
       我一直用6碟车机听CD,连线就是用的普通软线,曾经换过16平方的多股单电缆(做PLC接地线的小电缆)当喇叭线,放蓝色多瑙河与普通线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听出有什么变化;
        看来我是木头耳朵了;但普通2.5平方的软线当喇叭线音质很好了(多芯控制电缆扒出来的);在三联音响专卖听过他们的 音响,是专门给买机器的试听的,弄了一些摔玻璃瓶子的碟片 ,还有1860和飞机划过天空 的的声音让我们试听;也没感觉比我的车机好在哪里;感觉一样的;推销喇叭线和发烧保险没成功;因为我没用保险丝;喇叭线比较短,只有5米多点;
看来只有多买他们的线才能提高听力了;                顶顶吧

网友:
我去,这科普。厉害了

楼主(2016-07-03):
线材骗局答疑

问:
那全世界的人都被骗了吗?
答:
全世界的弱智发烧友都被骗了。

问:
那全世界的人都被骗了吗?
答:
全世界的弱智发烧友都被骗了。

问:
那全世界的人都被骗了吗?
答:
全世界的弱智发烧友都被骗了。

问:
为什么你要说三遍?
答: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问:
那弱智发烧友的英文叫什么?
答:
audiophool  [One who spends mass amounts of cash on ridiculous Audio components and accessories.
They truly believe they can tell a difference, and come up with elaborate excuses to justify these purchases.]

问:
我不认为是骗局,只是性价比有点低。 您能告诉我这种情况的性价比么?
答:
零。

问:
最常见的骗局是什么?
答:
你觉得耳机齿音重, 接二连三的线材传销者现身说法告诉你要换线。
耳机频率响应图上 6000~7000Hz 的峰决定了齿音肯定会重, 没有一条地球上的线能针对性地压掉6000~7000Hz 的峰。
只有均衡器或者特别设计的带阻滤波器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问:
如果说上述是骗局,为什么仍然有人觉得有效?
答:
线材传销者会鼓励买家戴上耳机 “煲” 线。
人耳持续地听高声压的音乐而耳机的6000~7000Hz 有峰的话, 听力会受损。
耳朵的听力曲线在6000~7000Hz会凹下去一个坑, 这个坑产生以后很难恢复。
换句话说,这个人聋了。
聋了以后就不再会觉得这个耳机齿音重。

问:
好酒要有好的调酒师,线材生产也有好的调音师吧?
答:
这是个智商问题, 请做智商测试。如下:
http://www.arealme.com/iq-2015/zh/

问:
超导体还有分布电感么?
答:
有。

问:
超导体还有分布电容么?
答:
有。

问:
耳机线镀银有用么?
答:
请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问:
耳机线每条丝都镀银有用么?
答:
请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问:
耳机线是纯银有用么?
答:
请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耳机单元上的电压对比机器输出端口的电压。

问:
换纯银的为什么没有用?
答:
音圈是铝线,或者铜包铝。分频器都有可能是铝线。 接线柱里面还可能有磷和铁。

问:
电源线9N有用么?
答:
请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直流电阻以及对比机器和插座输出的电压。

问:
电源线是超导体的有用么?
答:
请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直流电阻以及对比机器和插座输出的电压。

问:
电源线是超导体为什么没有用?
答:
小区变压器和电表目前还不是超导体。电厂出来的电缆里面有铁。
电源变压器还有铝呢。

问:
还是纠结电源线是超导体为什么没有用?

答:
电源变压器里面的漆包线不是超导体啊,硅钢片也有铁损啊。 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开关变压器的漆包线也不是超导体啊,铁氧体也有损耗啊。
整流二极管的腿也不是超导体啊骚年。电解电容里面是铝啊骚年。 元件的大腿几乎没有超导体啊骚年。

问:
我很有钱, 为什么你不觉得我是发烧友?
答:
这是个智商问题, 请做智商测试。如下:
http://www.arealme.com/iq-2015/zh/

问:
线材和智商有什么关系?
答:
关系大了去。
线材主要是通过提高主人的智商来调音的。买线材必须要缴纳智商税, 每贡献智商税一次, 智商就提高 0.5~ 1 点。
如果您的智商是 100 , 当您贡献了智商税 20~50 次以后, 智商就会提升到 110 ~ 125 .
免费测智商的网站:
http://www.arealme.com/iq-2016/en/

每买一条新的线材, 都可以测一次智商,您会惊奇地发现, 确实是每买一次都会提高一次智商的。
您买得越多,智商就有提高的机会, 听感就随着智商的增加越来越敏锐。
不信的话看看那些大神们,他们的智商有多少。

问:
那些盲听大赛不是发现了金耳朵么?
答:
把实验数据里面不符合自己预期的剔除, 只采用自己喜欢的数据, 说得通俗一些叫摘樱桃 (Cherry Picking), 说的文雅一点就是掩耳盗铃。这种低水平的学术造假只要小学程度的教育水平都能看穿。

问:
那些被发现的金耳朵真的那么神?
答:
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地按键,当按键次数达到无穷时,几乎必然能够打出任何给定的文字,比如莎士比亚的全套著作。
你觉得猴子突然进化了么。 正如彩票都有人中一样, 中彩票的人也都是肉身俗体。这是概率论的解释。
另外还有一个是实验方法的解释。 历史上有名的聪明汉斯是一匹懂得算术和做出各式各样惊奇技能的马,而事实上聪明汉斯不是真的懂得算术,而是靠训练员和观察者无意识下给予的暗示(例如:表情、姿势)得出正确答案。
同样,被发现的金耳朵和汉斯可能处于同样的情况。 至于被发现的金耳朵有无与主办方串通那其实不重要, 因为目前看到的实验方法是漏洞百出而且没有统计学意义。

问:
照你这么说,那些盲听大赛是在造假么?
答:
没有空白对照没有统计学意义的盲听大赛只能认为是群众娱乐,
虽然不能直斥为造假, 但你可以联想一下耍魔术。

问:
难道那些盲听大赛没有意义?
答:
实际上您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发烧友重新发现了聪明汉斯。
发现金耳朵类似于我国近代史上的亩产万斤。

问:
那些盲听大赛把测试者的眼睛蒙起来还不够么?

答:
观察者期望效应是认知偏见的一种。在科学实验中,由于观察者预期某些测试结果,于是无意识地以某种形式操纵了实验步骤,或错误解释实验结果以达至他们希望得到的结论。观察者期望效应能严重歪曲实验结果,因此需利用双盲方式进行实验来消除这效应。很多实验经常是受观察者期望效应影响而出现奇怪结果,尤其在以人类为对象的实验。观察者期望效应最常出现于超自然现象研究。聪明汉斯(Clever Hans)是著名的观察者期望效应例子。聪明汉斯是一匹懂得算术和做出各式各样惊奇技能的马,而事实上聪明汉斯不是真的懂得算术,而是靠训练员和观察者无意识下给予的暗示(例如:表情、姿势)得出正确答案。
在另一实验,实验人员事先告诉一群小孩他们培养了两个实验老鼠品种:一种聪明,一种呆笨,然后安排小孩观察老鼠逃离迷宫。小孩报告聪明品种老鼠比呆笨品种老鼠更快逃离迷宫,而事实上所有实验老鼠只是随机挑选出来而已。

双盲是科学方法的一种,目的是避免研究结果受安慰剂效应或观察者偏向所影响。在各种科学研究领域中,从医学、食品、心理到社会科学及法证都有使用双盲方法进行实验。

单盲(en:Single Blinding)是一种简单实验方法,通过对试验对象保密,避免有意或无意在实验中造成偏颇。例如,在口味测试中,如果消费者事先知道测试的产品,他们通常都会称常用的知名品牌较佳。在单盲测试中,如果产品品牌被蒙住,消费者便可能选择另一产品。
单盲试验中,由于试验对象会与研究人员接触,因而受其影响。例如在心理及社会科学实验中,观察者的主观期望,经常有意或无意影响实验对象的行为。

双盲试验通常在试验对象为人类时使用,目的是避免试验的对象或进行试验的人员的主观偏向影响实验的结果,通常双盲试验得出的结果会更为严谨。
在双盲试验中,受试验的对象及研究人员并不知道哪些对象属于对照组,哪些属于实验组。只有在所有资料都收集及分析过之后,研究人员才会知道实验对象所属组别,即解盲(unblind)。

在药物测试中经常使用双盲测试。病人被随机编入对照组及实验组。对照组被给予安慰剂,而实验组给予真正药物。无论是病人或观察病人的实验人员都不知道谁得到真正的药物,直至研究结束为止。不过部分的试验会较难做成双盲,例如:如果治疗效果非常显著,或治疗的副作用非常明显,实验人员便可能猜想到哪组是对照。
由于警察可能会对证人作出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不少在法证中,警察局内的认人手续基本上是一个对证人记忆的单盲测试。由于执法机构现在倾向在认人过程中使用双盲测试,负责认人过程的警员事先不能知道被认的人当中谁是嫌疑犯,以免影响证人。

如果收集资料、分析解释研究结果的统计学家同样不知道哪组资料属于对照组,哪组属于测试组,这种测试被称为三盲测试。

所以说, 为了避免造假,避免研究结果受安慰剂效应或观察者偏向所影响, 至少要双盲实验。

问:
脑放是怎么一回事?

答:
对于脑放如何产生作用,有以下两个假设:
受试者期望效应(Subject-expectancy effect)及条件反射。

病人(受试者)期望效应引导病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报告病情得到改善,因此导致安慰剂效应的出现。Asbjørn Hróbjartsson及Peter C. Götzsche于文章中质疑“大部分病人(受试者)有礼貌地倾向为迎合实验人员而报告病情得到改善,即使他们并不感到改善。”主观的偏见亦可能使病人(受试者)潜意识相信病情因为得到关注及照料而改善。

条件反射是一种关联学习模式,使受试者学习到特定情况下作出特定的反应。著名的例子是巴甫洛夫的狗实验:于每次给予狗食物之前都发出铃声,经多次反复后,每当铃声一响,狗就会自动分泌唾液,原因是狗已经学习到将铃声及食物关联起来。
同样受试者经常被灌输他们购买的发烧器材或者发烧行为是有提升的有改善的, 他们就会受到暗示而感到更欣快。
俗称:“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皇帝的新装穿上脱不下,穿上以后雄赳赳气昂昂, 尽管它只是空气,在簇拥而至的马屁支撑下,空气也能带来欣快感。

另见:

立体声 Hi-Fi 耳机及音响终极EQ老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3103-1-3.html

水木快照 > 高保真音响 > HiFi版发烧电源线盲听试验总结
http://jinghuasoft.com/smthview.jsp?board=HIFI&id=164129
....想对开出过赌注却最终怂了的几位网友说一声,你们亏大了....

A friend of mine sent me this, please take a look! I know you are an adamant nonbeliever of “golden-ears”, this video will give you some laughter.

Lec 1 | MIT 8.03 Vibrations and Waves, Fall 2004

You might wanna use “Shift + Click” to open a new wind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vDePn41fPY

http://v.163.com/special/sp/vibrationsandwaves.html

第一讲, (Youtube)12分钟到14分钟的时候, Walter Lewin 教授做的实验, 是对所谓的 “金耳朵” 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第一讲, (网易公开课中文字幕版) 21分钟到22分钟的时候, Walter Lewin 教授做的实验, 是对所谓的 “金耳朵” 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http://v.163.com/special/sp/vibrationsandwaves.html

http://download.v.163.com/dl/open/00DL0QDR0QDS0Qad.html

版权声明:
本文内容采自网络, 不保留版权, 欢迎转载, 不必支付稿酬.

耳机发烧理念: 为什么放屁会让耳机的音质突然变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9788-1-1.html

其他可免费转载的文章:
对话音响发烧线材 - 我读书少该怎么玩线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03540-1-1.html

线材调音的骗局点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7988-1-1.html

线材的阻抗和速度因子Velocity Factor怎么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5460-1-1.html

世纪难题 关于耳放的"推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0092-1-1.html

耳机怎么测试失真以及频响曲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92251-1-1.html

音响发烧的 初大21问答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3822-1-1.html

网友:
这个答疑很精彩啊,顶一个!
其实为何线材骗局多,是因为线材容易更换,不需要动手能力就可以搞定,如果是换电容,换电阻,换晶体管,就麻烦了,还要工具,改变电路就更麻烦了。

网友:
楼主那些黑体字很搞笑,写得不错!我就用国货优质铜线一样听得欢,不信那些大款大神吹的那些啥,跟本就不适合大众!

网友:
哈哈,线材上了一定素质就可以了,其他的是心理作用吧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的确过于迷恋大师线材说,只是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我很有钱,为什么你不觉得我是发烧友,因为你扯蛋

网友:
音圈里面的铝不同意您说话哦?

楼主:
问:
新家准备装修, 想装个听耳机的用电专线, 请各位坛友给下意见

答:
小区变压器那里一定要发动群众, 把小区变压器换掉, 换成发烧级别的。
另外, 还有那讨厌的电度表, 就算贿赂也要换个大的, 不能和邻居的一样。
空调用远大的,甭用电。热水器用燃气的, 甭用电;
煮饭煮菜还是用燃气灶, 甭用电, 避免饭菜的味道通过电线污染声音。
冰箱让民工送冰块就好, 皇室的享受, 古代都这样, 甭用电,  压缩机的火花不好听。
另外有个别人不知道的诀窍,  普通人还不告诉他,你知道有个地方的电室最好的, 那就是医院。
没事就拿你的红本本住进三特医院干部疗养病房, 尽情地享受医院级的供电吧。

-------------------------------------------------------------------------------------------------------------------------------

有些发烧友听不出

不管是高压电缆的

还是小区变压器的

还是ADSL上网的电话线缆的

还是CABLE上网的CATV线缆的

还是上网的以太网电缆的

还是音箱线的

还是耳机头梁的

还是接线柱的

还是元件脚的

还是RCA 插座的

他们听不出信号通路里面有,  但是他们坚信自己能分辨铜和银的纯度有几个 9 。
而且他们顺便花明了一个词 : “调音” !

【续】

[点评:买了啊,买了啊,买了啊。买买买, 不买就放狗了啊。 ]
贵价“神经线”有悖论
发烧线真是“神经线”,但不是指它重要得像人的中枢神

网友D:
    在音响系统中,对声音还原影响大小依次排列是:喇叭--功率放大器--前级,而线材在系统总失真的影响几乎就是零。
    放大器的输出电气指标相对容易实现,在额定频段内的不均匀度可以小于3分贝,而喇叭的电声转换曲线呈现很大的非线性,比放大器的电指标要差十倍、百倍。
    线材在音响系统中就是个线性元件,在音频范围的电感、电容数值极小,从工程角度小于两个数量级的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影响用仪器都检测不到,如果有人说他的耳朵比仪器还要灵敏,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网友E:
凡是阻抗低的地方,对线材要求高,电阻一定要小,一定要测电阻才有发言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凡是阻抗低的地方,对线材要求高,电阻一定要小,一定要测电阻才有发言权,。

电阻是线性元件,电阻只影响喇叭上获得的功率分配,不影响音色音质。
况且接线电阻与喇叭电阻相比要差一到两个数量级,可见影响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玩音响的人,会用很细的线接喇叭吗?那是脑袋被门挤扁了才会这样做……

有的线很粗,但是电阻非常大,外表也是标准的喇叭线叫金银线,是伪略商品,这种线遍地都是。有的这种线甚至是一段一段的。采用无氧铜的非常少,大家要测电阻,我是搞汽车音响的,我下面的好多的商店装具店都进了这种线,价格非常低,商家为了赚钱。一定要用焊锡焊一下,不用刮,直接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玩音响的人,会用很细的线接喇叭吗?那是脑袋被门挤扁了才会这样做……

经常在市场上买到假货,一种叫金银线,看上去很粗,扒皮后,里面的线没有超过一尺长的,有的线,不知是什么材质的,就是不上锡,这些外表无论怎样也看不出来的,我是搞汽车音响的,汽车音响一个喇叭不响,经常是由于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种金银线是铁和铝的,所以焊不上。

奥,原来如此,如果铝线和铁线合在一起还真的不好区分,无良商家。那么铜线一定是镀的。

网友:
线材上捣鬼,损失点声音效果,至多被骗几根导线钱,那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至今也得不到控制,中国人可是吃了多少年,这代价就大了。

网友(2016-08-02):
自己做电唱机装收音机的货。没有钱花在那地方......。

网友:
我经常用拆机的旧线材,天天听的也很欢

网友:
我觉得无氧铜的音箱线当电源线不错。软,耐大电流还不怕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音响系统中,对声音还原影响大小依次排列是:喇叭--功率放大器--前级,而线材在系统总失真的影响几乎 ...

说得很对,没那么邪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线性元件,电阻只影响喇叭上获得的功率分配,不影响音色音质。
况且接线电阻与喇叭电阻相比要差一到两个数量级,可见影响比较小。

我反感炒作线材和线材调音,但音箱线的电阻绝对影响音质,而且很严重

网友:
我的音箱线,就是紫铜够粗!芯有铅笔粗。电阻必须用毫欧计才有一点点读数。直接秒杀怪兽!哈哈

网友:
人的心理是覺得賣得貴的東西就會很好.麥景圖擴音机賣幾萬元,我在人家的試音室聽過,但卻與普通的擴音机分別不大,我不敢講出感覺.或者是對牛彈琴.不識貨.

网友:
甚麼音箱線都是商家抄作.即是真的有改善都是很微少,很徽少.人的聽覺比狗的聽差幾拾倍是不會聽出分別的.當然在視覺上及心理上卻得到滿足的,對賣家亦有收益的,比此有益的事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我亦曾為音響著迷,幸而迷途知返.祝好運.

网友:
其实用价格便宜的粗一点的铜线做音箱线就可以了,家里装修用的软铜线就可以,听不出什么区别,没有吹嘘的那么神,说什么换线材犹如换了机子一样的效果,都是吹的,理性发烧自己觉得听着舒服就好

网友B:
要吹噓發燒線最好去鄰國搵肥佬金代言,此人常常在大陸台露面,在大陸人氣旺.口不擇言.最佳攪笑表演.

网友(2016-09-01):
这个说起来可能话就多了,简单说说吧

喇叭软件部分也就是振动系统是悬挂起来的,这与秋千相当,一旦受激振动便不易停止,必然是阻尼振荡,多久能停止,在脱离功放情况下完全由喇叭自身机械阻尼决定,如果连接功放,还会引入电阻尼使情况好转。功放实质上是把喇叭给短路了,喇叭只有短路状态才具有最大阻尼
我们很清楚喇叭是做电-声转换的,电动式喇叭同时也可以逆向做声-电转换,任何的锥盆移动和振动都会输出电信号,当然我们希望锥盆的振动严格跟随输入信号波形,但实际很难做到,电信号消失后,锥盆还要一段时间才会逐渐停止振动,这就是错误运动,锥盆任何与信号不一致的运动都是错误运动。好在功放有能力来抑制喇叭锥盆的错误运动,这要看系统DF值(Damping Factor)
DF值由功放输出电阻决定,显然功放输出电阻越低,DF越高,优秀的功放一般可达到150以上,甚至1000

要想忠实还原声音,错误运动产生的电能必须也只能由功放泄放掉,只有快速泄放掉,锥盆才能终止错误运动

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
左手拿喇叭磁钢,锥盆面向左耳并靠近,然后用右手某手指快速敲击一下锥盆,对于高顺性喇叭,可以明显听到余音,余音频率即是喇叭Fs频率。
然后找一段导线,将喇叭焊片短路,重复上面实验,会发现余音不存在了。

这个实验说明了电阻尼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低频的瞬态特性。

其实不做这个实验,直接听音也可以,就是比较在音箱线上串联个1欧或更大电阻的低频音质变化。不串电阻,低频收放自如干净利索,串了电阻,低频变得拖泥带水。如果听不出来这个变化,继续发烧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做音箱设计与调试工作是不可能的了

影响低频瞬态的罪魁祸首是功放与喇叭间的串联电阻,包括分频器的低频电感

低频电感最低要求是电阻最高不允许超过0.5欧,这在一般的音箱基础书中都有说,高端音箱普遍采用较粗的铜线,甚至铜箔,都是这个目的,电感电阻只能最大限度降到某一值比如0.2、0.3,对于用户这便是死的改变不了,剩下影响低频质量的就只有音箱线了,这可是活的可控的,完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网友:
注意线间电阻对低频音质的影响,不是电阻对音量的影响,衰减本身并不会使音质改变

网友A:
假如功放阻尼系数1000,如果使用了劣质的音箱线,比如电阻达到1.3欧,阻尼系数立刻降低到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功放阻尼系数1000,如果使用了劣质的音箱线,比如电阻达到1.3欧,阻尼系数立刻降低到6

并联情况会不会有影响?电阻和扬声器看做整体的话有,分开看没有。

网友A:
DF作为功放的重要指标,却很少有功放标注这个参数,原因是谈DF无法脱离喇叭。有些高端功放会标注这个参数,它是以功放设计的额定负载阻抗/功放输出内阻得到。很显然,对于设计为8欧的功放,接4欧负载或双单元并联,DF会只有原来的一半。
实际中那些可以带低阻负载的功放,输出级往往由更多数量的功率管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F作为功放的重要指标,却很少有功放标注这个参数,原因是谈DF无法脱离喇叭。有些高端功放会标注这个参数, ...

这个值是取直流电阻比还是交流?这个涉及到电容输出及变压器输出的问题。

网友G:
功放动态内阻与负反馈量有关,如果输出管满足不了最大输出电流 内阻会急剧增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功放动态内阻与负反馈量有关,如果输出管满足不了最大输出电流 内阻会急剧增加。

许多功放控制阻尼系数也是靠反馈量,但是过高的负反馈深度会带来其他问题。

反馈深度影响系统DF,而反过来深度反馈又会带来所谓的“瞬态互调失真”,这刺激了有电子基础的发烧友改变思路去开发新型功放,比如90年代流行的负阻、电流反馈、动反馈等电路,可以说都没有成功,思路是错的就不可能成功。因为这类功放对负载阻抗极其敏感,近乎恒流输出,输出电压随负载阻抗变化,阻抗越高输出越大。而音箱全频段阻抗绝不会平直,因此频响实际上是变坏的。
虽然当时许多发烧友认为电路先进,效果明显,特别是高低频丰富,使这类电路流行了一段时间,归根结底还是当时的发烧友无知造成的。
倒相音箱的阻抗特点,低频段两个阻抗峰,中频段因分频点也可能带来一个阻抗峰,高频段因喇叭感抗上升也会使阻抗升高,所以这三点都会被错误的提升,这就是当时普遍感觉的低频好了,中频亮了,高频细节异常丰富了,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声音根本不能久听,会使人烦躁,原因就是频响已经错了,无法再谈高保真

上述新型功放的开发者们之所以会不知疲倦去设计,原因是普遍不懂音箱,头脑中根本没有音箱阻抗曲线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多功放控制阻尼系数也是靠反馈量,但是过高的负反馈深度会带来其他问题。

反馈深度影响系统DF,而 ...

个人理解采用电流反馈的功放是违背音箱测试方法了。电流源驱动,
使功放反馈环路发散等于放大了谐振峰,这就更别提阻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指交流

实际使用中也不是无限度要求DF值,一般石机要保证几十以上,胆机5~10之间吧,毕竟胆机 ...

变压器离短接还有点距离,毕竟0.xmm的线绕了至少几十圈呢。

网友:
这篇关于线材的文章写得真好了,点评到位。事实也是的确如此。

网友:
很好的一篇文章。模拟信号线,只要不是特别细,效果都一样。阻抗、容抗、感抗,这几个数据能说明问题。
数字信号线,那就连粗细这个问题都不存在了,更和材质无关,只要是合格线,在合理的距离内,传输PCM流,那一串0和1,是不可能有任何不同的。
另外,根据木桶原理,系统的性能,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板。电源线再好,你能把建筑里的线更换了吗?信号线再粗,你能把线路板零点几微米厚的铜箔更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吹噓發燒線最好去鄰國搵肥佬金代言,此人常常在大陸台露面,在大陸人氣旺.口不擇言.最佳攪笑表演.

Q:线材和智商有什么关系?

A: 关系大了去。

线材主要是通过提高主人的智商来调音的。买线材必须要缴纳智商税, 每贡献智商税一次, 智商就提高 0.5~ 1 点。

如果您的智商是 100 , 当您贡献了智商税 20~50 次以后, 智商就会提升到 110 ~ 125 .
免费测智商的网站:
http://www.arealme.com/iq-2016/en/

每买一条新的线材, 都可以测一次智商,您会惊奇地发现, 确实是每买一次都会提高一次智商的。
您买得越多,智商就有提高的机会, 听感就随着智商的增加越来越敏锐。

不信的话看看那些大神们,他们的智商有多少?(贴图晒一下智商测试结果吧)

问问那些大神们,哪个家里不是都有一堆发烧线材?

版权声明:
本文内容采自网络, 不保留版权, 欢迎转载, 不必支付稿酬.

其他可免费转载的文章:

线材调音的骗局点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7988-1-1.html

天价发烧线材的梦魇: 遭遇地摊极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7508-1-1.html

立体声 Hi-Fi 耳机及音响终极EQ老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3103-1-3.html

线材的阻抗和速度因子Velocity Factor怎么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5460-1-1.html

世纪难题 关于耳放的"推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0092-1-1.html

耳机怎么测试失真以及频响曲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92251-1-1.html

同事拆了个发动机 发现劳斯莱斯用的线材寒碜得很令人垂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30157

PHILIPS CD951 碟机的耳放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2054-1-1.html

音响发烧的 初大21问答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3822-1-1.html

知乎:

对话线材 – 我读书少该怎么玩线材? — 我读书少您别耍我系列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320392

耳机发烧圈的论坛水军洗脑术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059433

老烧见了就躲的耳朵听力曲线测试软件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07183

对“老烧见了就躲的耳朵听力曲线测试”的补充 - - 写在全国爱耳日前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185649

百万美元的悬赏:盲听铁丝和铜丝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91132

音响发烧的初大21问答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80583

只靠3张图告诉您 煲耳机没有用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992323

耳机“调音”及音响终极EQ老法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60997

一个世纪难题 关于耳放的"推力"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35484

耳机怎么测试失真以及频响曲线等等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35456

人类无法辨析出低于0.1%的失真是真的吗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51520

耳机发烧:为啥放屁会让耳机的音质突然变好?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28778

花了几十万, HD800 终于好听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18440

如何用十元人民币和4个晶体管做一个耳放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993612

耳机圈的谎言 - (电脑)直推不给力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963849

闲置的功放能推耳机吗? 可以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937070

2018耳机发烧感悟: 水电确实要比核电听起来水润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942115

音响和耳机发烧的投名状、击鼓传花以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现象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78388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阻抗,指交流

实际使用中也不是无限度要求DF值,一般石机要保证几十以上,胆机5~10之间吧,毕竟胆机 ...

这个问题,怎么看着有点像喇叭的q值造成的影响呢?df值改变了q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看着有点像喇叭的q值造成的影响呢?df值改变了q值?

功放输出内阻直接影响音箱系统阻尼,功放内阻又直接受音箱线电阻影响
音箱系统总Q值的倒数等于电Q值与机械Q值的倒数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输出内阻直接影响音箱系统阻尼,功放内阻又直接受音箱线电阻影响
音箱系统总Q值的倒数等于电Q值与机 ...

电q随输出内阻而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