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邻居修个电热水壶水开后跳闸不断电的故障

楼主(2016-07-03):
起因:邻居家老人很节约,让我帮忙看下她家的热水壶水开了后不断电,一直到水烧干为止。
经过:中午没事的时候,先拆了热水壶,看到那个自动跳闸的开关的塑料臂都烧得和铜片粘结在一起了,分开后发现塑料变形严重,导致水开后机械结构跳闸动作,但没有将电气触点分开,热水壶一直通电,直到水烧干,温控保护。
处理:本来想找点腊管来套在那个塑料臂上,但左找右找都没找到。放弃了,用热缩管代替,并将牙签截一小段,增加其厚度,并用热缩管固定,让塑料臂机械动作后能将电气触点分开。经验证后,可行,修复成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让电气触点分开的塑料臂会和铜片粘结变形?温度??

这是这个热水壶

这是这个热水壶

粘结变形的塑料臂

粘结变形的塑料臂

粘结变形的塑料臂分开后

粘结变形的塑料臂分开后

整个结构

整个结构

用到的东西

用到的东西

修复后的样子,效果还没有验证

修复后的样子,效果还没有验证

网友A:
电热器具通常功率较大,触点经常分合产生火花烧蚀触点,触点接触电阻增大产生压降增大,因此产生高温使金属片变形和失去弹形,也使支撑体塑料熔化变形。

网友:
        这个壶真的就应该扔掉了,安全隐患太大。

网友B:
美的电水宝,直接换控制板6块钱

网友C:
电热壶出现故障换件是最佳修理方案,楼主别对付省不了多少钱。壶把里得开关才是水开断开开关,换这个开关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热壶出现故障换件是最佳修理方案,楼主别对付省不了多少钱。壶把里得开关才是水开断开开关,换这个开关才 ...

这款美的电水壶您红圈所指的那个不是温控开关,而是壶盖的开盖按钮,温控按钮在壶底那个红色的压板才是,,应该更换壶底温控上下对插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器具通常功率较大,触点经常分合产生火花烧蚀触点,触点接触电阻增大产生压降增大,因此产生高温使金属 ...

当时也这么想过,不过有点不明白,在铜弹片的另一端,还有一塑料臂,其作用就是当按下开关后,使触点接通,如果是因为接触电阻增大导致高温,按理说这一端的塑料臂应该首当其冲,严重变形,但观察了关天,实际并没有。(热水壶已经回到原主人家在用了,拍不了照片。)反而是负责断开的塑料臂变形。就是这点想不明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壶出现故障换件是最佳修理方案,楼主别对付省不了多少钱。壶把里得开关才是水开断开开关,换这个开关才 ...

这个热水壶版主所圈的那个只是个开关壶盖的开关,所有的电路都在壶底。水开断开关功能正常,我就没换。(我是业余的,帮邻居修东西不要钱。)那个壶还有一个防干烧的温控,当时没有看型号。有时帮忙还到贴。

网友:
底板温度高,再加上触点接触不好升温,所以塑料变形,主要清理触点,触点镀层烧蚀没有了最好更换,不然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电水宝,直接换控制板6块钱

我当时也想换,正好自己家里有个发热盘坏了的,不过找出来一看,大了一个型号,再看了一下跳闸不断电的原因,觉得没必要花那个钱。真换的话,我还得倒贴钱。 我是义务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点发黑,当时用细砂纸砂了一下,不过想到了老式接触器,那时的触点上面都是银子,现在的触点估计是铜都 ...

我准备自己买点银片加上去,现在就考虑是银焊还是锡焊,银焊或铜焊太麻烦了,锡焊又怕容易掉,现在开水煲勉强能用,等不行了就用无铅焊锡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壶出现故障换件是最佳修理方案,楼主别对付省不了多少钱。壶把里得开关才是水开断开开关,换这个开关才 ...

这个就是那个防干烧的温控,当时没注意是多少度,水壶已经让邻居拿回去了。

网友:
这种水壶虽然是小家电,但是由于其加热功率大,发热多,容易损坏,并且损坏后不易修复(多是过热导致塑料件熔化或者变形)。修理时要特别注意触点的接触电阻不能太大,触点弹力要大,这些业余条件很难量化,只有凭经验了。
以上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