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萨特 迈腾那个好点

楼主(2016-07-05):
20万预算,打算买买帕萨特或迈腾,那个好点?

网友A:
建议迈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迈腾~~

理由?????

网友:
那还用说帕撒首选

网友:
宽敞,朴实,大气皮实,最重要的是一代经典,男女老少皆亦

网友:
帕萨特是上海生产的,迈腾是一汽生产的,一汽工艺比上海好,当然选迈腾。

网友:
确实,迈腾比帕萨特好,但是帕萨特便宜好几千块,这就是差距所在

网友:
迈腾比帕萨特新一代,肯定应该选迈腾。我开始也想买迈腾的,但是我喜欢手动档,自动挡一律不考虑,坑爹的是迈腾没有手动挡,转而求其次,再看帕萨特虽然有手动档,但是是1.4排量的乞丐版,所以最后也放弃了,很奇怪为什么稍微好点的车就不做手动挡的,即使有也是最低配的,弄得开个手动档都是没钱的银似的,很没面子

网友:
2010年以后,帕沙特和迈腾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车了。

1.迈腾-----------德国原版的帕沙特,也叫真怕,是由B5,B6,B7,B8一路走来的,但是中文名字由于国情所致,导致混乱。不过现在还好,记住前面说的就行了

2.帕沙特---------使用老掉牙的PQ35平台(08年那老速腾的),专供米国市场的,修修补补加大到B级车,说到底就是打补丁的车,而非完全重新设计的。

网友:
一汽不能用帕萨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