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放大器DF200改装记

楼主(2016-07-05):
这台1967年10月出厂的电子放大器品相较好,曾经用她改装过6N7P的推挽机器,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5332-1-1.html帖。倒相激励变压器是用的JF-12晶体管温度放大器上拆的合金输入牛,输出变压器用线间变压器代用,高低频很一般;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电流不够,功率输出级的供电采用了交流220V直接整流滤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改装完毕后用了没多长时间,感觉效果太不咋地了,遂又做了台6P14推挽,这台机器就放置到一边,成了鸡肋。前段时间手痒,把这台机器翻了出来,折腾一番,又改成了6N7P小单端,配一对网上淘的建武音响的音箱,音质很好,放在书房很是享受。下面是改装后的部分照片,供大家欣赏。

铭牌保护的很好,没有锈蚀

肚子里装了头牛

正面

背面

侧面

顶视

整机功耗,远小于原机标称的40瓦,连续工作,电源变压器温度在45度左右稳定。

电路图

楼主(2017-05-23):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我刚好有3个6N7,看来不能一锅端了。不嫌难看6N2也行是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7806-1-1.html
这一台就是6N2+6N7P,见笑了。

网友B(2016-07-05):
又见用这个改制6N7P单端的不错,赞一个这个的功率比较小,大概每声道只有半瓦的样子,那俩输出牛貌似是给6V6用的,换成6V6功率大很多,估计电牛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用这个改制6N7P单端的不错,赞一个这个的功率比较小,大概每声道只有半瓦的样子,那俩输出牛 ...

哈哈,是啊,输出牛是用的LP的S-1001,5.5K阻抗的,用在这里真是大牛拉小车。这放大器的电源变压器太不给力了,高压绕组电流太小,我这还是两个绕组合并起来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输出牛是用的LP的S-1001,5.5K阻抗的,用在这里真是大牛拉小车。这放大器的电源变压器太不给 ...

如果找到两个就好了,刚好可以做对6V6单端,一个电牛供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到两个就好了,刚好可以做对6V6单端,一个电牛供一个声道

这小机器的电源变压器看着个头不小,实际高压电流不大,6V6单端的电流估计在50毫安左右吧?鸭梨比较大啊。

网友:
手上东西够了又想有新的构思了,百玩不腻。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话有道理

网友:
螺蛳壳里做道场,也还是挺难心的。。。

网友A(2017-05-23):
不知三个管子都用6N7如何?有没有这样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三个管子都用6N7如何?有没有这样电路图?

你的小猫太萌了,真可爱。
6N7P做电压放大也是可以的,但是相比6N9P增益要低一些,强信号源应无问题。
6N7P因为是共阴极的管子,做双声道电压放大的时候,阴极电阻上必须加并阴极电容,给音频信号通路,不然左右声道会串扰,这样一来就无法施加负反馈了。

网友:
做的真好,你的手艺哪里学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小猫太萌了,真可爱。
6N7P做电压放大也是可以的,但是相比6N9P增益要低一些,强信号源应无问题。
...

原来是这样。我刚好有3个6N7,看来不能一锅端了。不嫌难看6N2也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我刚好有3个6N7,看来不能一锅端了。不嫌难看6N2也行是吧。

6N2和6N9P参数相近,对应管脚代替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7806-1-1.html
这一台就是6N2+6N7P,见笑了。

你真是6N7的专业户,我手几个头多年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总算有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