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年的东风风行菱智 正时皮带断裂后 维修后发动机加油时 一窜一窜的

楼主(2016-07-05):
请教!04年的东风风行菱智 正时皮带断裂后    发动机有问题  维修后加油时  车子向前一窜一窜的   发动机明显功率不够

网友:
是否正时没对准?或是有管路漏气?推测不一定准确?

楼主:
是让搞维修的弄的  我不懂技术   咨询过其他修车的 回答是正时没有对好

网友:
应该是正时没对好,正时皮带得找个好的维修点或者直接去4s店,发动机的事马虎不得,我见过一个正时皮带刚换过一天的,第二天又断了,不知道连杆弯了没

网友:
维修工 技术太差了 连正时点 都对不齐

网友:
不好说 应该是正时没对好

网友:
1.正时皮带组件,一定要使用正厂的,500强品牌是首选。印着三菱标高仿的所谓原厂的最害人!!!!
盖茨,大陆CONTI-TECH, INA在国内都有售后零件供应,质量放心,不差钱!!!

2.维修工的手艺更重要,错位一个牙,机子也受不了啊!!

楼主:
起步时轻轻缓慢踏油门 无力   猛踩油门与人咳嗽一样  憋不过来气  要熄火一样   好容易才跑开要稳油门,如果想提速车子会向前一顿一顿的,开车还好  乘车的感觉不好受了,  给修车的讲可能正时没有给我修好,修车的师傅就是不承认是正时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离合器有问题?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出在正时上,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在他家修车,出问题只能找他!顺便问一下,这个故障时修好车就这样的,还是跑了一段时间才这样的?

楼主:
修好就这样的  找了2-3回  老是查电路 ,一直修不好,再找他还是找其他问题,所以就懒得再找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离合器有问题?

不应该是离合器    加油门发动机喘不上气

网友:
肯定还是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