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表指示不稳,清理了传感器。

楼主(2016-07-06):
事先在网上好一阵看,唯恐弄出问题和危险。准备齐全工具后动手。干起来感觉很简单。(借的图,向原作者致谢。)
卸开在右后座处的油箱盖,取下电路插座和进出两个油管,取出燃油泵芯。
油表传感器就是一个分线器。
仔细检查滑动触点,这图的触点够脏的,我的十分干净,没有想象的那么脏。只用化纤布擦了擦。动点电刷用很细的砂纸擦。其实各种粗细的砂纸、牙膏、百洁布我都预备了,用不上。
触点放大图:
然后装了进去。前后20分钟不到。事先我可认真准备了好几天,就怕出危险。看着油箱里的汽油实在心里害怕。
很自信的加了200元汽油。可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现象:油表一动不动。心里这个慌。结果过了半小时油表指针才慢悠悠上去。百思不得其解。先跑两天看看准不准吧。
题外话:油泵总成上面有一些电路、电线,都是用锡焊的,就这么在汽油里泡着,看着很疑惑。让我设计可不敢这么干。

网友A:
楼主;应该不用装回就能式出油表问提,打开钥匙拨动传感器看看油表动不动;没有氧气不会然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不用装回就能式出油表问提,打开钥匙拨动传感器看看油表动不动;没有氧气不会然烧。

当然。我感觉没啥问题就装回去了。不过出油口要往外出油,要用盆接着。

网友B:
楼主这个油位传感器簧片跟接触盘的接触很轻微的,你砂纸打磨可能把滑轨搞的毛糙了,所以反应慢,可以继续用细砂抛光,确定问题的前提下

网友C:
延时是正常的吧 要不然 油表指针和路面颠簸同步上下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不用装回就能式出油表问提,打开钥匙拨动传感器看看油表动不动;没有氧气不会然烧。

要是打开钥匙油泵就会工作 而且有些走的是负电不搭铁根本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油位传感器簧片跟接触盘的接触很轻微的,你砂纸打磨可能把滑轨搞的毛糙了,所以反应慢,可以继续用 ...

感谢你的关心。滑轨没用砂纸打,因为很干净。仅用化纤布擦了一下。电刷用极细的砂纸擦了。也许浮子本来就没多大劲。浮子比9伏电池大点。看样子你分析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是正常的吧 要不然 油表指针和路面颠簸同步上下纷飞。

你想的真细,看来延迟是必要的。我这个太慢了,明显和平时加油不一样。整的我直上火,以为被我弄坏了。

网友D:
换新的 跟原车的一样一样的 不需要更换 大概记一下车的油耗 算下公里 到了就加油 怠速时特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的 跟原车的一样一样的 不需要更换 大概记一下车的油耗 算下公里 到了就加油 怠速时特费油

油表不好使可麻烦,总记着也不方便不可靠。跑长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就糟了。

网友:
买套换新比较省心,不贵。你说的那个碳刷是电阻,就指着这电阻传递信号,如果砂纸打磨的再深点这表就不管了~一般就是那个滑动电阻磨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延时是正常的,不过楼主说要半小时也夸张了。

说不定从新找回和检测或校正这(编码器)这么叫不知道是否对  ,需要一 定的时间。以后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从新找回和检测或校正这(编码器)这么叫不知道是否对  ,需要一 定的时间。以后就好了吧。

但愿如此。刚加满油时指针一动不动,我心里一惊,莫非让我鼓捣坏了?我仔细观察,指针极缓慢的上升。最后大约半个小时感觉已经指示到正确位置。真是莫名其妙。以前每次加油指针都是跟着走没有延迟。清理一下也不会增加阻力,我用手滑动感觉很轻。用几天再看看吧。

楼主:
很遗憾,故障依旧。下一步怀疑仪表盘插头座接触不良。准备拆卸仪表盘继续折腾。

楼主:
刚才拆卸了仪表盘,电线插头嘎嘎新。鼓捣了一起毫无效果。有同学建议换新的燃油传感器,问题是不知道故障点,怕是换了也不一定行。

楼主:
用外接电位器试了,油表满刻度约300欧姆。零欧姆时指针回零。突然断开也指针回零,而不是指示满油。

网友F:
如是接触不良油表会断续忽高忽低的指示,延时指示说明浮子不能及时飘浮到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是接触不良油表会断续忽高忽低的指示,延时指示说明浮子不能及时飘浮到油面。

这东西很有意思,我把电位器突然断开,油表指针不是立刻回零,而是过几秒钟才回零。而且再接上也不会指示了。这一点和故障现象一致。用万用表没测出电流,电流指示是0.按理说传感器开路应该指示满油,可能是考虑误导会引起大麻烦而这样设计的。等把油箱的油用光我再研究拆出传感器研究很简单的东西,换新的花钱还麻烦,不值当。本来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是接触不良油表会断续忽高忽低的指示,延时指示说明浮子不能及时飘浮到油面。

是因为阻力增加的缘故?这东西很有意思,我用万用表没测出电流。

网友G:
先在邮箱外面滑动电阻试试,看看表反应灵敏不,如果没问题,可能就是浮子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在邮箱外面滑动电阻试试,看看表反应灵敏不,如果没问题,可能就是浮子角度问题

谢谢你,我用电位器试了,好使。300欧姆多点满刻度。还是浮子的问题。等把这箱油用完再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故障依旧。下一步怀疑仪表盘插头座接触不良。准备拆卸仪表盘继续折腾。

楼主;拆了仪表盘了吗?修好了吗?问提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了仪表盘了吗?修好了吗?问提找到了吗?

按照他人介绍仪表盘拆开了,什么问题也没有。随便清理了灰尘。没有他人的经验根本不敢动,塑料件都掰坏了。问题还是在传感器。

楼主:
汇报一下,今天把油箱的油跑完了,提心吊胆的指针几乎归零。把传感器取出来,拿到屋里仔细研究。就像电位器接触不良,磨损厉害打磨已经无效。最后移动接触点改变轨迹,测试没问题,装上加了油估计应该好了。一分没花,且折腾产生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