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古董健伍T-85收音头搜台要怎设置?

楼主(2016-07-06):
如题,最近找到一套古董健伍的A-65功放及T-85收音,有连接线但不知怎设置才可搜到台,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先感谢回复。

网友:
就几个功能按钮和一个调谐旋钮,都有英文标注,很简单的,最好用室外天线,要不很难调出立体声的

网友:
如果是英文不懂,百度英译汉,标注明白,如果是台少,接上天线放到室外信号会强些,FM与AM接线分开,选择开关要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