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拿到驾照的过来人说一下科二的经验

楼主(2016-07-07):
一关过了,现刚学科二,侧方和倒库没有问题,就S弯,每次都做不好,网上的视频教程也看了N遍,就是实操时经常压线
车用的是老普桑。

请过来人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没考过。也没见过。估计需要早打早回。不对勿喷

网友:
可以找个靠谱的计时~~~没考过s弯~过弯有速度限制?没有或许开慢比较好,你打方向盘速度可能慢

网友:
1慢,2找车感,必须多练,也有的教练强调找车身固定点对线来练

网友:
俩字,欠练,鉴定完毕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教练应该交了吧

网友A:
我来给你说说.  S线    左转的时候发动机盖的右前角与路左侧对齐 全程对齐  右转的时候同理  左前角 与路的右边对齐..我就是这么过的 我甚至都没看路 只看发动机盖了  切记出来的时候保持方向 别忙着打回  否则肯定压线 直到在后视镜里 看到后轮出线再回方向!

网友:
      楼上的说法没看明白,“左转的时候发动机盖的右前角与路左侧对齐 全程对齐”,路面在左转,前面看到的路面左边更靠左,发动机盖的右前角怎么能对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说说.  S线    左转的时候发动机盖的右前角与路左侧对齐 全程对齐  右转的时候同理  左前角 与 ...

没看明白啊?

网友:
对齐的意思应该是是和其圆的切线平行吧,有点难度哦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介绍一款赛车游戏 "LFS" .
就是凭借这个让教练产生了自己已经会开车的印象. 平生第一次摸真的方向盘, 什么口诀也没听过就在不停车的情况下顺利倒入了车库.

网友:
科目2科目3,考的不是技术,是心理素质。本人13年拿到C1,深有体会,很多学员在驾校学车,那几个项目开得遂心应手,到了真正考场却摔了跟头;考驾照 :大胆、心细。

网友:
完全按教练教的做,不要上网搜,各地的考场,车型不一样,不要自以为是,教练教的就是拿本的捷径,实际开车还是凭车感

网友:
车辆中间入弯,当右边隆起线相交与路边后向左打方向一圈,当左边隆起线顶到左侧路边线时方向回正,继续前行,路边线顶到右侧隆起线时再往右打方向一圈,然后回正出弯,祝好运。

网友:
要想转换一压线,主要是要掌握内轮差,当要转S弯时,如果是左转向的话至少要保持车身中心线的位置在道路中间稍偏右一点的位置,打方向盘时转向角度要与车辆转弯半径保持一致,换右转时右边原则上与左转相同但是要比左转时视角好些,因而操作起来较左转向容易些,总之,左转车辆靠右行,右转车辆靠左行,掌握好内轮差就不会压线。熟能生巧,多练是关键。

网友:
速度和经验,没有捷径,多练。

网友:
感觉s形的挺好走啊,重要的是找到感觉

网友:
      现在的C1驾考科目二教练把练车重点放在坡上定点停车、起步和倒车入库,其次是侧方位停车,曲线行驶和直角转弯不是难事。

网友:
我练的斯柯达,教练车前头有小镜子,左转看左镜子沿右曲线划着走期间方向盘不动,到S中间左镜子顶出左边线方向回正,看右小镜子下沿对左边线,方向一圈多一点,右镜子划左边线出,方向微调,出弯后多走点避免后轮压线,车型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没考过这些。
以前考试没这么复杂,第一天先是跑长途,第二天回到考场,往前开了几百米就通过了。临下车前警官老师还吩咐一句:回去要多练。
现在考试严格了,说明社会在进步了,对生命重视负责了。
其实学车只要多练习就可以了,不行练到行为止。

网友:
S弯是科二里最容易的了。别的都过这个没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直角转弯,多练习几次就掌握了(我学的时候是捷达,转弯时看小三角玻璃教练教说的有位置,到那个 位置快速打方向盘到底过弯回正即可)。

网友:
要严格按照教练教的公式和定点方式进行,车速一定要慢

网友:
半离合控制车速(要做到车子几乎不走,但又不停,练车、考试时穿底很薄的软底鞋),普桑左转发动机盖左角对左线,右转右角对右线,直角转弯需要控制车体在线内的位置。其实还是要看感觉,多练,S弯和直转在科2是最容易的。

网友B:
坐驾驶座上,看引擎盖左边的隆起线尽头,对着s弯道左侧线,保持在隆起线尽头一直在左侧线上“滑动”,不用管右边,ok。
我前段又“进修”了一次,重考驾照,原照被吊销了。
s弯可以悬空,但不可以压线。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驾驶座上,看引擎盖左边的隆起线尽头,对着s弯道左侧线,保持在隆起线尽头一直在左侧线上“滑动”,不用管 ...

谢谢各位的回复1

这位哥哥:,
看引擎盖左边的隆起线尽头,对着s弯道左侧线,保持在隆起线尽头一直在左侧线上“滑动”,不用管........

那即将到右弯这段距离如何做?

网友:
对齐的意思就是让你打方象,看这不齐了就快打方象,车速要慢,打方象要快。

网友:
s弯道有技巧的,一般教练会告诉你几个点,到点了转弯就能过去了

网友:
左转弯用左车头角沿右边线画弧线行驶,右转弯就用右车头角往左三分之一的位置沿左边线画弧线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