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装机中的2个选项的作用

楼主(2016-07-07):
U盘装机工具是一键工作室,其中有两个选项不明白是什么作用,烦请懂的坛友帮助解惑,感谢

(1)释放急救系统。
(2)禁用访问IDE设备。

网友A:
没有一个有实用价值;那个释放急救系统就是在开始启动菜单里的一个选项,似乎是如果你的系统起不来,选它来解决,但是实际上真的系统启动不了,它也于事无补;另外一个禁用ide设备就更加不知所云了。

网友B:
红框中2项不取消的话,ha1023和360两个牛皮癣就不请自来了

网友:
应该是比较老的选项了吧 最初类似并口硬盘和并口光驱之类的设备!

网友:
IDE通道是硬盘、光驱等的连接通道

网友:
我做的PE系统没见过这两项,IDE设备好理解,急救系统没用过。一般开机不进系统都是引导文件出问题,修复一下就OK,当然也得看提示项

网友:
ide是基本淘汰的接口,有部分主板同时有ide和stat两种接口,这个可以禁止ide接口的数据传输。
释放急救就是在你的硬盘上安装pe工具。然后启动项会多一个pe选项。

网友:
可能是版本不同,没见过,学习中……

网友:
我用大白菜好像没有

网友C:
这两个都有用处的呀,急救系统,当你的系统坏的时候,电脑里有系统备份或系统影像就可以直接还原。禁止访问IDE,如果自已没用到有IDE的设备可以禁止,那样开机就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有用处的呀,急救系统,当你的系统坏的时候,电脑里有系统备份或系统影像就可以直接还原。禁止访问 ...

禁止访问IDE,如果自已没用到有IDE的设备可以禁止,那样开机就会快点,

原来是这个作用啊,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店超级U盘启动盘制作视频教程:http://u.diannaodian.com/jiaocheng/index.html

你用哪个版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5.0的,不过我是几年前制作的,现在还能用,就没有更新。

好的,谢谢老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有实用价值;那个释放急救系统就是在开始启动菜单里的一个选项,似乎是如果你的系统起不来,选它来 ...

我也跟你一样,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框中2项不取消的话,ha1023和360两个牛皮癣就不请自来了

谢谢提醒,这个我知道去勾。

网友:
红框中2项不取消的话,ha1023和360两个牛皮癣就不请自来了  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红框中2项不取消的话,ha1023和360两个牛皮癣就不请自来了

坛友,你好, 图片中的红框框是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坛友,你好, 图片中的红框框是用什么软件的,

ha1023锁定主页,360么就不用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a1023锁定主页,360么就不用说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借助什么图像软件在原图上做记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意思, 是借助什么图像软件在原图上做记号的,

腾讯QQ截图,Ctrl+Al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腾讯QQ截图,Ctrl+Alt+A

好的, 谢谢坛友回复, 等下去试试,

楼主:
经多次装机试验,高级选项中的:赞助商主页ha1023.com和360安全浏览器,去勾装机后,浏览器主页被篡改为2345浏览器,一键工作室U盘装机软件已植入病毒,最终放弃。

网友:
我用电脑店的版本,一直有360和超速浏览器进来 ,狠死了

网友:
版主用杏雨梨云吧,你百度下,他不捆绑插件,不过用他的一键装机默认添加主页,不过可以提前取消和进系统手动改。我装系统都用它,我的客户都是公司,他们要的都是纯净系统。可以的话帮我提升到中级好吗,我这有10几个公司退役的500G硬盘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框中2项不取消的话,ha1023和360两个牛皮癣就不请自来了  正解!!!

取消也会来,正宗牛皮癣

网友:
装了八九年的系统了,这两项一直没注 意,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