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领驭 用5053线

楼主(2016-07-07):
07年领驭 1.8T手动档,12万公里,最近一段时间 加油时,特别是2、3档,偶尔出现顿挫。
就是踩油门过程中,转速大约1500到1800之间,车子顿一下,继续加油到换下一档又好,等到车速慢了降档,重新加油时又顿,到有时一天也没有,有时好几次,,,

火花塞刚换没多久,  想想是不是点火线圈不良,,,特地买了5053  12.12.0的版本,,可是联机后,,在发动机项 15、16 应该有有缸1到缸4的点火数据的   却都是0,,,不知是线不好,还是车不支持。。。。。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A:
实际情况不清楚,12版的线不太稳定,借个11版的用吧。全车扫描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情况不清楚,12版的线不太稳定,借个11版的用吧。全车扫描能做吗?

全车扫描可以做,没有CAN总线,自选了底盘类型,扫描出的项目也很少。

底盘类型: 9F (3B - VW Passat B5 (1997 > 2005))
扫描: 01 02 03 08 15 16 17 19 35 36 37 46 47 55 56 57 58 75 76 77

车辆识别号:    里程: 129740km
-------------------------------------------------------------------------------
地址 01: 发动机        标签: 无
   零件号: 4B0 906 018 DM
   组件: 1.8L R4/5VT     G   0001
   编码: 04001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VCID: 6FED35372D68D7667D9-5072

未发现故障码。
就绪状态: 0110 1101

-------------------------------------------------------------------------------
地址 03: ABS制动        标签: ZHS\1J0-907-37x-ABS.clb
   零件号: 1J0 907 379 Q
   组件: ABS/EDS 20 IE CAN  0001
   编码: 13604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VCID: 3F8DA5773D8867E6AD9-4A3A

未发现故障码。

-------------------------------------------------------------------------------
地址 15: 安全气囊        标签: ZHS\6Q0-909-605-VW5.clb
   零件号: 1C0 909 605 K
   组件: 26 AIRBAG VW51      0010
   编码: 12854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VCID: 2C57E23BDCFEEC7E18B-5000

未发现故障码。

-------------------------------------------------------------------------------
地址 16: 方向盘        标签: ZHS\1J0-907-487-A.clb
   零件号: 1J0 907 487 C
   组件: Lenkradelektronik   0006
   编码: 00118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VCID: 3169F34FFBDC81962BD-5000

未发现故障码。

-------------------------------------------------------------------------------
地址 17: 仪表板        标签: 无
   零件号: 3BD 920 806 G
   组件: KOMBI+WEGFAHRSP VDO V01
   编码: 07135
   服务站代码: WSC 00000
   VCID: 3979CB6F23AC49D693D-5000
   LSVDM49F482487706     VWZ7Z0G6242797

未发现故障码。

-------------------------------------------------------------------------------
地址 19: CAN网关        标签: ZHS\6N0-909-901-19.clb
   零件号: 6N0 909 901
   组件: Gateway K<->CAN    0001
   编码: 00004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VCID: F0EFB64BB056489EE43-5000

未发现故障码。

-------------------------------------------------------------------------------
地址 35: 中控锁        标签: ZHS\1C0-962-258-III.clb
   零件号: 1C0 962 258 AC
   组件: 41 Zentr.Verriegel. 0004
   编码: 00019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VCID: 68DF5E2B0886005E3C3-4A3A

未发现故障码。

-------------------------------------------------------------------------------
地址 56: 收音调谐器        标签: 无
   零件号 软件: 3BD 035 180     硬件: 3BD 035 180
   组件: Radio 554       009 0033
   版本: 00009000    序列号: VWZ1Z2G5543212
   编码: 0040402
   服务站代码: WSC 00078 000 00000
   VCID: EADBA423C68AB24EAA7-5000

未发现故障码。

结束   --------------------------------------------------------------------

网友B:
B5发动机的。都是5053的数据线、有些车要先输入仪表密码后。有些功能才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5发动机的。都是5053的数据线、有些车要先输入仪表密码后。有些功能才可以正常显示

请教在哪里输入 密码。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