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咨询下收音机。

楼主(2016-07-08):
本人给父母买了台德生的100多的收音机,父母说收听效果不好,就是电台不够清晰,需要调整各种位置。
本人家住小城市,是因为小城市电波覆盖面积窄,还是收音机太便宜的缘故?
各位老师请告知,买的贵一点的效果是否好点?

网友:
若在楼房里面,信号会差一些,因为有钢筋屏蔽,若是在室外应该收台清晰,尤其是调频,不应该有任何噪音,中波会有很不明显的噪音,短波会有周期性的杂音属正常!排除以上原因,就是收音机自身的质量问题了,好收音机的两项重要指标就是“信噪比、灵敏度”

网友:
小城市的中波台基本都取消了,在中国fm台无论中小城市都是很不错的,曾经去临沂开会,不大的城市有6套fm广播,用矿机都能听清,说明广播的质量还是很好的。解决你目前问题的办法最简单就是买一个好一点的收音机,德声pl-600不错,全波段的,啥都能收。

网友:
也不一定是收音机的关系,在室外试收听一下,可以效果良好,就是要楼房的影响大了些。

网友:
做个老式简易型室外天线,信号会增强不少。

网友:
大神 呢 出来解答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祝论坛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