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剃须刀 的 降压、整流、充电 电路

楼主(2016-07-08):
大约在1988年,自己不止一次地为熟人制作过“电容镇流”的充电器。

曾设想:可不可以用一个电容器,一个小变压器,来制作小型稳压电源呢?

那样,变压器可以做得很小。并且,有变压器隔离,可保证低压输出端的安全。

如果成功,用于给半导体收音机供电之类的场合,是非常实用的。

搭电路试过,但不知为何,我当时所做的试验电路,不能正常输出电压电流。

试验失败。后来也就把这事忘了。

但前几天,手头得到一个废剃须刀,直接插在220V上充电的。忙拆开一看。

正是这种  既有电容镇流,又有微型变压器的 降压、整流 充电 电路。

实测:

输出1.5 V / 50 mA 。

变压器里头也许有讲究,不过我这次没有拆开它。

不知这种电源电路,有什么大的缺点。

在我眼里,它是很“经济实惠”的。不知为何,它没有获得大范围的应用。

楼主:
补充:

变压器的铁芯 实测,叠厚12mm,舌宽4.5mm 。

电容的容量是 100 n 。

网友:
电容降压电流太小了,加变压器可以做隔离作用

网友A:
现在的开关电源5V500mA=2.5W=1.5V1666mA这种规格的已经
做到了大批量成本只有1.30元的样子了,比那个50mA大了三十多
倍了,同样有隔离。

网友B:
电池、发光管画反了。

开关电源未普及时,小功率电器,大多采用这种电路形式。

网友:
不认识 电路啊

网友:
成本问题。目前大都不采用此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发光管画反了。

开关电源未普及时,小功率电器,大多采用这种电路形式。

谢谢指出。

订正如下。

网友C:
80年代的一本书里就有,但是应用此电路时要格外小心,它不怕输出短路但就怕输出开路(要是恰巧初级电感与电容组成串联谐振,最可怕了。)!因此必须在负载端加大功率稳压管保护。稳压管用大功率三极管进行扩流,稳压值稍高于正常的负载电压值。比如给1.25V的电池充电,要并联一个1.6V的大功率稳压管,这样万一电池开路,有稳压管的箝位才不至于出事故。优点是有恒流特性,用来充电很不错,我从两节五号的镉镍电池到60AH的12V汽车电池的充电机都用过此电路。

网友:
变压器在这里能够起到最好的作用就是隔离了,其他的都限制或发挥不出来,是的,现在的开关电源的工艺和技术,已经远远的可以代替这个了

网友D:
电路的谐振频率是50的倍数是时,可能会出高电压,负载影响很大。

网友:
曾经自制一个使用交流电源的多功能表(借用500型表,将其改为可测量电压(内阻100K/V,最高20M)、电流、电阻、电容、频率),使用用一个现成的变压器,因它接220V交流电发热严重,于是也串联了一个电容器,降低变压器的工作电压(大约100V),使其不发热且输出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

这种电路,可以理解成电容器与电源连接以后,成为一个内阻较高的近似恒流源,所以要求变压器次级的负载电流相对稳定,否则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会很不稳定。

网友:
这个实物应该是90年代产的,我拆过。这种工频变压器线非常细,如果业余绕制困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的谐振频率是50的倍数是时,可能会出高电压,负载影响很大。

你有真正实测过吗?加个电容频率就会升高。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我用的90年代松下电须刀是电阻加变压器降压。变压器上贴一个小热保险管。

网友F:
还有更简单的,一个电容器,一个发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真正实测过吗?加个电容频率就会升高。还真没听说过。

没有说基频50Hz会升高,分布电容电感什么的会产生谐波(50Hz的倍数)。
如果电容是某些特定的容量的话,也会出现串联谐振于50Hz,变压器两
端的电压有可能超过220V,甚至数倍(倍数与变压器的内阻有关)于220V。

网友D:
工业上很多设备,就是利用串联谐振来产生高压的(百度搜索一下)。如果要降压,一定要使谐振频率远离50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上很多设备,就是利用串联谐振来产生高压的(百度搜索一下)。如果要降压,一定要远离谐振频率。

例如,电力变压器的高压测试,就是利用电容和变频电源,串联谐振测试的,如果有问题,电路就会退出谐振,电压会马上降低。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并不复杂。不揣浅陋,写成帖子发上来之后,竟还能得到几位朋友的关注,也算没白写。

后来还又发现了自己画的电路图里的另一个错误。

按顶楼的画法,电池是会一直点亮着“充电指示灯”的。

正确的画法,指示灯应该在整流桥之前:

楼主:
刚刚又继续做了个试验。

原用途中,它能够以 1.5 V / 50 mA ,给一节镍镉电池充电。

当时曾空载,30表测得,输出直流脉动电压是 4V 。

在直流输出端,加上一个3300μF 的电解电容器之后,30表测到的直流电压,达10V 左右。

220V 那边的镇流电容,原先是 630V / 100 n 的  。

原先自己有过“经验”,即:1 μF 大约可以提供60 mA的电流。

100 n ,是 0.1 μF  ,估计电流是 6 mA 。

经试验,改用1000V / 10 n ( 0.01 μF)电容。那 变压器初级的 电流 应该在 1个mA 以下了。

此时,变压器次级,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 2 V 多一点。  短路电流,3 ~ 4 mA  。

现在,用这个“电源”,给小石英钟 供电。已经走了两个钟头了。

中途,断开220V,用手摸变压器,感觉不到发热。

因此还发现,断开220V,电解所储的电,可使石英钟继续走20多秒。

网友D:
’镇流电容”这个叫法不妥吧,我认为叫降压电容更好吧!整流用二极管。镇流电容有点别扭。

楼主:
谢眉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镇流电容”这个叫法不妥吧,我认为叫降压电容更好吧!整流用二极管。镇流电容有点别扭。

您的关于 注意避免有害谐振 的话,肯定是对的,以前在杂志上看到过这类介绍,虽然我不太懂行。

刚刚用“镇流电容”和“降压电容”,分别“百度”了一下。

“镇流电容”这个说法,至少在我翻看了的前几页,压根儿就没有。

而“降压电容”的叫法,一搜,满页都是。

所以,正如您所言,“镇流”电容的叫法,恐有不妥,应该叫“降压电容”。

只是,“镇流电容”这个说法,亦非我“原创”,印象中,应是 七十年代 看《无线电》杂志时所得来的。那时我才二十多岁。

如,一些介绍“无电源变压器”的电子管电路,有用电容限流(“降压”)给电子管灯丝供电的。

当时之所以这样叫它,也许是由于:其工作原理,是靠电容来限制通过负载的电流,遂把它称为“镇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更简单的,一个电容器,一个发光管!

这该算是“偷工减料”到家了。

我没有见过这种实物。不过,应该还有一个二极管吧?

一个发光二极管即使能“兼作”整流,但电容得“通过”交流啊?

所以我的理解,至少得两个二极管,一正一反。

一个提供“半波整流”,另一个作反向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开关电源5V500mA=2.5W=1.5V1666mA这种规格的已经
做到了大批量成本只有1.30元的样子了,比那个50mA大 ...

是的,开关电源的出现,并且特别是它的成本降到足够低,使得开关电源得到了广泛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发光管画反了。

开关电源未普及时,小功率电器,大多采用这种电路形式。

您见得多。

我只是在剃须刀里见过,并试图“仿制”,却未能成功。

我感觉,这种电路,安全,经济,可连续工作。体积也小。

当时,有一位同事家的电话机是多功能的,电池消耗很可观。

曾想让他使用220V交流电。试这种电路,未成,而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代的一本书里就有,但是应用此电路时要格外小心,它不怕输出短路但就怕输出开路(要是恰巧初级电感与电 ...

您所说的,那时我也曾经历。

只用电容(没有串变压器)的  整流 充电 电路,当时也是为了获得“恒流”充电效果,而这样做的。电容还用的是铁壳的!

因为这种电路 差不多是“直接”接在220上,所以,总觉得不怎么“安全”。

如果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又弄反了“操作顺序”,当空载的两端,接通电池的瞬间,打出的强烈火花,会烧蚀电池的电极。

所以,还得按“顺序”来,最后接通220。

这种有变压器的,要安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十多年前我购买的发光电子钟是110伏60赫兹的拳头大小交流频率控制走时精准。电源不好整。加上一个220转11 ...

我也试过。

有一回,需要 用手头的一只 6P1输出变压器,当电源变压器使用,长时间地点亮一只小电珠。

就是在初级串了一个合适容量的电容。

变压器完全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它限制了输出电流,只能用于小电流充电。安全上加安全。

电容可以限制电流。

如果没有变压器,光有电容,电流大小,随电容的容量大小 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