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蝴蝶h757收音机 电路图 或 印版图

楼主(2016-07-08):
求蝴蝶h757收音机  电路图 或  印版图
淘了台求蝴蝶h757收音机  ,想收到台,哪位有图麻烦拍张图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印刷电路板图

印制板图

印制板图

网友B:
该机的喇叭是3吋16欧,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非常感谢,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机的喇叭是3吋16欧,很少

都是行家啊!喇叭就是1W  16欧姆  型号:YD80-1B

网友C:
757原理图及参数

原理图及参数

原理图及参数

底板图

底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7原理图及参数

非常感谢,喜欢这个坛子的原因就是朋友们的无私分享精神。

楼主:
汇报一下,发现W1失效,换了一个可调电阻就有台了。只是在高端1600左右有几个台,低端却没有台。

网友D:
检查一下C3—0.047的电容

网友E:
找一只容量在6800PF~0.01uF去替换C4试一试,应该就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C3—0.047的电容

拆下C3测了一下容量 是0.0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只容量在6800PF~0.01uF去替换C4试一试,应该就会好了。

拆下C4测量容量是0,用一0.01uf电容代换,现在是800--1600可以收到电台,800一下没有电台,低端530处有汽船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C4测量容量是0,用一0.01uf电容代换,现在是800--1600可以收到电台,800一下没有电台,低端530处有汽 ...

D2、D3用两个1N4148或2CZ82或NPN管的BC结代换。
D2、D3这两个二极管起“稳压”作用,如果其两端电压小于1.5V左右,BG1本振会低端停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C4测量容量是0,用一0.01uf电容代换,现在是800--1600可以收到电台,800一下没有电台,低端530处有汽 ...

直接更换该级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