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M微中周的全胆调频整机

楼主(2016-07-08):
在经历了10.7M微中周高频头和中放电路的制作后,一直在搜罗相应的零部件准备组成一台全胆的微中周调频整机,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想法已经实现了。现将制作过程与坛友们分享,以衷心感谢坛友们的关注和鼓励。

因全胆调频整机的信号接收前端(高频头、中放和鉴频电路)已初步制作完成,这次的工作重点是音频功放、电源电路制作和机架的加工。

音频功放电路参照红灯711机带高低音调的经典电路,电子管使用的是6N2和6P1,仍采用印刷电路板的工艺。

手工刻制的音频功放主电路印刷板:

印刷板上元器件排列与焊接:

用洞洞板焊接的高低音调网络电路:

全部音频功放电路:

调频整机的机架利用了一只已成形但尚未加工的小胆机底座,为1.5mm厚的铝合金板弯折而成,长为300mm,宽为200mm,高为50mm。

各单元电路模块排位:

其中:
高频头模块是第一期的作品。
制作详情请见:《交作业——试装10.7M微中周高频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67798-1-1.html
和《也给高频头的微中周加外衣》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8338-1-1.html

中放电路模块是第二期的作品。
制作详情请见:《10.7M微中周中放电路试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0538-1-1.html

整机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为红灯711机的配件,是上无二十七厂的产品。电源整流管用6Z4。

机架的手工打磨:

各模块拼装:

整机电路连接:

通电试机:
整机接线完成后经检查无误即插管通电试机。

因高频头和中放电路已经过联调(详情请见:《微中周调频电路联调效果及比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2177-1-1.html),音频功放也是成熟电路,通电后测量各模块的工作电压均在正常范围,机器也能收到本地几个信号较强的调频台播音,但其他信号较弱的调频台接收不到。原来高频头的中频信号输出与中放电路信号输入的接线方式改变了,其分布参数导至高频头中频输出信号的失谐,经微调高频头中周次级的磁芯即恢复了原有的接收状态。
后经过数次反复细致的统调,其高频头的接收灵敏度和信号输出增益均得到较明显的提升。

补充内容 (2016-7-10 15:11):
各模块的电路图和整机连线框图补充在20楼,供参考。谢谢。

网友:
做得真漂亮,下功夫了,钦佩

网友:
一直想动手做一台,一直都没时间,一直静不下心来…………  羡慕!!!

网友:
我做的基本失败了,收台少低音。改日再战

网友:
做得真漂亮,好羡慕!

网友:
强烈支持折腾又折腾

网友A:
做得真漂亮,好羡慕!

补充内容 (2016-7-9 13:25):
用的图是那一类?

网友:
热烈祝贺折腾成功

网友:
给你嘉奖-----

网友B:
恭喜老马兄制作的全胆调频机胜利完工!清清爽爽的模块式结构,简洁合理的裸露式格局,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纯粹的DIY作品,显得自然耐看,实用与教学兼用,此乃佳作也。

网友:
模块结构很好!

网友C:
识途老马也是高级玩家之一      做的很好啊!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和鼓励。这台机的打造完全是得益于lstvcss坛友微中周的启示,对微中周的制作和相应电路实验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组成了一台性能还不错的全胆调频收音机。在每个模块的制作实验阶段都得到坛友们的关心、支持、鼓励,在此也深表谢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马兄制作的全胆调频机胜利完工!清清爽爽的模块式结构,简洁合理的裸露式格局,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纯 ...

谢谢鼓励。这台机的关键部件微中周还是受益于您的作品,其他的都是些经典成熟电路,只是按不同的实验阶段进行了模块化处理,因难度不太大所以也容易实现,比较您的AM/FM机的制作算是小巫了。

网友:
祝贺成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途老马也是高级玩家之一      做的很好啊!

谢谢关注和鼓励。您制作的胆FM脉冲接收机很有特色,工艺水平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漂亮,好羡慕!

你好,谢谢关注。
这台机所用的电路:调频接收部分是坛中经典电路,只是高频头的振荡混频换用了6F2管;音频功放是红灯711带音调的标准电路,在音调网络部分增加了个直通的切换开关。下面是各部分的电路图。

高频头电路采用6J1高放,6F2三极部分振荡、五级部分混频。

中放电路采用二只6J1中放,6X2鉴频。

音频功放电路采用6N2低放、音调,6P1功放。

电源电路采用6Z4整流。

下面是整机的连线方框图。

说明:图中所标的元件参数仅供参考,可根据手头现有器材情况作适当调整。

网友:
楼主做工真工整,电路板真得也太漂亮了,而且还是手工的,真牛!!1

网友:
祝贺老马同志又一件佳作问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
这台机所用的电路:调频接收部分是坛中经典电路,只是高频头的振荡混频换用了6F2管;音 ...

这图只有一级中放。我在ZXHXIHUA 哪里拿了一套中周只有3只。可以做机了哦。

网友:
有水平,有技术,有手艺,有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高频头4个线圈参数是多少?谢谢。

你好,谢谢关注。在业余制作中,如果不需立体声解码的话,现有中放级数的增益已能满足收听,如果高频头统调得好些,接收灵敏度也能得到提升,当然这些都是就要求不高的情况而言。
另外,高频头电路中各线圈的参数是:L1、L2用直径0.5mm左右的漆包线在直径4mm的钻头上平行密绕20圈左右;L3用直径1mm的镀银线(或漆包线)在直径8mm的钻头上平绕4圈,脱胎后拉伸至15mm;L4用直径1mm的镀银线(或漆包线)在直径8mm的钻头上平绕3圈,脱胎后拉伸至13mm,在1.5圈处抽头。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在业余制作中,如果不需立体声解码的话,现有中放级数的增益已能满足收听,如果高频头统 ...

请问,L3用直径1mm的镀银线(或漆包线)在直径8mm的钻头上平绕4圈,脱胎后拉伸至15mm;L4用直径1mm的镀银线(或漆包线)在直径8mm的钻头上平绕3圈,脱胎后拉伸至13mm,在1.5圈处抽头。以上仅供参考。有的图标上用直径6mm的钻头.有无区别?6F2的第2脚少1只100P电容,200K电阻和可变被线圈直接地了?

网友(2016-08-10):
这个必须顶,模块化设计,真的不错,

网友(2016-11-13):
可以考虑再增加一级不调谐高放提高弱信号接收能力增加一级中放提高信噪比,应该灵敏度和信噪比就都能和高档机媲美了,再就是可以适当调整中周LC比率增加等效谐振阻抗或者采用电容耦合度半导体中周。

网友(2018-06-30):
介绍下你的微中周?

网友:
精呢,加上!!!!真漂亮。

网友:
直流电子管做一个不更好吗?是不是截止频率不够高

网友(2018-11-22):
这手工真了得!!看着心里太舒服了!!!佩服!

网友:
老师就你这技术我想说~~~~~~~~~~~~~~~~~~~~~~~~~~~~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