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免费检修小记

楼主(2016-07-09):
昨天上午接到4S店电话, 通知我车子快出保修期了, 本月15号之前还可以享受一次保修期内的免费检测, 16号就不行了.
正好车上有一些小零件缺失, 于是就预约在当天下午.
到了之后自己首先指出两处小零件缺失的问题. 一是右后门的车门信号开关外面的橡胶罩子缺失了, 这个可能是小孩不小心扯掉的. 虽然不影响使用, 但是看上去不爽. 橡胶罩不单买, 只能连同后面的开关一起换, 15 元. 另外一处是套在手闸和排档上面的塑料罩子的两个塑料固定卡扣没有了. 这个说不清是怎么丢的, 好像当初就没有装. 两个花生米大小的塑料卡扣, 一个 3 元. 我先说不要算了. 后来转念一想, 这些年本该让4S店从我这收取的费用都被我自己给diy掉了, 也怪可怜的, 鼻子一酸, 决定最后一次还是照顾一下对方为好, 于是两样都要下了. 这是车门信号开关, 卡扣很普通就没有拍. 更换时我也没让师傅换开关, 只是将这个新开关上的橡胶罩子拆下来装到原来的开关上就算完了. 我担心扯出线束插拔接线会引起什么意想不到的新故障.
卡扣安装没什么说的, 跟按图钉似的, 咯嘣咯嘣两下就得.

接着开到举升机位上检测, 举升之前先看了看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 拆了空气滤芯之后拿个高压气枪在那里吹风挡下面排水槽上的枯叶等杂物, 边上就是给师傅降温用的大功率风扇正对着空滤里面的进气口. 我连忙劝阻说杂物别吹了, 这进气口敞着呢. 师傅将刚才拆了的空滤简单装回了原位, 没有锁紧, 然后继续吹排水槽和机舱内的杂物. 估计是规定动作, 不吹够几分钟都不给工分的. 接着又拆下空滤, 用气枪吹空滤上的灰尘, 说空滤该换了, 我觉着三保时才换过空滤总成, 于是决定先吹吹再说. 同样, 换空调滤芯的建议也被我拒绝了, 因为家里确实还有几个网购的新滤芯还没有用. 吹这两个东西时正好在风扇前面, 可能是希望被吹下来的灰尘尽快被大风吹走吧. 这可够拼的, 为了除尘效果好, 身体健康全不顾了. 我则伸出左手堵在了发动机空滤的进气口上, 时刻防止满天飞舞的尘埃直接飘进这里.

装好空滤和空调滤芯, 师傅又拿了了一个象是万用表的东西出来, 有两个大金属夹子往电瓶正负极上一夹. 我问是不是高率放电计, 对方说是检测电瓶寿命的. 凑近一看有液晶屏, 有一卷打印纸. 很快测量结果出来了, 告诉我电瓶寿命也差不多该换新的了, 不然有可能在半路上趴窝. 我看还有4成的寿命, 也推说晚些时候再说.

完后将车子升起, 师傅先看了看左前轮, 我学着样子看了看右前轮, 然后师傅看右前轮我看右后轮, 等师傅转到右后轮时, 我在左后轮上发现了螺丝钉. 经过简单的思考, 我作出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决定----留着那个螺钉.

接着师傅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你这车是停在露天的吧, 我听罢心中大惊, 心说师傅真乃神人也, 连这都能看出来. 于是好奇地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 师傅指着轮胎上的裂纹, 说是根据裂纹的情况得出的. 我问这是不是说明轮胎的寿命快到了, 师傅说一般情况轮胎的寿命大概是三年多. 我说这个车还差十多天才三年, 三年多的话应该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 师傅解释说三年多是个大概, 并非精确数值. 我心说那你就该说三年左右.
顺手拍了两张照片, 大家正好也帮忙看看, 这样的裂纹是否预示着轮胎寿命快到了? 还有这样的裂纹产生的原因真是与停在露天风吹日晒有很大的关系吗?

网友:
停室内当然好喽

网友:
4S 全靠忽悠额

网友A:
顶着免费去的基本都得放一笔款心里才踏实, 其实把你说你没去之前车子啥事没有, 为毛回来了心里都是毛毛的?  啥叫心理暗示, 测量电池那玩意就一放电计外带一打印机, 你想啊! 就连接两根线, 啥也没有, 试问什么电脑能有如此之神能猜得出你的电池还剩40%寿命,明年诺贝大奖是否拿定? 如果把这个技术移植到万用表 想想是不是超级流弊?  话说回来为毛外带打印机? 就得是加强暗示, 打印还高科技本土化,中文直出 知道中文字库需要占用多少程序空间么?告诉你寿命40% 嗯 还能凑活一段时间,但是保不齐那天扔你在路上, 下面还加强一句建议更换! 玩了 临门一脚 你敢不就?  满满的都是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着免费去的基本都得放一笔款心里才踏实, 其实把你说你没去之前车子啥事没有, 为毛回来了心里都是毛 ...

是啊. 我也觉着奇怪, 怎么所有百分比都是10的整数倍呢? 好歹弄个 73.84, 39.62 之类的数值也象那么回事啊. 再说了, 我就是相信这个检测也不会立刻就换啊. 三年消耗60%, 那剩下的40%不可以再撑两年吗?  饮料喝了60%就扔的人不多吧.

他们这套对奥迪车主也许有点用, 对奥拓车主估计效果普遍不佳. 如果车牌是5个8的另说.

网友B:
对于只懂得皮毛的人,各类的“仪器”检测出来的,有说服力。

对于真明白的人,什么仪器检测的结果,都只能是参考而已。

对于P也不懂的来说,所有仪器也都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只懂得皮毛的人,各类的“仪器”检测出来的,有说服力。

对于真明白的人,什么仪器检测的结果, ...

好诗!

网友C:
轮胎的寿命除磨损意外(包括备胎)都是10年更换,怎么有三年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胎的寿命除磨损意外(包括备胎)都是10年更换,怎么有三年一说?

嗯. 三年之说确实是第一次听说, 以前听说过 6 年的.
不过照片中轮胎上的裂纹看着也确实有点吓人.

网友D:
楼主什么车?还会打电话通知,我怎么就没接到过4s店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车?还会打电话通知,我怎么就没接到过4s店的通知?

长安奥拓。前几年电话更勤,三个月就是一通。因为保养间隔就是三个月。后来发现我铁了心自己保养了,就不怎么打了。

网友:
4S店到处都是坑啊,还是要注意

网友:
中国特色,有钱人好忽悠。全国各地修车店遍地开花,有道德和底线的不多吧。。。。。。

网友:
我也有个奥拓,除了不花钱的首保我就进过2次4S,一共花了500块。

网友:
4儿子就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