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盗版WIN7电脑上4个USB口,3个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6-07-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估计是USB供电有问题了,可以试试自己修下。

网友:
估计usb附近保险丝烧了, 或者过流保护,

网友:
一定是usb的电源部分烧了-----我发现了几台机子都是把线路板的覆铜线路烧了。

网友:
应该是usb硬件的问题..!

网友:
USB一个口可用,说明USB供电模块没问题。其余三口无电压说明线路板上为其供电的共用线路开路。DATA±两线正常设备管理器就指示正常。
不好查找断点。用跳线连接5V试试。

网友:
这个和系统关系不大吧

网友:
硬件问题 上万用表

网友:
USB 保险丝 烧了

网友:
朋友,这跟使不使用d版没有任何关系,即便你使用了微软的付费正版,该出现故障也还是出现,不会因为它是正版就能够避免硬件出故障。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呗,我笔记本也是有时候USB扣失灵,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