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海康DS-7808N-K2硬盘录像机的修理检测方法。

楼主(2016-07-09):
在论坛上坛友处买了一块海康DS-7808N-K2硬盘录像机主板,到手后主板红灯亮无法正常启动,卡在开机画面不动。与卖家沟通后,卖家告知发货时一切正常,初步判断是快递暴力所致。后尝试扣电池,也没用处。反而连开机画面也不显示了,用表检测硬盘供电端,只有12V,没有5v。由于没有接触过NVR,不知如何下手,请万能的坛友们指教一下修理方法!!!!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也不行的,自己修很麻烦,还是和卖家联系解决吧。除了5V 应该还有3.3V 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也不行的,自己修很麻烦,还是和卖家联系解决吧。除了5V 应该还有3.3V 1.8V

卖家已经将板子送给我了,我想折腾看看

网友:
着重检查电源部分,能开机主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B(2017-06-23):
楼主修好没    我的一台今天突然也出现这个情况   不知怎么回事   无限重启 出来logo之后就黑屏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    我的一台今天突然也出现这个情况   不知怎么回事   无限重启 出来logo之后就黑屏重启

没有,找不到原因,没有下手,买了台新的

网友:
没有5V就查5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不到原因,没有下手,买了台新的

我有盒子的   也过了保修期  不过我寄去海康了   好像已经维修完成了  不知道要不要收费

网友:
我有一台论坛收的,拿到手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没用,再开机就一直报警,屏幕没任何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