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师傅有这个长安之星二代的电脑版维修资料

楼主(2016-07-09):
求助哪位师傅有这个长安之星二代的电脑版维修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东西的资料别想搜到了,估计就是花钱也不好买到,中国至今被博士和德尔福两大电控系统垄断,中国好像只有奇瑞可以自家编写,而且还是1.8L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资料别想搜到了,估计就是花钱也不好买到,中国至今被博士和德尔福两大电控系统垄断,中国好像只有 ...

这电脑板现在故障是空调不启动,踩离合挂挡时自动加油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脑板现在故障是空调不启动,踩离合挂挡时自动加油门

拆车厂几十一百买一个换上好了,省的麻烦,你这情况还是去下修理厂确诊了再搞,花不了几个钱,别因小失大

网友C:
修好的可能性约等于零,除非你自己是干这行的,这种东西资料都不外传,电路部分也许还有泄漏,毕竟可以拆一个抄抄板逆推原理图,但是芯片里的程序那是高度机密的,你绝对没机会找到,厂家修理也就是坏了给你换一个,不会有拆开电路板去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车厂几十一百买一个换上好了,省的麻烦,你这情况还是去下修理厂确诊了再搞,花不了几个钱,别因小失大

嗯,似的,买个二手拆车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的可能性约等于零,除非你自己是干这行的,这种东西资料都不外传,电路部分也许还有泄漏,毕竟可以拆一 ...

没打算要程序,这都国产话了,程序也不是高度保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打算要程序,这都国产话了,程序也不是高度保密了。

没程序拿芯片有什么用?如果坏的芯片里写有程序,你换了也没用,程序如果不保密,你还至于找不到吗

网友:
只要里面不是封胶的可以试着搞一下吧,我想不会那么倒霉一坏就坏CPU/DSP/CPLD/ROM吧,如果坏这些东西只能说明设计很辣鸡了,那只要这些不坏还是可以修修的,这东西里面的芯片估计不会打磨吧,我是修工控的,所以有一种先看看再说的精神,说不定 问题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