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开关电源小胆机

楼主(2016-07-10):
      前段时间制作了一台6P1开关电源小胆机,电路图是本坛的, 输出变压器是某宝网购的,该为立式。电源是用5L0380做的开关电源。经过约半年左右使用,效果满意。
取铝合金型材(100X44mm)一段130mm。
侧边用同型材帮个边。
摆上变压器和电子管。
用电钻开孔。
不同角度。
内部的固定桩。
盖板,同时喷漆。
开关电源板。
内部。
正面。
侧面。
背面。
侧面。
底部。
尺寸。
播放情景。
拔掉电子管后。
掌中宝小胆机。
电路图是本坛的,未接反馈电阻。
开关电源PCB。

网友:
不错,小巧精致,开关电源也给个原理图吧,学习一下。

网友:
严重想了解开关变压器

网友:
上个开关电源图看看。谢谢。

网友:
小巧精致,好!同样关注电源。谢谢!

网友:
楼主做得很精致啊,佩服

楼主:
开关电源图

开关电源图

网友A:
请问底噪多少毫伏

网友B:
做的真好,只是开关电源干什么用的?

网友C:
真不错,使用开关电源是个好想法,请问电子管机器供电的开关电源是哪里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的真心不错,有心之人啊,机身颜色选的不错,连电源插头也找的恰到好处,有当年的味道,赞一个!顺带问下开关电源中SL0380里是什么结构?想跟风一个。

网友E:
够迷你的! 型材再薄点 还漂亮。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小巧6P1机,

网友:
做得好,用此开关电源实际听音怎么样?

网友:
做的好,值得学习,那天我也学着做个开关电源的试试

网友:
用开关电源制作胆机,小巧精致!

网友:
好手艺! 整机非常小巧!

网友F:
制作的真漂亮。如果把火牛带上套子,个人感觉漂亮,屏蔽效果也好,班门弄斧,原谅。

网友G:
要是内部的电子管那块再用上pcb就更漂亮了

网友:
小巧精致,好漂亮!

网友:
开关电源胆机,学习一下,我曾经做了一个搭棚的,没成功

网友H:
做的真不错。LZ能否说下所用磁芯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底噪多少毫伏

不好意思,我没有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好,只是开关电源干什么用的?

开关电源是替代电源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使用开关电源是个好想法,请问电子管机器供电的开关电源是哪里买的?

开关电源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心不错,有心之人啊,机身颜色选的不错,连电源插头也找的恰到好处,有当年的味道,赞一个!顺带问 ...

电源芯片的型号是5L0380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迷你的! 型材再薄点 还漂亮。

我也感觉铝型材是厚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的真漂亮。如果把火牛带上套子,个人感觉漂亮,屏蔽效果也好,班门弄斧,原谅。

有这种想法给变压器加个罩,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内部的电子管那块再用上pcb就更漂亮了

我感觉搭蓬焊接相对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不错。LZ能否说下所用磁芯的规格

磁芯28MMX34MM,厚13MM.与ATX电源的磁芯相当。

楼主:
谢谢各位,小胆机经过半年的使用,效果还比较满意。

网友:
可以尝试推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芯28MMX34MM,厚13MM.与ATX电源的磁芯相当。

介绍一下开关变压器的制作方法!

网友:
机器很漂亮的,心动了

网友:
做功放相当不错,做中波收音机不行。

网友:
开关电源不错!就是制作有些难度

网友:
小巧精致,好!同样关注电源。

网友(2016-11-02):
做得小巧精致,很是眼馋、羡慕,

网友:
太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了

网友I:
次級高庄和灯絲串联接法, 原理图与电路板好象不一样,又EI氣隙距離多少呢?谢谢

楼主(2017-01-17):
引用 网友I:
次級高庄和灯絲串联接法, 原理图与电路板好象不一样,又EI氣隙距離多少呢?谢谢

次级高压的头接在灯丝线圈的尾端。EI气隙约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得真好!小巧玲珑。
那高频变压器是自己改的还是有现成的?

开关变压器是另一个开关电源上取下来的。

网友:
小巧6P1机,小巧精致,好漂亮。有空也鼓捣一个玩玩

网友:
我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
漂亮,手艺了得!

网友:
开关电源也是手工打造的哦???牛B..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小胆机经过半年的使用,效果还比较满意。

无胆侠老师真乃高手,小JJ做的漂亮!真想仿制开关电源,但难度肯定不小!
我想知道:开关变压器主绕组分厂两段、而中间头又悬空了。那么可否只绕一个60匝、和一个高压125匝线圈呢?开关电源从没做过,有一定的恐惧心理。还请老师详细介绍一下制作要点,以及注意的事项......多谢了!
仿制这个电源原件太好找了,几乎不用花钱......很吸引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胆侠老师真乃高手,小JJ做的漂亮!真想仿制开关电源,但难度肯定不小!
我想知道:开关变压器主绕组 ...

玩童50兄你好,开关变压器主绕组分段绕,主要是降低漏感。我最近准备再做一块开关电源板。到时候吧制作过程发上来,大家共享。

网友:
这么多做胆机的,今天是头一回看见用开关电源,真不错!
如何保证关键的灯丝不超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童50兄你好,开关变压器主绕组分段绕,主要是降低漏感。我最近准备再做一块开关电源板。到时候吧制作过 ...

谢谢无胆侠老师!明白了,原来开关变压器也有漏感问题。期待更多知识......

网友:
听音乐估计可以,干扰处理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L:
若用2只6N1做乙类推挽,体积还可再小,重量还可再轻,功率也大,

我做了一个6N1小胆机,请看开关电源迷你小胆机

网友G(2017-06-01):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6N1小胆机,请看开关电源迷你小胆机

老师我记得您有帖子专门介绍这款开关电源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呢?

网友M:
请问,开关电源对音质有干扰吗?

网友:
老兄机子设计小巧紧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我记得您有帖子专门介绍这款开关电源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47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开关电源对音质有干扰吗?

没有干扰,

网友:
漂亮的小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我记得您有帖子专门介绍这款开关电源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呢?

你是不是找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4366-1-1.html

网友:
请问:你的这个开关电源的长宽高尺寸是多少?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

网友(2017-10-04):
去掉18K大环路负反馈电阻,声音的高音立即多了,为了管子工作稳定,可以采取本级局部负反馈

网友N:
我是来看开关电源的。

网友:
小巧玲珑。节省了空间。

网友:
袖珍精致。学习了。

网友(2018-02-11):
请问楼主,两边和内部固定柱是怎么固定上去的?

楼主:
你好,两边的边框   用相同材料裁好,崁入用环氧树脂粘接的。可参考开关电源迷你小胆机。内部固定柱   钻孔后用沉头螺丝固定,正面刮腻子濆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来看开关电源的。

你好,回复的有点晚,开关电源可以看我的帖子业余制作6P1开关电源

网友:
我的6p3p用成品开关电源,听了三年了,没听出有干扰!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贴子

网友:
小巧玲珑很好------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机器小巧精干

网友:
开关电源会不会比较节能

网友:
我感觉搭蓬焊接相对容易些。

网友I(2018-07-24):
楼主你好,
本人对阁下的开关电源很有兴趣,跟据資料找火牛广做了几只样板,发生以下问題"
初次測試电压(空接)为280多伏及6伏多,算是正常,(我这是220V交流),但测試中燒了5L0380R,更換后(其它的另件也大部分更换),发觉电压升到330多伏及9伏多, 換另外一只火牛也一样,电压底不下法,百思不得其觧,请问楼主有何意见?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
本人对阁下的开关电源很有兴趣,跟据資料找火牛广做了几只样板,发生以下问題"
初次測試电压(空 ...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取样电路出现问题。重点检查817和431及其周边电阻电容有无损坏或变值。
另外,高压稍取低点,在带负载时,高压可能超过300V。

网友:
科学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潘长江。

网友:
对开关电源很有兴趣,但没条件做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