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阻耳塞接个输出变压器可以当高阻耳机用吗?

楼主(2016-07-10):
如题。。。。。。。。。。。。。

低阻耳塞接个输出变压器可以当高阻耳机用吗?

网友:
我认为完全可以!

网友:
如果用坡莫合金变压器更好了。

网友:
可以!不过变压器将决定效果,第一是变压器阻抗比,第二是变压器电感量,三是变压器的损耗,这三点做好了,将取得比高阻耳机更好的效果,毕竟灵敏度和音质上,好的动圈耳机更胜一筹

网友:
可以,这是正规的做法。

网友A:
      一些老收音机都有耳机插孔,那插孔就是接8欧姆低阻耳机用的,当低阻耳机接入时,同时也断开了喇叭。你说的用输出变压器接低阻耳机,道理是一样的,不过这个变压器是单端的,而商品收音机的耳机插孔是推挽输出的。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还是要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些老收音机都有耳机插孔,那插孔就是接8欧姆低阻耳机用的,当低阻耳机接入时,同时也断开了喇叭。你 ...

你没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要做单管机那样的,很多单管机都直接用个800欧耳机,现在不好找,所以楼主想问用变压器做阻抗匹配代替高阻耳机,不是说接在推挽输出变压器上

网友:
如果阻抗匹配的话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损耗,不如直接用耳机灵敏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买了个70年前的一对高阻耳机。日本飞机飞行员通讯用的。不到50元不贵吧

可遇不可求,买到是运气

楼主:
如果用普通四管直放机的输出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的输入端是用边上的线头呢,还是中间加一个边上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要做单管机那样的,很多单管机都直接用个800欧耳机,现在不好找,所以楼主想问 ...

800欧耳机不是高阻耳机,算中阻、只是只是正好匹配晶体管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