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L494开关电源故障,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下降到1.4V,高手进

楼主(2016-07-10):
电源输出电压12V,最大电流30A,发现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但是一旦带载输出电压就下降到1.4V左右,负载是2个2R/20W电阻串联。已经检查过高压整流电路、功率管、TL494芯片基本正常。希望高人指点,这个电源故障在哪里?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重点查取样电路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源带恒流的,重点检测J1 J2是否变值和开焊,阻值变大就会输出电压降低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先检查J1 J2是否开焊

网友:
检查1815推动管+周边电路。前提是功率管和变压器正常。

网友:
看看变压器磁芯是不是开裂!

网友:
看看输出的电容怎么样

网友:
大电流整流管的压降不能忽略,换肖特基类整流二极管才好,如果电源功率不足提供不了30A电流,电压也会下降的

网友:
有可能驱动不工作,剩下自激在工作,

网友:
C9、C10、C11电容性能是否良好?494的8、11脚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各自说法不同,学习了。

网友:
你先看看V5 有什么问题,可以断开后面的1N4148 试试----注意别短路,这个是电路中有个打横的出来作乱了。

网友:
修了2个电源。都是494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J1/J2看看
没问题再把4脚对地短路看看带负载能不能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