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阻耳机如何‘’替代‘’高阻耳机

楼主(2016-07-11):
自己制作单管机不难困难的是找一个高阻耳机有些难度是否可以用到处可见的低阻耳机替代?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在低阻耳机接入回路里接接一个五微法的电解电容器。即可‘’替代‘’。

网友:
有适合低阻耳机的电路比较靠谱,或接入个阻抗变压器使用低阻的代高阻的也可以,低阻的串入个电容器并不科学。

网友A:
用动圈话筒代替成吗?直流电阻有500 oh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动圈话筒代替成吗?直流电阻有500 ohm

在没有高阻耳机的情况下,动圈话筒完全可以替代,音质还优于高阻耳机。。。

楼主:
可以用现在手机的耳机几十欧姆的,也用过八欧姆的,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得已的方法而已,当然用标准耳机符合原来电路要求是必须的。一些小‘’窍门‘也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
用9014,9015这类管子做单管机,常见MP3耳机左右耳串联32欧左右,完全够用

网友:
现在的耳机灵敏度比老式低阻耳机要高很多,而且左右两声道串联也有60多欧的阻抗,完全可以取代老式高阻耳机,很多老式高阻耳机的振膜就一薄钢片,现在的耳机振膜要轻得多,所以音质还好的多。

网友:
用这个代替高阻耳机。声音大还好听。电阻12M。耳机32+32Ω。耦合电容0.1uf。

网友:
同意楼上。其实加级射随。

楼主:
其实用这个方法可以用在其它许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