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是交流24V的,可以改为直流24V供电吗?

楼主(2016-07-11):
如题:接触器线圈原电压为交流24V,现手上没有24V的变压器,只有24V直流电源,是要串一个电阻后才能直接接入接触器的交流线圈中吗?串联电阻怎么取值?还有其它简单方法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A:
拆掉短路环,应该可以,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
得降压使用,先测一下原来通交流时的电流,然后测线圈的直流电阻,再算一下需要多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短路环,应该可以,多大的接触器?

用不着拆掉短路环,短路环在直流电路没有交变磁场不起作用。

网友:
交流接触器磁铁是硅钢片,电磁线圈只要电流不超电压合适用直流行,直流继电器铁心是整块电工软铁用交流会发热,还没有短路环有振动噪音用交流不行。

网友B:
  如果将原接触器的线圈的供电交流电压是24V,若改成直流24V供电,因其原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较小,直接用24V DC供电的话其电流将超过电线线圈的额定载流量,很快就会因过流而烧坏,必须经过重新计算线径与匝数,重绕线圈,取掉其铁心上的短路铜环才能保证接触器的衡铁可靠地接合,用电阻串联直流方式的设想没错,但是电磁铁的吸合力要算一下,是不是在不改动线圈的参数的情况下与交流供电相等,我虽没有经过计算,只是估计到它可能吸力不足而影响触点可靠的接触,所以我还建议楼主找一个220/24V的变压器来给接触器电磁线圈供电,这样做才能保证原接触器的性能,才能可靠地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将原接触器的线圈的供电交流电压是24V,若改成直流24V供电,因其原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较小,直接用24 ...

为什么要去掉短路环?说说理由?

网友:
直流不会产生交变磁场,短路环没有感生电流,所以可以不取消短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短路环,应该可以,多大的接触器?

和接触器尺寸有关,还是和接触器触点容量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去掉短路环?说说理由?

  短路铜环在交流接触器的作用是:  在交变电流过零时,维持动静铁芯之间具有一定的吸力,以清除动、静铁芯之间的振动。短路环是嵌装在铁心某一端的铜环,由于交流电磁铁通入交流电,磁场交变,产生的吸力是脉动的,这会引起衔铁振动。加入短路环后,由于在短路环中产生的感应电流,阻碍了穿过它的磁通变化,使磁极的两部分磁通之间出现相位差,因而两部分磁通所产生的吸力不会同时过零,即一部分磁通产生的瞬时力为零时,另一部分磁通产生的瞬时力不会是零,其合力始终不会有零值出现。这样就可减少振动及噪声。当交流接触器改为直流接触器时短路铜环就是多余而且影响磁力线通过造成减静铁心对动铁心的吸力,使得触头压力减小接触电阻增大,为什么短路铜环会影响磁力线的穿过,若用过百分表磁力表座的人就容易理解了,这里我就不占大家的时间来作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铜环在交流接触器的作用是:  在交变电流过零时,维持动静铁芯之间具有一定的吸力,以清除动、静铁 ...

明白了,就是说拆掉好点?不拆也行?

网友:
不可以,应急凑合还行,但用不住

网友:
同系列交流接触器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可以换成220V线圈使用,也可拆了原来线圈绕成220V的,如果把交流接触器改成直流的,由于铁芯不同是否会产生剩磁,造成有时不能释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