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块硬盘,还能修复么?

楼主(2016-07-11):
单位的办公电脑,每过一年,硬盘就得换一块,具体症状就是提示找不到驱动或驱动文件丢失。拆下检测,电机能转,就是没有读盘,听不到伺服电机的动作。目测电路板有少许腐蚀,主要是过孔。如下图。请教高手,这盘还能修复么?换板子还是?

楼主:
那个。。。贵论坛要求的图片不能大于295kb,这个。。。有点太小了吧。。。随便一个手机拍张照片就得1m啊。。。能不能增大一些呢?我这图片不多,还好办,图片很多的话是不是需要一个一个的改啊。。。

网友:
修不好,起码依个人能力是弄不了这种高精尖的。
另外你们单位电脑也太费硬盘了,老突然停电还是电脑电源不行。。

网友:
在质保期内,可与商家联系。
数据嘛,说不好。

楼主:
5楼的青松大哥说得对,就是有腐蚀性气体,我们单位是污水处理厂,经常有H2S气体从污水中逸出,这种气体对铜金属腐蚀极其严重。我是做高压变配电值班的,之前做过一阵子电器维修,亲眼见母线铜排和铜导线被腐蚀的发黑掉渣,而且我们那的所有电器故障基本都是因为腐蚀和受潮。我想的就是找个同型号的盘,把电路板更换一下,因为据我所知硬盘里面都是严格密封的,腐蚀性气体应该进不到里面。另外,新换的硬盘准备把电路板做喷漆防腐处理,请教一下是否可行?(把用到的触点用不干胶粘起来,然后喷漆)

网友:
找某宝就可以找到相同型号的电路板,换了就应该好的,至于环境,建议搞个小的电脑房吧,或者把电脑机箱密封起来,用过滤换气就可以

网友:
应该从机房防护入手,否则不光是硬盘易损,其他电子器具也很容易损坏。

网友:
电脑无法检测到的硬盘就算了, 如果硬盘有坏道可以分区屏蔽, 还可以用, 有个2T的屏蔽坏道继续用着.

网友A:
东芝盘 大大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盘 大大的差评

额。。。就是说这个硬盘很烂是么。公司的办公电脑维修维护都是外包的,采购上以次充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废品了,公司的人家换硬盘,旧的经过处理消磁了,目的怕公司资料流失,我这一堆这样的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的青松大哥说得对,就是有腐蚀性气体,我们单位是污水处理厂,经常有H2S气体从污水中逸出,这种气体对铜 ...

污水处理单位,废气等有害气体是通过空气等传播的,接插件也易受到腐蚀!建议把机房建在远离废气的高层处,相应做好换热、通风处理等相应配套设施!

网友B:
  如果有相同型号、相同生产批次的板子可试着换一下试试,有可能成功地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相同型号、相同生产批次的板子可试着换一下试试,有可能成功地修复。

换的时候记得拆下原盘上的 flash ic 还贷新板子上,不然读不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时候记得拆下原盘上的 flash ic 还贷新板子上,不然读不到盘。

  是的,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