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意外情况刹车时的力度应该是先大后小还是先小后大

楼主(2016-07-11):
以前讨论过有ABS的车在紧急刹车时究竟是应该同时踩下离合踏板与刹车踏板, 还是应该先踩刹车等车速降低到一定数值以下再踩离合器踏板. 这个问题虽然争论很大, 但是随着自动档车的普及, 有离合器的车数量逐渐萎缩, 这个问题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但是在遇到意外情况需要紧急刹车的情况下, 刹车力度应该是先大后小还是先小后大, 这个问题无论是对自动档还是手动挡都将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而且从前面某个帖子中的情况来看, 这也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否也是与前面那个问题一样, 众说纷纭, 没有统一的答案呢?

网友A:
能考虑先大后小还是先小后大那就算不上紧急刹车。真正紧急都是一脚到底。一般刹车主要观察前车动态,前车刹得慢你就小点,前车刹得快就大点。真正开熟了是不用想这些的。

网友:
紧急情况 跺刹车 用跺的 平时找地方练习几下 又快又狠的一脚跺住

网友B:
前紧后松,无论是汽车还是摩托。

前松后紧,最后一刹那杀死的,虽然自己停下来了,但是留给后车的时间就不多了,而且特别的考验后车的制动性能和司机的反应快慢。

追尾事故,二次事故都是这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紧后松,无论是汽车还是摩托。

前松后紧,最后一刹那杀死的,虽然自己停下来了,但是留给后车 ...

赞同。
一百辆车等间距等速行驶,第一辆车遇到大坑停下,后面所有车如果都是首先一脚踩死,顶多是所有车的乘员感觉不太好,少数可能会把脑袋磕个包,但发生撞车的可能不大,除非车距本来就太短。
如果后方所有车都是先轻踩等发现轻踩可能不行了再踩死,估计有很多车都会碰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考虑先大后小还是先小后大那就算不上紧急刹车。真正紧急都是一脚到底。一般刹车主要观察前车动态,前车刹 ...

先重后轻的“重”就是指踩死。
先轻后重是等发现停不住了再踩死。
先重后轻就是等发现快停了还有很远的距离于是减轻一些制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考虑先大后小还是先小后大那就算不上紧急刹车。真正紧急都是一脚到底。一般刹车主要观察前车动态,前车刹 ...

完全同意您的说法。
开车也不能过于学究化。

网友C:
紧急情况的话    当时怎么反应的就怎么踩吧  估计那时候再去考虑怎么踩刹车  有点浪费时间了吧

楼主:
真正不需要考虑的就是统一对待,只要是紧急刹车就是一脚踩死。之所以有个先后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强调跟“先轻后重”这种说法的差别。或者说为了对仗工整。先轻后重的方法不仅需要考虑,而且在整个减速过程中还要时刻根据当前车距与接近速度调整脚下的用力,这才是需要考虑的情况。一脚踩死是不需要什么考虑的。

这个与有离合器的车的紧急制动类似,不作区别,一律同时踩下离合与刹车踏板才是最不需要思考的做法,而根据情况决定两者同时踩还是分开踩是需要费脑子的。

前面有个帖子就是先轻后重导致追尾的事故报告,而且就在那个帖子中都有人认为先轻后重是正确的制动方法。因此探讨这个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紧急情况的话    当时怎么反应的就怎么踩吧  估计那时候再去考虑怎么踩刹车  有点浪费时间了吧

正因为紧急情况下没有时间做多选题,所以应对方式才必须简单。

网友D: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才是首选
二初期切勿将刹车踩死,留有最后避让余地

网友E:
您考驾照时科目一里面不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才是首选
二初期切勿将刹车踩死,留有最后避让余地

尽快踩死才可能有余地,即便余地留得过多浪费了也不可惜。先轻踩等发现制动不足再加大力度,怕是什么余地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考驾照时科目一里面不是有吗?

忘了。能烦请您将相应的内容直接贴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因为紧急情况下没有时间做多选题,所以应对方式才必须简单。

紧急状况下  估计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一脚到底  有些有ABS的车可能就会介入  感觉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