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功放

楼主(2016-07-13):
不知道叫它广播功放对吗?今天不能上图了,DTSAIC  P—A40,刚弄到一个功放,看后面输出有110V的喇叭,还有一个标4—16欧,不知道该怎么接喇叭和接什么喇叭好。直接在4—16欧上接吗?110v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应该是定压功放

网友A:
输出有110V的定压功放,110V的是远距离输送用的,需要接上线间变压器降压才喇叭的,你不用管它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110V的定压功放,110V的是远距离输送用的,需要接上线间变压器降压才喇叭的,你不用管它就是了。

谢谢,不知道这个功放家用可以吗?推什么喇叭合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这个功放家用可以吗?推什么喇叭合适呀。

既然是功放就能播放出声音,接上合适的喇叭就能出声,但是还是不适合家用。

网友:
110v一般是接 110V的音箱,这个音箱里面有变压器和喇叭。
4—16欧 是直接接普通音箱
可能有的切换开关,最好连接前,用垃圾喇叭试一下。

网友:
扔了,我一大堆博世的都难听,

网友B:
输出功率有40W,所以接的音箱功率不能小于40W。
住别墅的土豪可以用,住单元楼的这个功率嫌大,音量开大邻居会报警。

网友:
功率不大,可以使用的,在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有40W,所以接的音箱功率不能小于40W。
住别墅的土豪可以用,住单元楼的这个功率嫌大,音量开大邻 ...

音量开大邻居还没报警你自己家的人会先把电源给你关了!不然家人会直接打120

网友:
定压功放,

网友A:
再玩专业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32807
看看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玩专业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136&fromuid=32807
看看我的 ...

我只是玩玩而已,跟你没法比。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玩玩而已,跟你没法比。哈哈

请教各问题吧,有个华硕的小低音炮,单独接功放机好用吗?笔记本带的感觉起不了什么作用,想单独接功放试试,可是声音很小,需要怎么改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