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可以用强台信号做电源推动弱台吗?

楼主(2016-07-13):
  最近看了爱捣鼓无线电前辈的帖子,一个天线接多个矿机,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0695-1-1.html,这个帖子说明一根天线接收到多个频率电台的能量,只有谐振的那个频率电台的能量被利用来推动耳机发声,其它频率的能量则被浪费了,那么能不能利用这些浪费的能量呢?比如用强台的能量来推动弱台,使弱台的声音加强?
  于是本人想了一个电路,但是水平有限,也没有了足够的器件搭起来试试,想请教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有效果?
我的想法是用2个LC谐振回路,一个固定在最强的那个电台频率来接收强台,另一个则用来选台,然后利用强台的信号做电源来推动耳机,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实现这个目标不?

网友:
如果只用一條天线, 作用不大,  分立天线, 或分立大环 才能利用两双倍的能量.
下面的 3DQ 应接成再生线路才能把弱台扩大.
可以參考梁老师的作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53052

网友:
【参赛】双简易天线自由能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36006

网友:
理论上一定行  !  试吧 期待结果。

网友:
道理上行,实践试试吧